老师们我看了坛里很多关于电感帖子有事请教

楼主(2020-06-02):
我自以为是老修电器的,以前没有对电感这个物理量器件深究,进本坛才发现以前很多认为有误

楼主:
                          不明白如果大型变压器电感量会比收音机电源变压器的电感量还小.....那么它靠什么来产生强大的交变磁场把巨大的能量藕合给次级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明白如果大型变压器电感量会比收音机电源变压器的电感量还小.....那么它靠什 ...

最最难以理解的是其空载时----线又粗匝数又少而不会过流短路....这个难道不是因为自己产生了强大的感抗的缘故吗?

楼主:
关于输出变压器的电感我总结所看到的规律概括的理解为当不考虑铁芯质量等等其他因素时初级绕制的导线越长电感量越大(这个就不用再考虑匝数和直径了)

网友A:
楼主想表达什么?我看得云里雾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表达什么?我看得云里雾里

二楼三楼的问题不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输出变压器的电感我总结所看到的规律概括的理解为当不考虑铁芯质量等等其他因素时初级绕制的导线越长电 ...

这种论述根据在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明白如果大型变压器电感量会比收音机电源变压器的电感量还小.....那么它靠什 ...

电感量由匝数,直径,铁芯共同决定。
不是越大的变压器电感量越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明白如果大型变压器电感量会比收音机电源变压器的电感量还小.....那么它靠什 ...

靠电流,大型变压器通过的电流是很大的,电流越大产生磁场越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于输出变压器的电感我总结所看到的规律概括的理解为当不考虑铁芯质量等等其他因素时初级绕制的导线越长电 ...

变压器是磁场与电场的综合体,不存在你说的“不考虑铁芯质量”这个问题和情况。

再上一楼的问题,可能是你没有 学习过物理电学的内容,在交流电路中,电容原件有容抗,电感原件有感抗,“抗”就是“抵抗”,对流过电流的阻碍和抵抗作用。电感来说,感抗=2πfL, π是圆周率,f是电源频率,L是电感量。假设只有5H的电感量,在假设这个线圈的电阻为0 (小于你说的“非常小”),那么把这个5H电感直接接到220V交流电路中,它对电流呈现的感抗=2X3.14X50X5=1570欧,流过的电流只有220/1570=0.14A,也就是140毫安。消耗的电能是0.14X220=30.8乏,注意单位是乏而不是瓦,这是因为 电感的内阻为零时,它消耗的只是无功功率,不是电灯泡那种有功功率,如果电阻真为0,那么这个电感器件其实是不发热的,它消耗的无功功率实际是与电源进行了能量交换(电变成磁场,磁场再换回电场),而没有产生热量,所以你根本没有你说的烧毁那种情况,这也就是科技前沿,为什么大力开发超导体的本质。 最后唠叨一句,看书很重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明白如果大型变压器电感量会比收音机电源变压器的电感量还小.....那么它靠什 ...

不可能,大型变压器电感绝对不是个小数。10MVA的变压器大概在300H-1000H的样子,甚至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是磁场与电场的综合体,不存在你说的“不考虑铁芯质量”这个问题和情况。

再上一楼的问题,可能 ...

老师我是说在铁芯我们不能改变的情况下的因素

网友:
看一看《电工学》这本书就明白了!

网友:
阻抗和电阻是两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是磁场与电场的综合体,不存在你说的“不考虑铁芯质量”这个问题和情况。

再上一楼的问题,可能 ...

哦,明白了老师",注意单位是乏而不是瓦,这是因为 电感的内阻为零时,它消耗的只是无功功率".......噢,这个是视在功率--无功功率--只影响电压电流的相位如果电阻很小虽然电流很大但是不会消耗有功功率........是吧,老师一席话有如醍醐灌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