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维修 山水T7 收音头

楼主(2020-06-02):
最近爱上收音头   玩了很多  折腾很多   都是搞搞 鉴频  中放  基本的    深一点的也不精通

这两天搞台山水T7  AM 我已经搞得差不多了      FM 实在是不行

话不多说  上图:

dT1 是鉴频中周吧????   里面的 小电容黑了   我换了一个100PF

dT2和dT3 这俩  里面的电容也黑了    我分别换上了  82PF   和  100PF

现在的现象是:  能搜到几个台  都很弱   质量很差   拧鉴频磁芯   没多大作用

现在 没办法了    中放的俩中周   磁芯没有动  只是换了电容    我也试着拧了拧   没效果   我又恢复原位了

请各位 前辈们   给小弟指导一下

FM  现在  就算 调出一个强台   信号指示也没有    底噪还很大

实在折腾不出来了   就只能拜托前辈们 帮忙 修理了  修理费好说!

电动选台   在AM状态下  已经正常    就差FM了

图纸我有   可以留下联系方法  我发给您

谢谢各位前辈了!!!!!!!!!!!!

楼主:
大神们   给支个招吧 ......

网友:
鉴频中周电容数值不能差一点,否则就没有电台。

网友:
鉴频中周应该是dT2与dT3 。

网友(2020-08-06):
楼上正解,而且这俩中周的电容应该是一样的,从1脚输入10.7的信号,测量7脚电压,调整到与10脚一致,这个工作做好后,再从dq1基极输入10.7的信号,调中周使13脚电压最高,电容一般是82或者100

网友:
DT2内电容对解调影响最大,DT3 只影响分离度,可以先不管,从1脚注入正常的中频10.7M信号,改变DT2内电容调出正常声音信号再说。

网友(2020-10-20):
鉴频中周是dT2与dT3,LA1231N与LA1225差不多

网友A(2021-04-16):
能不能分享下电路图呢?谢谢!664947097@qq.com

网友:
还是用10.7m的信号先调好1231再说其它的,电容一般是82和100的这点到是正确的,反正就是从后往前一级一级的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分享下电路图呢?谢谢!

T7服务手册,电路图网上有, 见短消息

网友(2021-06-01):
引用 网友B:
T7服务手册,电路图网上有, 见短消息

网上找不到啊,这机子较少见,服务手册和电路图能不能分享下嘛664947097@qq.com
因为我也有这台机。谢谢!

网友C(2022-01-02):
引用 网友B:
T7服务手册,电路图网上有, 见短消息

版主能否共享一下电路图?不胜感激!gkb986@163.com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能否共享一下电路图?不胜感激!

见短消息

网友:
感谢楼主!非常好的资料!我刚到手的机器要好好打理一下!

网友:
版主真是好人!这台机器灵敏度和音质都很好,搜台很有意思!我就是没有仪器还没调整到最好的效果!

网友:
纯属小白,过来学习

网友D(2023-02-26):
我有台机器现在问题是调幅收不到台,调频自动调台正常,就是立体声灯不正常。谁有山水T7 收音头图纸能否共享一下,能不能分享一下电路图。谢谢!546446309@qq.com

网友(2023-09-08):
我有一台T7,可以自动搜台的空气联,灵敏度和声音都很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有台机器现在问题是调幅收不到台,调频自动调台正常,就是立体声灯不正常。谁有山水T7 收音头图纸能否共 ...

我发你邮箱吧!

网友:
我也求一份电路图,山水的机器借鉴一下,感谢感谢

网友(2024-02-01):
引用 网友C:
我发你邮箱吧!

您好!看到您有山水T7的维修手册,求分享,正在打理此机。万分感激!fusir_glty@126.com

网友(2024-03-12):
youhan919@sina.com。需要一个T7收音头电路图,不胜感激

网友:
请教一下,T7自动调台位置偏移,调节T1  T2没反应,希望高手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