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水泵的叶轮怎样拆下来?

楼主(2020-06-02):
一台汽油抽水机想把泵体拆下来,汽油发动机另作别用,但拆开泵体后发现叶轮拆不下来,有哪位老师拆过给指点一下,先谢了。

网友A:
敲几下,逆时针拧。

网友:
叶轮就是个大螺母

楼主:
你是说叶轮是在轴上拧着的?

网友:
楼上是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敲几下,逆时针拧。

你说的方向反了,这是离心式,逆时针是越来越紧。正确的做法是,先逆时针拧一下,感觉有点作用力了,再顺时针用力。事先最好想办法弄点机油或者煤油到轴上去,过2个小时再动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方向反了,这是离心式,逆时针是越来越紧。正确的做法是,先逆时针拧一下,感觉有点作用力了,再顺 ...

看叶片应该是反转啊。

楼主:
叶轮已拧下来了,就是用锤子逆时针敲两下就能拧下了,谢谢各位关注与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