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这种老锗管收音机还有多大用处。

楼主(2020-06-02):
捡了一台老锗管收音机带电唱机,壳子已经烂的不像样子,电唱机部分部件丢失。拆下来看好像2波段的,电唱机输入有声音,收音机光有莎莎声,收不到台,其实其它收音机中波也收不到电台。壳子上有毛主席语录,是红灯牌不知道型号。朋友们看有保留价值吗。
上几张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金属机箱的收音机有屏蔽,应该不会设置磁棒天线的,线路板上有震荡线圈,也有天线线圈,使用的应该是外 ...

正解!这种收音机中波天线线圈应该是用中周做的,找到天线接头接上天线试试看看....应该是两个波段(一个中波和一个短波)...靠近边缘的那个中周应该是中波天线线圈....

网友B:
没有看见磁性天线,自然收不到台。

网友C:
好机,值得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看见磁性天线,自然收不到台。

拆时就没有看到磁棒。那个大线圈是不是磁性天线。

网友:
   这机器用的外接天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机,值得修复。

如果修复需要电路图,现在没有呀也不知道型号,这么找。哪位知道型号。

网友D:
大线圈说的是短波的本振线圈吗?

网友:
这机子就缺少中波磁性天线,中波本振线圈看到了,短波天线线圈和短波本振线圈也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线圈说的是短波的本振线圈吗?

线圈有4个,还有一个一大一小连着的,要是有电路图就好修复一点。

网友:
这种老锗管的机器声音好听,性能很好的!看那加散热固定的一对3AX81就知。
这是天线线圈加拖线天线的高频调谐式,当然无磁棒了。

网友A:
这种金属机箱的收音机有屏蔽,应该不会设置磁棒天线的,线路板上有震荡线圈,也有天线线圈,使用的应该是外接天线。楼主可以从线路板接线上查找,不会很难。

网友E:
喜欢就是好东西不喜欢自然就是垃圾了。依我从图片看机器外观,好好打理一下还是不错的机器,增加中短波磁棒天线,增加波段刻度盘、喇叭和旋钮那就是一个完整的机器了。有耐心和毅力再做个木头外壳那就更加完美了。但话也说回来了,这需要耐心、毅力和信心才能让老机焕发青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喜欢就是好东西不喜欢自然就是垃圾了。依我从图片看机器外观,好好打理一下还是不错的机器,增加中短波磁棒 ...

谢谢老师指导,有空一点一点的修复、

网友:
看来来年代感足,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