耗时八天完成的双调谐双模式矿石收音机

楼主(2020-06-02):
   上海的中波广播有三处发射地,笔者身处上海东部,离一个发射台很近,用矿机接收非常容易造成强台干扰以至于压制邻频远处的电台信号!为了减少这种影响提高矿机的选择性,特地制作了这款双调谐双模式的矿石收音机。整机线路见原理图。使用了两组选频电路,以提高矿机的选择性。两个选频电路靠两个磁环的相互靠近感应耦合。为了体验不同检波元器件的性能特点,特增加了K1选择开关,可以选择高性能的检波二极管也可以选择现在流行的3DQ场效应晶体管,领略不同元器件的特性。

   由于两种检波元器件的特性完全不同,使得最终的输出阻抗完全不同,特加设了阻抗匹配变压器。为了提高高Rd检波二极管的性能,加设了班尼电路,通过K3开关可以选择加入或者断开。本机为了便于调换试听各种不同性能特性的二极管,线路板上特地加了两个带螺丝的铜柱,可以方便的替换各种二极管,体验由不同二极管特性所带来的性能差异,包括灵敏度、选择性、音量大小等等不同的体验。场效应晶体管的汲电极(D)接地,源电极(S)接输出负载,这种接法可以显著提高灵敏度增大输出信号,并且可以改善音质。

  双调谐矿机的制作难度在于两个选频电路的元器件特性要尽量一致,使得最终的调谐频率完全一致。本机选用的三联空气可变电容器可以事先用电容表测试,挑选其中的两个联使得最小容量与最大容量尽量保持一致,差值最好小于1~2P。具体可以调整空气可变电容器的花片,这个步骤可以解决全频段的跟踪问题。另外磁环的选用也非常重要,要选购同一批次出产的磁环,绕线的时候要尽量保持同一间距,手感的力度也保持一致。尽管这样,最终出来的两个线圈的电感量也不可能完全一致。我们可以把电感量稍大的那组线圈与电容量稍少的空气联连接,这样就可以相互补偿了。
  矿机全部电路连接线完成以后可以进行简单的同步跟踪调试,使用信号发生器输出1000KHZ调制度为30%,调制频率1KHz的音频调幅信号,依靠空间耦合方式输入矿机,调节两个空气微调电容使输出最大,调试即告完成。如果没有信号发生器,我们可以直接收听一个弱信号的电台(频率最好选在中波的中段,例如990KHZ),同样调整两个空气微调电容使耳机中输出的信号最大。本矿机的磁环选用R40C1的45x26x8毫米优质镍锌磁环,2只磁环叠加为一组,绕好李兹线的电感量为183uH,配合500P的空气可变电容再加上分布电容以及微调补偿电容(5/33P),完全覆盖中波广播频率,并且与频率刻度盘基本一致。

   收听效果:本机使用10米长的天线在五楼收听,以3DQ接收模式,白天可以收到上海市所有的中波广播以及702KHZ的江苏人民广播电台。各电台分割清楚,没有窜台现象,选择性非常不错。使用二极管模式收听,整体效果比3DQ模式略微差一些,可能是我选用的二极管还不够高级,有空再换用其他型号的二极管再试。使用二极管模式收听矿机可以相应的调整自耦式输出变压器的相应阻抗档位,本机选用的KPB-02输出变压器,也可以超阻抗使用,使本机的输入阻抗大大超过200K,配合班尼电路的使用,可以完美的匹配高Rd值的优质检波二极管,矿机的可玩性也大大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绝对的艺术品,养眼,请问不同的耳机和检波器,kpb-02的输入、输出阻抗的开关分别拨在哪个挡位效果好,最好 ...

自耦式阻抗匹配变压器的输入输出档位选择要根据所选用的检波元器件的特性来正确选择,如果选用3DQ之类的场效应晶体管则输入输出的选择要简单得多。输入阻抗选择1.5K或者2.5K的,输出阻抗根据所选用的耳机阻抗选在相应的档位上就可以了。如果是舌簧耳机,一般可以选择500或者800欧输出档位,因为是场管输出班尼电路不起作用,此时班尼选择开关应该选择关闭。如果选用普通的晶体二极管做检波元器件,情况就要复杂得多,因为各种型号的检波二极管的特性相差很多,有的管子Rd值非常高,这个时候就要相应的选择匹配变压器不同的输入档位,而且对Rd值高的检波二极管对于弱信号的接收,为了提高检波效果,还要开启班尼选择电路,调节相应的电位器阻值。实际上选择二极管检波做矿石机的体验非常有趣,可以体会到不同二极管的各种特性。以上简短的回复,希望能帮助到你,祝玩机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虎哥的精品矿石机又新鲜出炉了

谢谢梁老师的关注与支持!您的文章与作品是我的矿机营养,从中学到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与知识,再次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如既往的漂亮,照片更好了。

谢谢你一直以来的关注与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祝贺版主,又一精品矿机问世
巧用三连
L1天线线圈取13匝,矿机灵敏度相对较高,但是 ...

谢谢郭老师一直以来的关心与帮助!这个双调谐矿机成功的有很大部分功劳应该属于你的。

楼主(2020-07-16):
引用 网友E:
不错 路过看看 赞一个

欢迎交流矿机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台高性能的矿石收音机,老虎老师用心精心的制作。

谢谢兄弟的捧场,精益求精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

楼主:
引用 网友G:
精品,做工看着就舒服

一件好的作品外观也非常重要!这就好比名车,不光要有好的性能,更要有亮丽的外观,这样才会勾起人们的拥有欲望。

楼主(2020-06-09):
引用 网友H:
矿石收音机仪器感十足!将简单的原件性能指标发挥到了极致

矿石收音机仪器感十足,可能与我玩了20多年的音响器材有关。最近几年转战矿石收音机摆脱不了这个造型影响。

楼主(2020-12-14):
引用 网友I:
老虎哥矿机问世 ,做工精致艺术品,矿机中的精品。

感谢友谊电子对矿坛的巨大支持与贡献!

网友J(2020-06-02):
电路越来越完善,矿机越来越精致,性能越来越提高,乐趣越来越丰富。双模式检波可玩性更强,感谢老虎哥哥在矿石机上作的贡献,矿坛越来越兴旺,

网友K:
热烈祝贺老虎哥01虎群再次壮大,再添虎威

网友L:
极品,看着就养眼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路越来越完善,矿机越来越精致,性能越来越提高,乐趣越来越丰富。双模式检波可玩性更强,感谢老虎哥哥在 ...

谢谢许版主的四个“越来越”的形容词,感谢一直以来的关注与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K:
热烈祝贺老虎哥01虎群再次壮大,再添虎威

哈哈,谢谢您的幽默风趣,我会争取再把虎群扩大的!

网友M:
老虎哥威武!老师您的矿机个个精品,小厮实在佩服,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极品,看着就养眼

精益求精,力求完美。谢谢爱康木老师的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M:
老虎哥威武!老师您的矿机个个精品,小厮实在佩服,学习了!

离精品还有距离,还要再努力提高。

网友N:
恭喜老虎哥又出新做 机器越来越好
探讨几个问题^_^
1 电路图上最左侧电感和电容串联能起到陷波作用吗?或者滤波
2 两组调谐电路顶端要不要连接一个电容以求更好的耦合
3 关于两组调谐电路同频问题 我记得之前看过一个类似共模电感的电路 让两组电路共同穿过一个磁环 以求同频 不知效果如何
4 关于外接二极管替换 用高频三极管中的一个PN结试试效果如何
以上是个人观点 仅限于一起探讨 交换意见哈

网友O:
虎哥创作都是精品,赞了

网友A:
绝对的艺术品,养眼,请问不同的耳机和检波器,kpb-02的输入、输出阻抗的开关分别拨在哪个挡位效果好,最好能做个表格,对矿友理解使用阻抗变换很有意义。

网友D:
祝贺版主,又一精品矿机问世
巧用三连
L1天线线圈取13匝,矿机灵敏度相对较高,但是反射阻抗会对谐振回路产生频率下移,越往频率高端越严重,这种情况往往使得双调谐矿机高端统调变得异常困难,三连可变第3个连Ca的加入,可以减缓L1反射阻抗会对谐振回路的影响,使统调更方便。同时,当三连低端调时,Ca变大,中低端灵敏度不会下降。

网友:
两个高Q线圈,冷端贴近属弱耦合,高阻抗负载,谐振回路的有载Q很高,选择性绝对OK,最大问题就是统调

网友P:
精品中的精品,器件也是独一无二的上品。

网友B:
老虎哥的精品矿石机又新鲜出炉了

网友Q:
矿坛掀起了制作精品矿石机的新高潮。

网友:
老虎哥出手即精品,一如既往,必须收藏

网友R:
喜欢这精密的样子,仪器的感觉,内容也是顶级的。仪表控们有盛宴了,可大饱眼福了。

网友S:
老虎哥的矿石机做的太精美了

网友T:
这台矿机在搭棚试验阶段有幸参予了试听,效果确实不一般,上海地区的中波电台一网打尽,江苏台信号稳定音量与本地台相同,当时三个强台还在播音,沒有串台现象,电台分隔清楚,高端还收到一个粤语广播,现在组装成型了,很漂亮!电路也作了改进,相信效果一定更好。祝贺!

楼主:
引用 网友O:
虎哥创作都是精品,赞了

谢谢您的关注支持,祝大家玩机快乐!

网友U:
老虎哥又一大作腾空出世,做工精致,用料十足,堪称矿机中的精品。

楼主:
引用 网友N:
恭喜老虎哥又出新做 机器越来越好
探讨几个问题^_^
1 电路图上最左侧电感和电容串联能起到陷波作用吗?或 ...

谢谢你的关注!以下简单回答你提出的四个问题:
1,关于天线回路串联可变电容的作用,主要是为了改善频率高端的统调,这不是陷波电路。
2,关于两组选频电路的耦合方式,可以使用电容耦合方式,但是电容耦合方式在整个中波段并不均衡,而两个磁环靠近的耦合方式反而比较均衡。
3,关于两组调谐电路的同步问题,你说的方式我还没有实践过。
4,关于用高频三极管中的一个PN结代替普通检波二极管的效果,从理论上应该可以,但是从许多矿机前辈的实践中效果并没有二极管好,希望你有空也试一下。
非常乐意你提出的交流问题,祝玩矿机快乐!

网友V:
双调谐弱耦合,可以很好地解决选择性问题。
     为了两个调谐回路统调方便,用磁棒线圈代替磁环比较容易在低端把电感调整到一致,只要微调L2\L3在磁棒上的位置即可。改变两根磁棒之间的距离也可以很方便的调整L2与L3之间的耦合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关注!以下简单回答你提出的四个问题:
1,关于天线回路串联可变电容的作用,主要是为了改善频 ...

谢谢老虎哥 为学日益 加油 握手

网友:
引用 网友T:
这台矿机在搭棚试验阶段有幸参予了试听,效果确实不一般,上海地区的中波电台一网打尽,江苏台信号稳定音量 ...

恭喜 有幸参与 真希望和你们一起玩耍 握手

网友W:
双调谐双模式矿石收音机。完美之作,精品中的精品!
感谢老虎哥老师分享!

网友X:
老虎哥老师,电路中可变电容上总是并联一个5/33P的小电容,这个主要起什么作用,一直不大明白,并联后电容是增大的,那么主可变电容有总够的大小空间,不可能是为了增加33P,应是有更重要的其用作用吧,望指点一下

网友J:
引用 网友X:
老虎哥老师,电路中可变电容上总是并联一个5/33P的小电容,这个主要起什么作用,一直不大明白,并联后电容 ...

可变上并联的微调电容,在收音机是为了调试用的,在制作可变的时候,最小值是制造的偏小的,这样才有调整的余地,并联一个微调电容后,就可以在一定范围把电容的变化范围调整到规定值,这个在收音机的统调和跟踪试验中要用到,具体,一个是本机振荡频率范围的调整,低端调整本振线圈磁芯,高端调整振荡连的微调电容,使得本机振荡频率范围满足要求,对于中波来说,具体频率范围就是1000KHZ到2070KHZ。输入回路接收频率范围的调整,输入回路由磁棒线圈和输入连可变组成,低端移动线圈在磁棒的位置,使得低端接收频率调整到535KHZ,高端调节输入连的微调电容,  把高端接收频率调整在1605KHZ。并联微调电容后,电容在一定范围内调整,理想情况下,可变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之比为九比一,但实际上不能直接制作成九比一的变容比,而要变化范围更大一些,并联上微调电容后,通过调整调试,才能达到满足要求。例如理想的情况下,可变的变化范围为360P--40P,如果真的直接制造成这样的话,没有了调整余地,因为分布电容等的影响,实际使用时就不满足要求了,如果把它制作成360----12P,则电容最小值做得小,并联上一个微调电容后就能在调试中调整到满足要求了,

对于矿石机也一样的原理,对于中波来说,高端可变的最小值过小,会造成高端频率过高,并联一个微调电容后,通过调整就能把中波的频率接收范围调整到尽量满足要求,

网友Y:
老虎哥又一巨作,大国工匠精神。向您学习再学习!

网友Z:
精湛的手艺值得好好学习。

网友V:
引用 网友X:
老虎哥老师,电路中可变电容上总是并联一个5/33P的小电容,这个主要起什么作用,一直不大明白,并联后电容 ...

这个并联的微调电容是做高端统调用的。
    双回路矿机两个调谐回路的同步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两个调谐回路不同步,则灵敏度和选择性都会降低,而两个调谐回路同步时,灵敏度和选择性都是最高的。
    由于线圈制作时的误差以及接线位置等分布电容的影响,低端电感调整一致,最好是使用磁棒线圈,这样调整起来非常方便,只要微调线圈在磁棒上的位置,使低端接收的电台声音最响即可,反复几次调整,就可以达到低端同步。高端的同步,就是调整并联在双联上的微调电容,是高端接收到的电台声音最大即可。

网友X:
引用 网友J:
可变上并联的微调电容,在收音机是为了调试用的,在制作可变的时候,最小值是制造的偏小的,这样才有调整 ...

谢谢llllllxing老师,明白了
对于高端用微调电容来实现,低端移动线圈在磁棒的位置实现,那么用的R40C磁环,对于低端来说,移动线圈是不是没有作用,因为他是环形的,要调整调谐线圈和检波线圈或是天线线圈的位置吗?
因为我没有测试频率类的仪表,所以只是根据LC频率计算,多少p的可变电容配,多少uH的线圈,但真实装起来后,由于各种因素在一起,可能并不是真实落地在535KHZ-1605KHZ区间,所以我觉得我还有再优化的空间,可以收到再多一点的台。

网友:
引用 网友V:
这个并联的微调电容是做高端统调用的。
    双回路矿机两个调谐回路的同步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两个调谐回 ...

谢谢,60年代的爱好者老师,明白了
我的机子高端1000KHZ以上还没收到电台,所以感觉可能没落地到中波区间,没有仪器可测,所以还要努力改进

网友:
引用 网友X:
谢谢llllllxing老师,明白了
对于高端用微调电容来实现,低端移动线圈在磁棒的位置实现,那么用的R40C磁 ...

磁环的电感量在匝数定了以后一样可以调整,或微调,一种是改变匝数,另一种是通过拉开或收紧线圈之间的间距也可以达到改变电感量的目的,因为减少一匝的电感量较大,在需要调整的电感量低于一匝的调节量时,可以通过拉开推紧线圈之间的间隔,同样可以达到目的,而不是不可调节的。不妨试试

网友AA:
工艺精湛!赏心悦目!高级仪器军用收讯机般的风格,令人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P:
精品中的精品,器件也是独一无二的上品。

矿机是无源接收,没有放大环节。在整个接收环节中只有减少损耗才能提高性能,所以选择的元器件在可能的范围内最好选择最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矿坛掀起了制作精品矿石机的新高潮。

大家共同交流,提高矿石机制作技艺。

楼主:
引用 网友R:
喜欢这精密的样子,仪器的感觉,内容也是顶级的。仪表控们有盛宴了,可大饱眼福了。

我现在才明白了,这个外观设计是属于仪表类的。谢谢你的关注与夸奖。

楼主:
引用 网友S:
老虎哥的矿石机做的太精美了

目前的爱好只有矿石机,所以可以比较用心的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T:
这台矿机在搭棚试验阶段有幸参予了试听,效果确实不一般,上海地区的中波电台一网打尽,江苏台信号稳定音量 ...

沈老师做事认真负责,收听矿机也比较专注,收听到了许多我们没有听到的电台。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U:
老虎哥又一大作腾空出世,做工精致,用料十足,堪称矿机中的精品。

谢谢王老师的一贯支持与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V:
双调谐弱耦合,可以很好地解决选择性问题。
     为了两个调谐回路统调方便,用磁棒线圈代替磁环比较容易 ...

非常好的建议,我在后续的制作中会参考你的意见,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W:
双调谐双模式矿石收音机。完美之作,精品中的精品!
感谢老虎哥老师分享!

非常感谢你一直以来的关注与支持!让我们共同学习进步,提高矿石收音机的制作技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A:
工艺精湛!赏心悦目!高级仪器军用收讯机般的风格,令人佩服!

谢谢汽车兵老师的夸奖!这个矿机的外观看来受到了大家的喜欢。

网友AB:
两个磁环线圈平行左右摆放和上下叠放效果哪个好? 选择性和两个线圈相隔距离有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X:
老虎哥老师,电路中可变电容上总是并联一个5/33P的小电容,这个主要起什么作用,一直不大明白,并联后电容 ...

你好,这个可变电容上并联的一个5/33P的小电容,主要是起到调整频率覆盖和精确调整同步用的。版主许老师的回复更专业更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Y:
老虎哥又一巨作,大国工匠精神。向您学习再学习!

最近三年迷恋矿石收音机,收集资料,制作矿机,是我的最大乐趣。祝你玩机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V:
这个并联的微调电容是做高端统调用的。
    双回路矿机两个调谐回路的同步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两个调谐回 ...

非常感谢你的详细的解答,讲述的非常好。另外,并联在空气电容上的两个微调电容的素质一定要高,否则会降低整个调谐电路的Q值!

网友AC:
老虎哥01老师又添精品巨作,咱只有欣赏和学习的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郭老师一直以来的关心与帮助!这个双调谐矿机成功的有很大部分功劳应该属于你的。

谈不上功劳,相互切磋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Z:
精湛的手艺值得好好学习。

大家共同切磋矿石机制作技艺,共同提高。

网友T:
引用 楼主:
沈老师做事认真负责,收听矿机也比较专注,收听到了许多我们没有听到的电台。点赞!

老虎哥做矿机无论繁简都预先搭棚试验,并虚心听取同好的意见和建议,再装配成型,制机之严谨可见一斑,与之近邻受益匪浅,乃幸事也。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变上并联的微调电容,在收音机是为了调试用的,在制作可变的时候,最小值是制造的偏小的,这样才有调整 ...

谢谢许版主的专业解答,讲述分析得非常到位。

网友AD:
请问一下,天线线圈接可变500p,随着调谐过程,可变也在变,是否可以理解为高频电台时天线线圈串联的电容小,低频电台时天线线圈串联的电容大?为什么要这样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B:
两个磁环线圈平行左右摆放和上下叠放效果哪个好? 选择性和两个线圈相隔距离有关吗?

两个线圈平行摆放和上下叠放效果哪个好?我试下来是左右摆放效果好。选择性和灵敏度与线圈的相隔距离有关,两个磁环距离远选择性好灵敏度低,反之选择性差灵敏度高。

网友AE:
工艺水平值得一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C:
老虎哥01老师又添精品巨作,咱只有欣赏和学习的份了。

有条件做一个玩玩,还是非常有乐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T:
老虎哥做矿机无论繁简都预先搭棚试验,并虚心听取同好的意见和建议,再装配成型,制机之严谨可见一斑,与 ...

谢谢沈老师一直以来的关心、帮助与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D:
请问一下,天线线圈接可变500p,随着调谐过程,可变也在变,是否可以理解为高频电台时天线线圈串联的电容小 ...

这样做可以提高与天线的匹配程度,提高矿石机高频段的接收及跟踪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F:
路过 看看  赞一个

谢谢关注点赞!

网友D:
单手调谐双调谐矿机,高灵敏高选择性,是夜听神器,远方电台纷纷踏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E:
工艺水平值得一赞

谢谢你的夸赞!随着制作的增多,经验也越来越丰富,只要肯认真去做,我们都会达到这个水准。祝玩机快乐!

网友AG:
场管的“D”与“S”标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手调谐双调谐矿机,高灵敏高选择性,是夜听神器,远方电台纷纷踏来

谢谢郭老师一直以来的帮助与支持!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G:
场管的“D”与“S”标反了。

马老师好!场效应管的脚位没有标反,这种接法可以提高弱台的音量。祝玩矿石机快乐!

网友H:
矿石收音机仪器感十足!将简单的原件性能指标发挥到了极致

网友G:
精品,做工看着就舒服

网友F:
一台高性能的矿石收音机,老虎老师用心精心的制作。

网友A:
调谐回路用一只45环和两只45环,在电感相同时,接收效果有区别吗?如果相同,那用一只不就节省一只45环了。

网友I:
老虎哥矿机问世 ,做工精致艺术品,矿机中的精品。

网友A:
您的图要用4只R40C1的45x26x8,每2只叠加使用。如果总共只有2只45x26x8磁环,单只使用,能不能直接套用图中的匝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的图要用4只R40C1的45x26x8,每2只叠加使用。如果总共只有2只45x26x8磁环,单只使用,能不能直接套用图中 ...

绝对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A:
工艺精湛!赏心悦目!高级仪器军用收讯机般的风格,令人佩服!

谢谢您的夸奖、关注!

网友(2020-07-17):
推出来点套件购买

楼主:
我目前没有这个能力,还是自娱自乐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H:
极品   养眼 创作的都是精品

谢谢你的关注与夸奖,希望你也加入到制作矿石机的行列中来。

网友(2020-09-29):
虎哥的都是精品。论坛里专找你的收藏!

楼主:
希望多多参与制作,共同交流提高!

网友AI:
虎哥  这款有成品卖?

楼主(2020-12-14):
引用 网友AI:
虎哥  这款有成品卖?

这矿机纯属自娱自乐,纯手工精制,性价比极低!所以不卖,请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谐回路用一只45环和两只45环,在电感相同时,接收效果有区别吗?如果相同,那用一只不就节省一只45环了。

实际上还是有区别的,你分别测一下Q值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AJ:
干净,整齐,欲望,境界,莫及,

网友:
老虎哥的作品外观爽心悦目,性能佩服之至!!

楼主:
引用 网友AJ:
干净,整齐,欲望,境界,莫及,

谢谢您的关注与支持!望多多交流矿机技术

楼主(2021-06-30):
引用 网友C:

一直非常好奇被屏蔽的内容,方便的话可以再表达一下吗,只要不触犯版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非常好奇被屏蔽的内容,方便的话可以再表达一下吗,只要不触犯版规。

在百度用下面关键词搜索:hanzhg 耗时八天完成的双调谐双模式矿石收音机 site:www.crystalradio.cn  再点开网页快照。

网友AK:
商品机也做不出虎哥这样漂亮、养眼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K:
商品机也做不出虎哥这样漂亮、养眼的效果。

哈哈,过奖过奖。

楼主:
引用 网友AL:
又有大作,仪器级的作品!

这部矿机是去年做的,的确用心制作。

网友:
哇,这么高大上跟工厂产品似的

网友(2021-08-23):
关于这个电路 请问老虎哥 班尼电路有什么明显作用吗 能不能实现阻抗匹配变化呢

网友:
儿时的梦想,那时没钱没时间做,现在年纪大了又没有往日的激情和冲动,哎

网友AM:
面板是怎么做的?漂亮,能细说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M:
面板是怎么做的?漂亮,能细说下吗

谢谢关注支持!面板的制作非常简单,你爬楼看一下就明白怎么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