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做“低功耗”60V5A数控线性稳压电源,进行时,不定时更新

楼主(2020-06-02):
此电源本想全部做好才展示给大家的,但现决定一边设计一边做一边介绍给大家,也请大家多提意见,过程可能要较长时间,中间也可能会更改设计,甚至会失败。
所用到的单片机代码将开源。
--------------------------------

以前也做过1个数控电源,但可调电压低、功率小,不太适合现用,做个大点电源的想法有一段时间,但纠结于用开关电源,还是线性电源,一直没有实施,想想开关电源网上大把,买个就行,终于下决心做线性电源,计划做2个,可单独使用,也可串在一起成±电源。

众所周知,线性电源效率低下,为保证调整管处于线性区域,必须要保证调整管输入与输出的压差大于一定的值,一般的稳压为2.5V左右,低压差的可小于1V,(这个压差,请看bg1trk版主的解释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55&pid=22163556

影响调整管输入电压(也就是整流滤波后电压)的主要因素有三个:
市电波动造成变压器次级电压波动,可达±10%
变压器负荷从轻载到满载,变压器初级电压不变的情况下,次级电压也可下降5-10%
整流滤波后,负荷从轻到满,系数从1.4 - 1.0x,如20V交流电压,整流滤波后电压在28V-22V之间波动,这个与滤波电容大小、负荷大小有关
所以要保证线性稳压电源在各种不利条件下都能正常工作,一般的做法就是加大压差,大量功率浪费在调整管上

为减小功耗,本电源的想法是,实时监控整流滤波后的电压,实时调整电压;怎样检测滤波后的电压,调整管输入电压低的可以直接使用单片机的AD转换,但本电源最高电压比较大,10位精度有点免强,所以取用STC15W408AS + IN226,IN226是16位的,可以连续测量电压,最小测量间隔可达140us,前期做过一个测试,10ms(100Hz)1个周期内,可采集到32个左右的数据,如下图:

从上图看,已能准确检测出谷电压,当检测到压差小于2.5V(不一定是最低值,只要检测值小于2.5V),就升高 ~2V ,如果还低再升高一档,直到大于2.5V;当压差大于2.5V+2.8V=5.3V(这个5.3V应该是谷值,并在一定时间内保持大于5.3V),就下调 ~2V,这样就保证压差不至太低或太高。这里的2.5V、5.3V要等以后实测再定。~2V是变压器最小绕组电压。

楼主:
以前所用屏幕是2.2寸,感觉屏幕有点小,分辨率有点低240×320,现在都用完了,上网找480×320的,几乎都在3.5寸以上,好不容易才找了一块3.2寸的,结果被小坑了一下,拿到手驱动是S6D05A1X芯片,商家提供的例程是STM32F103VC,使用FSMC驱动,读SD卡的图片显示,有点复杂,就移植修改一下,用STM32F103C8T6的硬SPI驱动,却死活点不亮,以前也没用过S6D05A1X芯片,以为指令不对,又去看手册,今天用逻辑分析仪分析了SPI数据,没有问题,把显示屏仔细查看,发现下图红圈中的插排有点不到位,重新插好,ok,亮了,害我白白浪费了两个晚上时间

编了一些代码测试,这些字是低分辨率的,放大后显示的,所以显得比较粗
考虑用480×320的屏,想以后增加实时数据曲线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单做一个可调稳压电源,这个电源的电压调整不在自动化控制系统里,又何必搞“数控”这套呢?一个简简单 ...

不知道我理解的可控整流是不是与你相同,由于这个电源要从0V调到60V,变压器次级每2 V一档,那就要30档抽头,厂家肯定不会给我做这样的变压器。

现在这个电压切换并不是完全独立的,是数控部分通过串口把输出电压告诉切换部分,切换部分根据测量电压计算压差自动调节档位的,不需要人工干预。

至于双旋钮机械控制稳压电源,那就买就行,没必要自己做,自己做就想做好,想办法解决存在的问题。与别人相反,本人喜欢简单问题复杂化,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其实这类电源基本都是临时测试用的,性能优先,功耗其次。
即使浪费功率100W,老化测试一天24小时也就浪费2.4度电,1块2毛钱……

真正长期工作的大多数是固定式开关电源。

楼主:
目前PCB板子已收到并焊好, 变压器收到但需要时间改造,目前还没有验证,不知是否有错误。

正面

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学一下板子上那个小螃蟹的Logo是怎么画的。

立创EAD有个插入图片,上传图片后可以帮你处理成线图插入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单做一个可调稳压电源,这个电源的电压调整不在自动化控制系统里,又何必搞“数控”这套呢?一个简简单 ...

发个原理图学习学习

网友:
这种控制方式或许不适合发展时代没见有成品?
楼主已经在做,期待楼主成功再来分享。

6楼说的情况在实验时应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下问题楼主有没有考虑:
1. 市电电压有可能短时间内快速突变
2. 负载电流也可能短时间内快速突变,比如 ...

谢谢!这个有考虑的,解决办法是电压升档后,不会马上降档,需要一定时间才能降档,这个时间试过才能定。

这五个继电器不是一个接一个切换的,是同时切换的,试过,切换时间3ms,所以电容可能需要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继电器的动作时间可能不一致,同时动作可能会同时导通。

每个继电器接一绕组,理论上即使有快有慢也不会造成变压器短路,不过要接变压器实测才知道。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目前PCB板子已收到并焊好, 变压器收到但需要时间改造,目前还没有验证,不知是否有错误。

正面

松力的这种继电器要是在5A情况下切换有可能会发生问题(接点熔合)。

网友:
我喜欢,先预祝lz成功
以上各位高手提出的问题,希望也给个解决方法,不要打击lz的积极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我理解的可控整流是不是与你相同,由于这个电源要从0V调到60V,变压器次级每2 V一档,那就要30档抽 ...

找找本版最近的帖子……
60V,2V步进的话,有5个独立次级绕组就够了,继电器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松力的这种继电器要是在5A情况下切换有可能会发生问题(接点熔合)。

多谢提醒,会多注意,不行就换其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市电电压或者负载电流周期性变化,那继电器必然周期动作,5A的电流继电器触点会生产强 ...

因为继电器与滤波电容之间隔着单向的整流桥,通过软件的优化,只要不在充电这段时间接通,也许没有那么严重,这只是想法,有待验证。

网友:
多组继电器切换,最终效果有待商榷。

楼主:
定了个变压器,店家不愿意给我做低电压绕组,只好定个0-32-48-56-60-62五抽头350W的环牛

今天有空把抽头剪开,改为五绕组

准备调试单片机代码

网友:
羡慕羡慕羡慕

网友E:
那不就可以充电动车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定了个变压器,店家不愿意给我做低电压绕组,只好定个0-32-48-56-60-62五抽头350W的环牛

抽头拆开分成5个独立绕组,完美绕开厂家“懒政”,妙。定制这个变压器多少钱?
2V分档可能有点过细,担心运行起来继电器在某些工况下会频繁跳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抽头拆开分成5个独立绕组,完美绕开厂家“懒政”,妙。定制这个变压器多少钱?
2V分档可能有点过细, ...

不含邮费160

初步测了一下,2V一档,在变动3A的范围内不会变档,比如设定输出5V,压差为2.5V,0-1A负载,电压档为~8V(可能天气很热,大家空调开得多,市电在200V左右),1-3A负载,电压档为~10V,大于4A负载,电压档为~12V,保持直流电压在7.5-10.3V之间,当负载从4A调回到3A,直流电压超过10.3V,则需要15s才会从~12V档下调到~10V档,所以不会频烦调档的,如果在15s内出现大电流,它会重新计时。

这里的直流电压是指谷电压

上调电压档是即时的,下调电压档是延时的

楼主:
初步的测试结果:硬件设计基本没有问题,软件有待优化完善,应该可以达到本人的设想

公开线路图

楼主:
电压设定值是从串口(J1的5脚)输入,目前主控还没有定,是从电脑用串口助手发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不就可以充电动车了

给电动车充电用开关电源就行,没必要搞这么复杂

楼主:
昨晚作了一些测试,得到下面这个图

从采集到的数据来看,延迟调档过程很平顺,达到了预想效果,原来担心的转换过程中出现的电流大,产生强烈的电火花,影响继电器寿命的问题,应该可以解决了。
但2.5V的压差可能得上调到2.8V,留有一定余量,不过这个压差要等稳压部分做好才能确定,如果使用LT1083这种1V低压差的稳压块,这个值调到1.5V足够了。

如果输出电压固定,在变压器抽几个头,使用可控硅作整流,单片机AD作检测,也许更简单。

平时不太注意,一直以为市电偏高,却在调试过程发现今年的电压变动很大,既然有190V这么低的电压出现,看来这个装置很有必要。

楼主:
单片机的代码经测试可用,很简单,更多功能等以后完善,代码中大部分函数使用STC提供的库函数,IN226的函数库是从Arduino移植过来的,全部打包放在下面,解开,用Keil_v5就可修改编译,在\Objects\中找到固件VoltageSwitchover.hex,烧录使用STC官网提供下载的stc-isp-15xx-v6.87F,IRC频率设为22.1184MHz,使用USB转TTL串口就可下载。

目前,由于其他部分还没有做,设置的输出电压暂时由电脑用串口助手发送,格式暂时定为FF XX YY XX YY FA,其中FF为包头,FA为包尾,XXYY为设定的电压值的16进制数值,重复2次,以便作简单的数据验证,防止传输过程中出错,如设定值为5V = 5000mV =(0x)1388,则发送数据包应为:FF13881388FA

网友:
思路很巧妙,期待楼主的成品早日完工

网友:
如今线性的电源是越来越少了期待楼主成功,最好能批量套件,

网友G:
做60v/5A电源,定做0-32-48-56-60-62五抽头环牛,对你的电压分段不理解,0-32v跨度AC 32v,压差DC 38V
太大,AC 32-48,压差DC38-58=20V也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60v/5A电源,定做0-32-48-56-60-62五抽头环牛,对你的电压分段不理解,0-32v跨度AC 32v,压差DC 38V
太 ...

不是直接用的,是回来后拆开,分成了2V、4V、8V、16V、32V共5个单独的绕组,这样就可以组合成32档电压,每档相差2V,最高62V,最低2V。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是直接用的,是回来后拆开,分成了2V、4V、8V、16V、32V共5个单独的绕组,这样就可以组合成32档电压, ...

是把次级绕组拆开,重新绕了一边吗?要不怎样变成2V、4V、8V、16V、32V共5个单独的绕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把次级绕组拆开,重新绕了一边吗?要不怎样变成2V、4V、8V、16V、32V共5个单独的绕组的?

不用重新绕,只把每个抽头剪开,各增加一根线就变成5个单独绕组了。

网友:
bg1trk:
楼主的妙法和直接绕成2-4-8-16-32∨,都用同一线经来绕,前者用的线多,后者用的西安少,哪种方法电源的内阻小?电流大?性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把次级绕组拆开,重新绕了一边吗?要不怎样变成2V、4V、8V、16V、32V共5个单独的绕组的?

这是改造的示意图

网友:
变压器太累赘了,我一直想用开关电源做线性可调,用单片机控制场效应管做电压分段切换

网友:
问题就是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可调性太低,肯定要几个不同输出电压的开关电源并联切换。
坛内用电脑电源改可调电源的,我看稳定性肯定很差,所以只有几个不同电压开关电源切换,这样话,体积肯定又比较大了。

网友:
线性电源,不错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改造的示意图

偷梁换柱,乾坤大挪移之法,妙哉!2-4有点太低太细,如果是4-6-8-16-32是否更好?

楼主:
有点小贵,要50+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小贵,要50+

期待楼主的直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变压器次级,做30个抽头,这是电动伺服稳压电源的思路,而非可控整流的思路。可控整流预稳压的0~60V ...

我原来理解错你的意思了,你的想法很好,还好我是分两半做的,等我做好后半部分,再来验证你的想法。

楼主(2020-07-12):
有段时间没空,前几天才打了板子,今天把数控部分焊好,调试了一下

主控使用了STM32F103CB8T
基准电压为REF5040
DA转换用2个DAC8830,以前用MCP4822,12bit,分辨率低,线性差,这次因为电压调整范围大,用的DAC8830为16bit单转换,一个用于电压,一个用于电流,线性好不好现在还不清楚

代码是从以前的Arduino版移植过来的,粗粗调整一些,DAC8830以前没用过,还好比较简单;先验试了数控部分,发现了几处Bug,修正后还可以,有时间就做稳压部分了。

网友:
关注一下。回来看能不能改造我的老旧线性电源。

网友:
坐等楼主更新,正在仿制楼主的数控电子负载

网友:
真不错,留下记号,回头再看

网友:
小白学习中,期待楼主的打坐早日成功

楼主:
这段时间太热了,都懒得动,今天终于有点兴趣,就把恒流恒压调节部分焊好,暂时先没上大功率管,调试了一下,电路应该没问题。

恒流恒压调节部分,本人一直不太喜欢用分立件,而喜欢使用运放来做,运放电压放大倍数大,供电电压范围宽,简单,稳定,但本次输出电压要从0-60V可调,耐压超过44V运放都很少,何况60V以上,有,价格也较贵,所以,运放输出直接驱动调节管的方式不合适,这次是在运放输出与驱动调节管之间加入了由Q1组成的共基极放大器,这样运放输出电压范围就很小,可以使用 ±5V 电源就可以了,电压基准也可以共用+5V。

楼主:
校准了测量电压、电流,没问题

因为没有装大功率管,中功率管也没有加散热器,所以只测试了小电流下的恒流,功能也正常

下一步计划是把大功率管装上。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段时间太热了,都懒得动,今天终于有点兴趣,就把恒流恒压调节部分焊好,暂时先没上大功率管,调试了一下 ...

电源逐渐有了模样,祝调试顺利。

运放耐压问题有个小建议,把“+”输出端定为整机的地。别说输出60V,就是600V也跟运放耐压没啥关系。
以前做的数控电源,恒流、稳压控制跟您用的差不多,只不过您图上的VCC在我那是GND。
从调整管发射极电阻左端引出信号经一个仪表运放放大后作为电流取样信号(省了电流取样电阻),一路送数控板,另一路送恒流控制运放。
电压采样是用了一只运放接成反相放大,将输出的负压转为0-3V的正压给数控板。将数控送过来的基准与“-”接线柱上的负压经两电阻“合成”后作为反馈送稳压控制运放。
再经稳压控制、恒流控制俩运放一推一拉去控制调整管,因为调整管是经稳压运放的输出来驱动的,电路未稳定之前电源输出为零,没有某些电路上电、掉电时可能出现的调整管暂时失控输出高压的问题。

有点麻烦,但实际运行起来感觉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源逐渐有了模样,祝调试顺利。

运放耐压问题有个小建议,把“+”输出端定为整机的地。别说输出60V ...

我也考虑过你提到过的方案,但因为我使用了INA226作输出电压电流的测量,而INA226测不了负压,所以才采用了现在的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考虑过你提到过的方案,但因为我使用了INA226作输出电压电流的测量,而INA226测不了负压,所以才采用 ...

合理取舍,理解理解。

网友H:
我也想做一个输出60V的线性稳压电源,想用常见运放做,但常见的运放耐压不够,请赐教个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想做一个输出60V的线性稳压电源,想用常见运放做,但常见的运放耐压不够,请赐教个电路。

58楼的图就是

网友:
持续关注。打算cpoy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个继电器接一绕组,理论上即使有快有慢也不会造成变压器短路,不过要接变压器实测才知道。

你这个继电器是单刀转换的,如多一把刀就好了,可以把绕组同时接入、同时退出,另外标称5A的继电器能用到4A就不错了,你可以拆一个看看里面的接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改造的示意图

这个方法好,学习了!

楼主:
今天下雨,那都去不了,呆在家里把大管焊好,把2块板接在一起,作了统调,经测试,压差不大于5V,基本达到设想,但应该还有可调余地

顺便测了12V、4A的条件下纹波情况

还算过得去

bg1trk版主提到的开关机出现失控问题,经试验,开机没有出现,原因可能是主控芯片没有正常前,副控不会切换电压,所以没有高压失控输出,但关机,并且负载比较轻的情况下,确实出现输出高压,下一步需要调整一下电路。

网友I:
通过时间延迟换挡可能会带来性能问题,比如压差增大,降档,然后压差减小,需要增档,是由于延迟限制,要等到时间到了才能增档,但此时压差已经减小到无法容忍的地步,稳压器失效,这是一个缺陷。

一般减少频繁波动带来的抖动,使用的是回滞窗口法,即上升期门限和下降期门限不同,比如,但压差增大时,需要增大到3V才能降档,压差减小时,需要减小到2V才能增档,如此一来,当压差频繁波动小于1V时,不会导致换挡动作,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I:
通过时间延迟换挡可能会带来性能问题,比如压差增大,降档,然后压差减小,需要增档,是由于延迟限制,要等 ...

延迟换挡,没有想象那么久,也就在5ms左右,加上大电容,压差没有减小到无法容忍的地步

现在压差是小于2.5V增档,大于5.3V降档,这是由最小的档决定的

楼主:
为防止关机时出现失控输出高压,增加了Q15、Q16等组成的开关
开机,Q15导通,Q16截止,稳压正常输出
关机,由于C51容量比+-5V的小,电压降低的快,Q15失电截止,主滤波电容上的电通过D12使Q16导通,Q2基极接地,稳压无输出

网友J:
不是很懂做着东西的意义是啥,且不说需要定制变压器啥的难度.
就现在的很多开关稳压器的效果并不比线性稳压器要差...
而且这种东西为啥不做一个可调的前级开关电源然后MCU控制前级的输出电压?
以及我没记错的话很多成品电源内部已经采用了这种设计了,不过分档比较少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是很懂做着东西的意义是啥,且不说需要定制变压器啥的难度.
就现在的很多开关稳压器的效果并不比线性稳压 ...

其实也没啥意义,就象有人还在做矿石收音机一样

这电源实际也可以去买来用的,自己做只是找个坑,验证自己学的东西,又有模电、又有数字,还有数模转换、模数转换,各种通信协议,不亲自动手,无法理解
象前面提到的关机失控输出高压的现象,在其他地方由于误差放大共用主电源,没出现这问题,现在误差放大使用了辅助电源,就出现了问题

使用开关电源产生的尖峰电压,我没有能力消除,对我的微弱信号测量干扰比较大,所以不太喜欢,虽然数控部分也会产生干挠,但相对开关电源小很多(见68楼的纹波测试图)

网友J:
引用 楼主:
其实也没啥意义,就象有人还在做矿石收音机一样

这电源实际也可以去买来用的,自己做只是找个坑 ...

老板看看LT8650和LT8640这俩片子,交错并联Buck的话,示波器测到的噪声就基本只有示波器自己的底噪了.
开关电源的噪声现在有大量技术可以优化了都

楼主:
引用 网友J:
老板看看LT8650和LT8640这俩片子,交错并联Buck的话,示波器测到的噪声就基本只有示波器自己的底噪了. ...

多谢指教,不知是否可以提供实测纹波图作参考吗?

网友J: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教,不知是否可以提供实测纹波图作参考吗?

上面的图是之前学长做的,我自己的板子还在画.
开关频率2MHz,双相同步输出,开关纹波直接就看不到了,输出的噪声+纹波有4mV,大部分是低频分量.
基本就是内部的基准源的噪声了.
要是真想做低噪声的线性的话不如直接买LT3045,噪声据说比一块电池都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上面的图是之前学长做的,我自己的板子还在画.
开关频率2MHz,双相同步输出,开关纹波直接就看不到了, ...

LT3045最大只有0.5A,15V,只适合二次稳压

你那开关电源看起来不错,有机会也去试试

楼主(2020-08-28):
有段时间没有更新了,其实电源基本上做好了,电源好不好,还得测试一下,所以断断续续做了一些测试

纹波测试

负载电流从10%-90%(0.5A-4.5A)的跃变测试图,1kHz,占空比50%

这是上图的放大,系统反应时间1us,恢复时间<10us

楼主:
以前都是用示波器来测电源纹波和噪声,但示波器的灵敏度和分辨率都不高,象上面的纹波图,看不出什么,也有人用声卡来测试,但声卡带宽不够,觉得不太靠谱,还有人用AP分析仪,但不是我们业余玩得起的,所以一直在找个带宽足够、分辨率高、价格不高的东西,正好前段时间朋友送了一个好玩的东西----Ti的ADS8900评估板,这段时间就在折腾这东西了

评估板有3块,大的是2kHz信号发生器,中的是ADS8900系统,小的是控制接口板
ADS8900是20位,采样频率最高可达1MHz,也就是做FFT频谱分析的话,可以到500kHz

Ti提供了一个评估测试软件,可以读到信号的原始数据,也可以做信号分析,但是以基频为0dBC的

如果测试噪声,没有基频,就没法换算到准确的数据

后来发现这个评估测试软件是用LabVIEW做的,于是又去折腾LabVIEW,但电脑软件实在是太差,搞不定驱动,只好用评估测试软件读取原始数据,用LabVIEW编个数据分析。

楼主:
数据分析是用LabVIEW编的,第一次使用,也不知对不对,数据只能作参考,请各位指正

评估板底噪

1Vrms校准信号

以下为电源在不同负载下的纹波噪声
0A

0.5A

1A

2A

3A

4A

5A

网友F:
引用 楼主:
数据分析是用LabVIEW编的,第一次使用,也不知对不对,数据只能作参考,请各位指正

评估板底噪

感觉比示波器的FFT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比示波器的FFT厉害。

应该比示波器的FFT好得多,示波器采样位数只有8位,无法与20位精度比的,可惜现在搞不定驱动,无法进行实时测量

楼主(2020-10-19):
找了个铝合金机箱,有点小,不是很满意,费了很大功夫才加工安装好,机械加工真不在行,远看还行,近看就很难看,为了打板省钱,分部打成了两块10×10以内的板,所以内部连线有点乱,但终于还是制作完成了这个电源,大家见笑了。

楼主:
电源的控制代码经测试可正常运行,代码使用 keil 5.14编写,由于水平有限,仅供大家参考,BUG在所难免,请各位批评指正

代码是分卷压缩的,请下载完后,把文件名最后的“.zip"去掉,再解压

楼主:
功能使用

正常运行:SW2旋转调节下划线的位置,SW1旋转可调下划线位置对应的数字增大或减小,按下SW1可保存当前设定的电压、电流值,下次开机时调用。

按SW2,则在以下功能中循环:0:运行  1:(预留)  2:亮度 ,3:校准测量电压, 4:测量电流调零, 5:校准测量电流, 6:电压基准, 7:设置电压斜率, 8:设置电压截距, 9:设置电流斜率, 10:设置电流截距, 11:恢复默认值

2:调屏幕亮度  按SW2进入“亮度”功能,旋转SW1,可以在10-95%之间调节PWM,按下SW1保存。

测量校准
3:  校准测量电压   用一个准确的4位半电压表接在电源输出端,先在正常运行状态,调节输出电压到某一个值,然后按SW2进入“校准测量电压”功能,旋转SW1,使电源显示屏上的电压值与4位半电压表显示值一致,最后按下SW1保存。

4: 测量电流调零    先在正常运行状态,调节输出电压到0.1V,然后按SW2进入“测量电流调零”功能,旋转SW1,使电源显示屏上的电流值为0.000A,最后按下SW1保存。

5:校准测量电流  必须先把测量电流调零,才能做此步校准;在正常运行状态,设置恒流电流到最大5A,用一个负载电阻和一个准确的4位半电流表串连,接在电源输出端,调节输出电压到合适值,保证电流不超过5A,然后按SW2进入“校准测量电流”功能,旋转SW1,使电源显示屏上的电流值与4位半表显示值一致,最后按下SW1保存。

设置校准

6:电压基准  用4位半电压表测量U3 REF5040第6脚电压,然后按SW2进入“电压基准”功能,旋转SW1,使电源显示屏上“电压基准”后面的数值为4位半电压表测量值,最后按下SW1保存。

7、8: 设置稳压电压校准  在正常运行状态,调节设定电压,分别记录设定电压、测量电压,把一系列的值输入execl中,计算出斜率、截距,然后按SW2进入相应功能,修改相应的值保存就行。

9、10: 设置恒流电流校准  在正常运行状态,在电源输出端接一负载电阻,调节设定电流,使电源输出处于恒流状态,分别记录设定电流、测量电流,把一系列的值输入execl中,计算出斜率、截距,然后按SW2进入相应功能,修改相应的值保存就行。

网友K:
恭喜楼主电源制作成功。出套件吧,老旧线性电源改造需求不少。

网友L:
引用 楼主:
以前所用屏幕是2.2寸,感觉屏幕有点小,分辨率有点低240×320,现在都用完了,上网找480×320的,几乎都在3 ...

楼主计较屏大小干啥,不够一样啊。我是不喜欢并口屏,SPI的可以爽到死,你软件功底很好啊,我就会简单的Arduino,
你是51的 32 的都可以写,而且还会改程序,我只会用Arduino的库,初学者,我买了很多219  就是没有216.慢慢跟你学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据分析是用LabVIEW编的,第一次使用,也不知对不对,数据只能作参考,请各位指正

评估板底噪

你也太高端了吧,啥设备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K:
恭喜楼主电源制作成功。出套件吧,老旧线性电源改造需求不少。

我是业余玩玩,出套件要考虑的东西很多,不是我这种懒人的风格,高兴玩玩,不高兴掉一边,所以没有商业化的想法,东西都公开了,大家随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计较屏大小干啥,不够一样啊。我是不喜欢并口屏,SPI的可以爽到死,你软件功底很好啊,我就会简单的A ...

用大屏是想以后修改完善代码时,能显示电压、电流曲线

我也喜欢用spi口,这样可少用很多IO口,其实,并口屏刷屏速度快很多

我开始也是学Arduino的,再学STM32就容易多了,我水平也只能算刚入门,代码写得比较烂,见笑了

其实我仪器很少,所以只能使用一些非常规的东西,专业人士会见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0错误0警告,大赞!

能够给大家一些参考,感到欣慰

网友:
高手,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