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看懂R71e的滤波电路

楼主(2020-06-03):
滤波两端反接的1SS53是什么用处啊?

网友:
没看到整体图,我猜是做开关用的。
二极管加上正向直流电压则导通,交流信号能通过;反偏则截止,只存在很小的结电容,信号不能通过。

网友:
开关啊,打开和关闭各个滤波器的导通。

网友:
波段转换用。

网友:
波段转换开关,决定那个滤波器接入电路。这是常见电子开关。

网友:
继电器控制接收滤波网络波段电路。

楼主:
图纸在这里:我也觉得是有开关功能,但是看不太懂,用二极管来导通?二极管不是单向的么?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4455&highlight=r71e&mobile=2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纸在这里:我也觉得是有开关功能,但是看不太懂,用二极管来导通?二极管不是单向的么?http://www.cryst ...

没觉得自己已经回答了自己?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纸在这里:我也觉得是有开关功能,但是看不太懂,用二极管来导通?二极管不是单向的么?http://www.cryst ...

加了偏置就不是单向导电,而是一个小电阻

网友:
图片是BA591的部分规格书,其中红色和蓝色部分的参数涉及开关二极管的隔离度,绿色框中的参数涉及到正向传导的损耗系数。这么比喻,这个二极管没有正向偏置的时候,就相当于一个1pF加100kohm的电阻串联,有正向偏置就相当于一个0.7ohm的电阻。

楼主:
确实长知识了,这样我能理解了,很巧妙的器件和设计,我开始还在想这么多滤波器,怎么没见选择的继电器之类的。看来电路基础知识还是欠缺很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纸在这里:我也觉得是有开关功能,但是看不太懂,用二极管来导通?二极管不是单向的么?http://www.cryst ...

可以这样理解:加了直流正向偏置后,由于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二极管导通了,而信号是叠加在直流偏置上的,只不过成为了“波动”的这里,这个波动就是交流信号。所以这个交流信号是可以通过“导通”的二极管的。相当于开关接通了。而当施加在二极管两端的是反向电压时,二极管是处于“截止”状态的,这个时候输入输入端的信号仍然是叠加在直流上的,但是此时二极管是处于“截止”,所以信号就不能传输到二极管的另一端。对信号而言相当于开关断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长知识了,这样我能理解了,很巧妙的器件和设计,我开始还在想这么多滤波器,怎么没见选择的继电器之类 ...

中频滤波器(宽带/窄带)选择电路也是这么玩的

楼主:
R71e的射频板用一个BA618(LED驱动)片来提供偏置选通滤波器,这个板子有的玩了,11路分段滤波器组。

网友(2024-11-05):
引用 楼主:
图纸在这里:我也觉得是有开关功能,但是看不太懂,用二极管来导通?二极管不是单向的么?http://www.cryst ...

正向导通时通过0.00x V的电波信号很通畅,一般导通电压0.6-0.7V,只要叠加的负波不大于0.05V,对导通性能没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