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惑:美多66A,6U1的第7脚跳火的原因

楼主(2020-06-03):
疑惑:美多66A,6U1的第7脚跳火的原因,开始以为管座原因,拆下6U1之后,测量各个管脚之间电阻,绝缘好的,不带6U1通电,管脚也正常不打火,更换新的6U1,还是7脚打火,很奇怪,故来求助。

补充,记得以前有台66B,也是这个6U1管座跳火,有烧焦的气味,所以怀疑是不是其他原因引起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让人疑惑的是,不插电子管的话,不打火

6U1工作时6脚(七极部分屏极)与8脚(三极部分屏极)都有直流高压叠加高频振荡信号,不插电子管没有振荡电压。

网友B:
座和脚之间打火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座和脚之间打火还是?

对的

网友C:
在广州气候潮湿,经常发生胆座漏电碳化,要换胆座。不知你那里气候怎样?北方的机器较少发生这种情况。

网友:
美多66A电路,6U1第7脚是第3 栅其本身只有高频振荡信号,6脚是七极部分的屏极直流高压叠加高频信号,8是三极部分的屏极,直流高压叠加振荡信号,在这几个管脚套上绝缘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广州气候潮湿,经常发生胆座漏电碳化,要换胆座。不知你那里气候怎样?北方的机器较少发生这种情况。

让人疑惑的是,不插电子管的话,不打火

网友:
换个陶瓷管座就不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让人疑惑的是,不插电子管的话,不打火

      不插电子管所有接脚电路都处于开路状态,只可能高压脚与地跳火。插管后电路开始工作,不过振荡强度有限,打火的可能性非常小。还是着眼于管座吧,如果是陶瓷座就用无水酒精清洗后暴晒,如果是其它材质管座老化是最有可能的,只能换座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6U1工作时6脚(七极部分屏极)与8脚(三极部分屏极)都有直流高压叠加高频振荡信号,不插电子管没有振荡 ...

有道理,一会我把管座拆开看看

网友A:
管座打过火以后深处会残存积碳,特别是该收音机采用老式胶木板管座(见下图),再怎么清洗也白费,只能换新的。

网友:
换管试试,曾经遇到过,费好大劲,原来管子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座打过火以后深处会残存积碳,特别是该收音机采用老式胶木板管座(见下图),再怎么清洗也白费,只能换新 ...

已经拆开,发现7脚和6脚之间有轻微烧焦,更换管座后,故障消除

但是仍然不能收音,在输入口输入音频,放音正常。

所以测量6U1电压,6脚 +200V、8脚+120V、1脚+70V,用探头测量8脚处信号,在低端,频率967KC,Vpp=18.8V,高端,频率1713KC,Vpp=21.8V

振荡电路高端频率比正常值差不少,可调的电容是个拉线电容,感觉损坏的概率不大啊,奇怪,难道是470P的电容容量变大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经拆开,发现7脚和6脚之间有轻微烧焦,更换管座后,故障消除

但是仍然不能收音,在输入口输入音频, ...

垫整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垫整电容!!!!!!

按照道理这个垫整电容对高端的影响比较小,对低端影响大,相当于470P串联460P,约为230P,对应频率为1/(2*3.14√133*230)=910KC

反算,频率为1713时,双联并联拉线电容再和垫整电容串联后的总电容是65P,究竟是哪个引起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按照道理这个垫整电容对高端的影响比较小,对低端影响大,相当于470P串联460P,约为230P,对应频率为1/( ...

拉线电容不会变多小的换垫整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拉线电容不会变多小的换垫整试试吧

剪开470P的一只脚,测量值为471P,损耗0.00%,好的

断开双联的引线,测量拉线电容两端,读数为240P,减掉去第8脚的100P,应该在140P左右,难道这个拉线电容坏了?

补充内容 (2020-6-5 08:16):
测试了一下电路中的几个电容,100P测量值118P,51P测量值78P、460可变电容45P

楼主:
剪下拉线电容,细线已经拆掉一半左右,测量数值45P,看来是它坏了。

此时测量震荡频率为1830KC,还是有问题,剪开460可变,全旋出测量值35P,反推线圈电感是215uH,比133uH大很多,和低端反推出入非常大,问题出在哪里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剪下拉线电容,细线已经拆掉一半左右,测量数值45P,看来是它坏了。

此时测量震荡频率为1830KC,还是有 ...

继续测试:

觉得拉线电容测量不太准确,所以拿了新的100P电容测量,发现确实是晶体管测试仪测得不准确,大概偏大10-15P,于是拿出电容表测量,最终读数如下:

7/35垫高电容:20P
460双变最小值:27P

去掉7/35电容,振荡频率最大1863KC

断开双变,振荡评率最大2113KC,此时振荡外接电容是断开的,说明线圈本身的分布电容比较大了,以至于自己就构成了LC振荡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