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触摸到胆机内部的高压,会被电晕吗?

楼主(2020-06-03):
比如最大输出400V,400mA的电源,人体触碰后,安全吗?

网友:
不会晕,我被电过,反而更清醒了。

网友:
告诉你,死在这个电压下的人不计其数,之所以很多人没有直接经验那是因为死了的人都不会回来告诉人门发生了什么。你问的都是活人,问的是死不死的事,都没死过!!所以听他们的就很危险,逻辑不复杂自己想。晕不晕的问题是这样,部分晕了的很容易就投胎去了,逃出天生的在此传道呢。

网友A:
碰一下直流高压会被电击,就是震一下,没有有危险。

网友:
电工安全规程里的每一项条款都是经由血的教训而制定的!

如果想赶快去投胎可尽管无视任何规定!!

网友:
一般穿着塑料拖鞋,不小心碰到胆机内高压(胆机有变压器),震一下,有过多次体验,没什么问题。玩胆机的多数人都被电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虽高,但是电流小,电一下问题不大!

请复习一下《电工基础》
行业规定 安全电压为36V,安全电流为10mA,原因如下:

电击对人体的危害程度,主要取决于通过人体电流的大小和通电时间长短。电流强度越大,致命危险越大;持续时间越长,死亡的可能性越大。能引起人感觉到的最小电流值称为感知电流,交流为1mA,直流为5mA;人触电后能自己摆脱的最大电流称为摆脱电流,交流为10mA,直流为50mA;在较短的时间内危及生命的电流称为致命电流,如100mA的电流通过人体1s,可足以使人致命,因此致命电流为50mA。在有防止触电保护装置的情况下,人体允许通过的电流一般可按30mA考虑。
不要误人子弟

网友:
用交流电胆机机内高压和电流,完全可以致人死亡。人体触电电流是30毫安。请问那一台机器高压电流小于30毫安?不管电压多高,只要流过人体电流超过30毫安都可能造成触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大概明白了,胆机总体安全,因为有隔离变压器,只要自己不作死,问题不大。

最危险的就是致命但不被重视的,侥幸猛于虎。

网友:
那个电击是很利害的,我被击过,击过後足足呆了五分钟,十分後怕!

网友:
人体碰触超过40V的电压都不安全。在空气湿度大环境潮湿的地方,三、四十伏特的电压有可能要人命。

网友C:
人体感受是电流的力量,电压是产生电流的条件。
也就是说超过安全电压“36v”,电压就足以产生足够电流伤害人体。
但为什么摸过220v的人,很少电死的呢? 因为还有一个参数就是:电阻。  比如你穿的什么鞋。

胆机内部高压是不接地的,产生电流的话,回路距离较短,电阻较低,舒爽感肯定更强烈。
但这种电击回路多数是双手之间,流经心脏电流较小,属于较安全舒爽。  但但但但 绝对不建议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体感受是电流的力量,电压是产生电流的条件。
也就是说超过安全电压“36v”,电压就足以产生足够电流伤 ...

多谢,大概明白了,胆机总体安全,因为有隔离变压器,只要自己不作死,问题不大。

网友:
中学时换保险丝被交流220V电过,装电子管收音机时被直流400V电过——两者的感觉不一样:交流是麻,直流是被击打的感觉……
更甚,修黑白电视机时被9kV高压电过(高压线老化有裂纹),那个赶脚最爽……

网友D:
在进行高压操作时,注意以下几点:
1.  有一定的理论基础
2.注意与大地绝缘,如站在绝缘垫上操作,保持地面干燥
3.能断电操作尽量断电
4.带电作业时单手操作
5未尽事宜,请参考安全用电管理操作规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进行高压操作时,注意以下几点:
1.  有一定的理论基础
2.注意与大地绝缘,如站在绝缘垫上操作,保持地 ...

好,去买双电工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人体感受是电流的力量,电压是产生电流的条件。
也就是说超过安全电压“36v”,电压就足以产生足够电流伤 ...

但这种电击回路多数是双手之间  ,这个就很危险,这个回路,电流有可能流经心脏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去买双电工鞋。

去找一块绝缘橡胶垫更实在

网友:
看通电时间吧,拂一下,小刺激一下;要是撸上了,那感觉,升天了。

网友:
这貌似与是否形成回路及电流大小有关,电流很小就没事。
但是手不小心碰着了也就算了,可千万别拿舌尖去舔啊!

网友:
我曾经忘记关电源后再去拆螺丝,然后手有接触到螺丝刀金属部分,当时电压dc500伏左右,两手之间激烈抖动两下,本能地将螺丝刀甩了出去,在1秒内脱险。之后会心跳加速,耳内嗡嗡作响,手部刺痛有焦味,有烧伤的地方,良久才回过神来!
所以楼主不要请教这类问题,也不要以身犯险。

网友:
会死的!就是如此简单、死不了是好运。电流未经心脏、肌肉强烈收储甩开电源。

网友:
安全第一!小心触电!一旦有切身体会,可能没法来回帖了。

网友:
因为有隔离变压器,只要自己不作死,

网友:
以前修家电时候,给人家修电风扇,从拆电机到换好组装好,准备插电试机,找插头一看已经插插座上面了当时就蒙了,竟然没有感觉,此类事件应该发生过几次,应该是我绝缘性能好吧主要还是自己大意了。

网友:
   我 被244电视高压电过,把电视保险烧了,我没事,前些天被电从梯子上打到地上,悬也没事,不过后怕,梯子一米多高,我心脏还行,人的命天注定,该死碰电就亡,不该死一般没事

网友:
能电死人这是肯定的,就看你的接触状态,能不能摆脱。
修理过单位805扩音机,高压1500伏,看着头发根都麻。

网友:
直流电击很疼的 长时间电击也是会要人命的

网友:
       因为你接触的都是与市电有隔离的机器,(热底盘的除外)不小心被电击是难免的,也就是瞬间略有不舒服的感觉,无大碍。以前老汽车点火线圈高压12KV,有的车主就用他接驾驶室与前盖板,使触摸者麻电。现在你可以触摸电蚊拍试试。修理电视机缷高压皮碗时忘记放电是常有的事,你还可以用滤波大电解充电后触摸试试,虽然两极直接短路会伴随一个大火花啪的一声很吓人,用手可不是直接短路啊,修理机器大部分时间都是带电测量的,不小心触摸到B+电路也是常有的事。
       学生时期到临时在部队充当全职电工(1.5年)除掉11000V高压外(绝缘杆操作)变为三相线四线制后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允许断电作业,徒手操作(方便)情况比较多。随着年龄的增长胆子就越来越小了,30多岁后就不再介入非本人的专业了。
       给同学安装热底盘串丝机以及修理一些苏联东欧进口的电视机脚下垫一块干燥木板,数量有限没必要弄橡胶垫。彩电都是开关电源,虽然电压不高,有时碰到某些地方也会麻电的。
       唯一最危险的一次是用自制的电烙铁(不知已经漏电)一手拿电烙铁,一手拿焊锡被电击,庆幸条件反射瞬间甩掉了电烙铁,否则命完了。
       曾经看到过一农村电工被高压跌落式保险溶化的金属滴灼伤的事例。

网友:
安全无小事

网友:
跟据时机和方式来决定,只要不作死就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虽高,但是电流小,电一下问题不大!

400v;400ma还算小电流?

网友:
千万小心一定是没错的,之前装机也有不小心碰到散热片(与高压稳压管250V输入端直通),还有在测电压的时候手掌碰到电源开关上的金属触点。。。直接就是强烈的刺痛。
现在就多加小心,尽可能做好绝缘。引线出来地方多加热缩套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大概明白了,胆机总体安全,因为有隔离变压器,只要自己不作死,问题不大。

70年代初想修家里的5灯收音机,一手扶底盘、一手拿螺丝刀不下心碰到高压端(大概是250V),麻得我心脏评评的快跳好几分钟,还好命大啊!

网友:
安全第一,千万不要尝试........

网友E:
隔离变压器也会触电的,隔离变压器只是对大地产生隔离但不意味着对底盘隔离,如果底盘接地实际就没有隔离!你只要身体和大地、底盘包括空气有足够绝缘了那你随意碰触吧。

网友:
如果是悬浮的400V甚至1000V触摸其中的一根线不会有事,如果一端接地的就是100V都会要你的命!人体安全电压36V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E:
隔离变压器也会触电的,隔离变压器只是对大地产生隔离但不意味着对底盘隔离,如果底盘接地实际就没有隔离! ...

这么说来,胆机供电不接地线更安全。

网友:
1:如果是与市电隔离的,不构成回路的,末有问题,如果构成了回路的,那不只能看运气了哟。
2:如果不与市电隔离的,那危险系统是最高的,运气好的可能有命在,运气不好的,可能就去见马克思鸟。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去买双电工鞋。

触电还好说,过电就不好说了,,,,,,

网友:
可能我的电阻就比较大,一般的电焊机次级我双手分别拿一端根本没问题。电焊机次辑的电压通常也在40伏以上,甚至有80伏左右的,我都捏过。
九五年冬天,我买过一枚双25伏40瓦的小变,中坚和任意一端是二十五伏,两端就是五十伏,其实在五十伏以上,我捏着虽有麻感却无任何不适。
反正是近几年的事情,具体时间忘了,有个女的总来我这里推销河北什么鸟地方产的所谓 DDS,好象就是这个名称。
人家说那玩意儿还得跟着老师练,我说我八九岁就开始练了,绝对比她的工夫深。
这女的年纪不大口气不小,还不相信我的话,笑着说她自己练了两年多,她作过四千多客人。
对于这个,我肯定有自信,赶紧试一试叫她服了别再来。
我一手握她的手,一手握她那玩意儿的所谓探头,她另一手握另一探头,一位病人帮我们操作。
话说那个东西电压应该不低,感觉至少一百伏以上,不然两个人四条胳膊串联不会有那么大电流。
我都觉得有点难受了,她肯定不行,没过三十秒就忍受不了了,我不放手,她的另一只手以不受控制难甩掉探头,好容易才挣脱。
这女的还是忽悠我买她那玩意儿,说什么我这工夫可以当老师,最后我只能说那东西是骗人的玩意儿,想聊别的就继续,想卖给我这骗人的东西没门儿。
此后她有时也给我介绍病人,去年冬天她也不干那玩意儿了,说是影响身体,月经不调了。

网友:
一般来说,电死的没办法来论坛给大家汇报了,能来的都没电死。

网友:
胆机,只要不是握住导线触电一般都碰到神经性反射弹开或跳起来,扔工具扫机子都正常啦,肌肉电刺激不受控导致的嘛,要是握住线那就麻烦了越电抓越紧的  电流小没事,监狱的电棍我可以手抓紧再开没事.
.

网友:
焊胆机不小心触电后的感觉头脑更清晰,思维更敏捷,焊机速度加快,完全不用看图纸了,一气呵成。让我想到一个广告:士力架。

网友:
这个应该与大地隔离吧,
(机子金属底板接地,如400V负极接金属底板那也就连大地,单手也触死)
所以穿绝缘鞋,坐在木凳子上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双手操作一定要小心、小心、小心。400MA双手(玩电都习惯双手测量)触电基本无救。

网友:
以前的275广播线,是单根镀锌铁线,我这附近就有一个被电死的,如果说没事,是你运气好,运气不好的已经挂了,命只有一次,当然不怕死就当我没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碰一下直流高压会被电击,就是震一下,没有有危险。

是你命好,不要再在这里误人子弟了

网友:
看接触时间,做电器行业最重要就是安全,其他什么都排第二

网友:
高压直流电比交流电危险,我们这里出了N次人身事故都是直流电惹的祸....

网友:
要是不怕死,你去玩气硬功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怕死,还是不要玩的好

你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人都是属于不见棺材不掉泪的。就如同那些明知道喝醉酒还要开车的一个性质。

这话没毛病

网友:
通过人体的电流超过20毫安,就很危险了。36伏以下为安全电压。因为皮肤以及人体电阻。在36伏以下不会超过20毫安。400V已经非常危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少听说谁玩无线电给电死的

这句话听起来不错,但是你要知道,敢于玩胆机的人一般都具有一些电的知识才敢去玩,不然的话你叫一个盲头虫去玩胆机,十有八九都是死。

网友:
这个看命,如果是流过心脏的连续电流10mA的话就足以阻止心窦发出起搏脉冲了,然后心脏发生纤颤,不及时抢救会死,当然死之前是会因为大脑缺血而昏过去的,要是命比较好电流没有流过心脏,只是发生在肢端的话,就不会晕过去,会很疼,然后长时间的话由于电流的热效应有可能引起烧伤,并且如果是直流电还会因为离子的作用造成电流路径上的细胞坏死等,如果造成了血液的凝固形成了血栓,血栓又恰好脱落流入了脑动脉肺动脉等堵塞了关键器官的小血管,那么还有有可能死掉的,而且如果出现了大量细胞的死亡,细胞内释放出的物质会造成身体电解质的紊乱以及酸中毒,那么还是会死,死之前也会有昏迷的情况,所以……还是那句话,看命

网友:
还有一点,安不安全不看电压电流多少,看的是个人的技术水平和对相关知识的了解程度以及是否能做到胆大心细做事严谨,玩胆机(其实玩石机也一样)啥都不怕就怕不懂+蛮干,胆大心不细的人玩电很难长寿的

网友:
长寿是无数的仔细与小心来保证的,投胎的路时刻畅通,曰“做人之险”。

网友:
常识性问题,不要因为一次没电死就胆子越来越大,做好必要的防护,要不就死的快

网友:
我就被电的手上起水泡,一个同事一块肉被烧焦,我一脚踢倒了梯子,掉下来才捡了一条小命

网友G:
玩胆机的,被B+电一下再经常不过了,危险不危险不仅与电压有关,更要看有多大电流通过人体,电源内阻、人体内阻都限制该电流,计算可能复杂,但被B+电过无数次没事,让你“激灵”一下子而已。
维修调整中,要想尽可能避免危险,请养成"单手操作"以及“关机后及时给B+放电”的习惯,意思不用我说明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玩胆机的,被B+电一下再经常不过了,危险不危险不仅与电压有关,更要看有多大电流通过人体,电源内阻、人体 ...

好吧,回头给B+和低直接接个适当的电阻,构成放电回路,这样断电后能力可以很快放完。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回头给B+和低直接接个适当的电阻,构成放电回路,这样断电后能力可以很快放完。

这个最直接有效的方法,我也曾经在电容未完全放电时被电过

网友:
防止折腾时被电击,最简单有效的方法是在B+与地之间焊上一个2、300K的电阻,好象叫做泄放电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