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了台“春雷703”,求清洗方法。

楼主(2020-06-03):
捡了台春雷703收音机,有断线、波段开关接触不良,简单打理后上电,声音悦耳,灵敏度等很好,遗憾的是这台机无后盖,无拉杆天线,无波段开关旋钮,看品相岁月的沧桑不言而喻,电解标识72年产。
求老师这台机用什么方法清洗?

网友A:
拍照,逐步拆,分解。一般喇叭与主板分开即可。有条件的,用超声波清洗机,没条件的放在面盆里,清洗线路板的水要用无离子的,蒸馏水。汽油,洗板水,也可以。

网友B:
从图中看来,这台原装货东西还不错!反正也就是这么多另件,小心一点一个个拆下整理一下应该不难!耐心加小心两天即可完成。后盖先自己做一个。以后有机会再配!此机当年也祘一台名机了!他的拉线是用过桥輪的,很有特色!要小心了!

网友:
打理好了一定很漂亮。

网友C:
高压水枪如何?

网友:
2楼经验丰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照,逐步拆,分解。一般喇叭与主板分开即可。有条件的,用超声波清洗机,没条件的放在面盆里,清洗线路板 ...

感谢老师指教!不愧就“上无三厂”的专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图中看来,这台原装货东西还不错!反正也就是这么多另件,小心一点一个个拆下整理一下应该不难!耐心加小 ...

谢谢老师指教!
有年头的机子了,原修机经常遇到三极管的断脚,齐根部的断很讨厌的,所以根本不敢用大拆大建的方法。今用无水乙醇,注射器+小油画笔连冲带刷的方法初步作了清洗,等晾干后上机再向老师汇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压水枪如何?

谢谢!
你遇到这事了先用用这个方法,看看效果也可能相当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拍照,逐步拆,分解。一般喇叭与主板分开即可。有条件的,用超声波清洗机,没条件的放在面盆里,清洗线路板 ...

用超声波清洗机是对的,拆零件不一定恢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图中看来,这台原装货东西还不错!反正也就是这么多另件,小心一点一个个拆下整理一下应该不难!耐心加小 ...

后盖怎么做?

网友:
找机会用塑料加录仿自己按尺寸做一个,侍以后有机会淘宝上或者地摊上再寻找着配一个。碰运气!

网友:
留心废品站里的家电外壳,找有释音孔的裁下来用哥俩好掺和点打印机墨粉粘合后修整后牙膏抛光

网友:
楼主的机器用空调水或雨水配合毛刷与洗洁精就可以清洗,反复换水后用纯净水再浸泡换水3-4次晾干就行,之后就是用无水酒精清洗双联。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拍照,逐步拆,分解。一般喇叭与主板分开即可。有条件的,用超声波清洗机,没条件的放在面盆里,清洗线路板 ...

买瓶纯净水是不是就可以代替去离子水??否则怎么弄这个水?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瓶纯净水是不是就可以代替去离子水??否则怎么弄这个水?

没有离子的水以前也有叫蒸馏水,工厂用的是通过电渗斜来处理得到,现在可以用纯净水。要求高的用洗板水,修理手机都要用洗板水来脱水。当然收音机线路板要求低,作为一般清理,用牙刷,清除灰尘就可以。也可以用汽油。

网友(2020-07-06):
这种双联是不能用汽油清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机,在本坛耐心的蹲守,说不准有同型号的配件机呢。

碰到同型号的配件,可能又舍不得拆了,最近做了两块木壳收音机背板(背板材质木质三合板),成型容易做,难的是在背板上原汁原味的印上字(想采用框架勾描的方法,再用号笔描白,心里没底,不知道能否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E:
版主您好  打印部可能能够满足您的要求,他们的办法多而且比较先进

厂家有可能是采用丝网印刷技术,字的横竖笔画印的非常精妙!

网友F(2021-02-23):
主板酒精加脱脂棉一点点清洗,其他旋钮机壳,用牙刷粘清洁剂水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主板酒精加脱脂棉一点点清洗,其他旋钮机壳,用牙刷粘清洁剂水洗

这个方法相当的好,我就是这样清洗的,效果还比较好满意。

网友(2021-08-20):
可能洗衣粉加牙刷大水漫灌也很好,完了软管水冲净晾干,保险起见一周后在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