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3.7V升压6KV的高压电源

楼主(2020-06-03):
  要求体积非常小,3*3cm,高1cm左右,我在想可不可以用1:10闪光灯变压器完成?或者1:100的小互感器?电路该怎么实现呢?请诸位给个思路吧!

网友(2020-07-08):
电蚊拍上的可以试试,另外,找找之前那种老式的带真空玻壳屏幕的门铃,里面也有高压发生器,相当于普通电视的高压包,废物利用起来。

网友A(2020-06-03):
电弧打火机、笔记本高压板都可以

网友B:
输出直流还是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直流还是交流

直流最好,交流也可

网友C:
电弧的那种打火机试改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弧的那种打火机试改造下

自激吗?主要不知道什么样的变压器有中间抽头,体积还小能用在这上

网友:
体积受到限制,只有你自己动手去弄个高压变压气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弧打火机、笔记本高压板都可以

知道了,据说东芝的高压板是5V供电,参考一下也许可以

网友:
太高了,背光高压板到不了6000V吧,高了也会击穿吧

网友:
网上找一下电蚊拍套件,直流输出4-4.8KV,后面在加一级倍压就可以了,输入是3-4.5V的

网友:
准备干啥用?

网友:
显示器背光好像是700v左右交流

网友(2020-07-06):
11楼说得对,还是电蚊拍最省事

网友:
电蚊拍是不是有这么高的电压,是的话直接买个10多块钱,拆电路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