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个规律

楼主(2020-06-03):
我发现一个规律,大家也找实例看看是不是这个规律,发现正规大厂出品的工频变压器一般情况叠厚与舌宽比越小,铁芯质量越好(当然也有例外那或许是不得已的)

网友:
       对于工厂任何产品都有技术部门出具的零件图(名称,序号,零件号,材料,单重,件数,比例,设计,绘图,描图,校对,审核与技术要求等等)部装图;总装图指导生产,图纸是经过多名专业人员设计与审批的。设计是要遵从规范的,对于无线电厂小型变压器的设计也不例外,最起码会有不同规格铁芯叠厚推荐尺寸,不知道是否还有相应的国家标准或部颁标准要求厂家强制执行。 你买的面粉上面还印有厂家的执行标准呢,如果没有就是伪劣的三无产品。

网友A:
很多进口的机器输出牛铁芯厚度并不厚

网友:
铁心材质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进口的机器输出牛铁芯厚度并不厚

叠厚加大可以被动的增加铁芯欠佳所造成的功率不足,因为你无论怎么增加叠厚也不能改变绕线窗口大小,粗线还是饶不下

网友:
牛顿看见苹果从树上掉下来,悟出的是万有引力定律。
你说的这个真的不能叫规律,没谱。

网友:
引用 楼主:
叠厚加大可以被动的增加铁芯欠佳所造成的功率不足,因为你无论怎么增加叠厚也不能改变绕线窗口大小,粗线还 ...

若单说绕粗线,        叠厚增加可以减少初级每伏匝数,次级每伏匝数随之而减少,线就可以粗一些。
这也无需讲更深的理论,把一头牛的片数减少一半,按原匝数绕线肯定是初级电流大了。

网友:
铁芯的材质决定变压器的参数,可以根据功率,叠厚判断铁芯的质量,接触较多的威乐,佩斯,白光焊台电源牛,同等体积美国,德国铁芯优于日本材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