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2只电阻可以去掉吗?

楼主(2020-06-03):
各位坛友们大家好,请教个问题,在下面的胆机电路中,两处的电阻可以去掉吗?与胆机的工作状态与输出功率及音质有什么影响?准备采用此图制作胆机功放!谢谢!

网友A:
R2是负栅稳定电阻,  如果去掉后负栅压将通过电位器滑动臂 给电子管,这样 如果电位器有偶尔接触不良会导致极大的噪音,甚至在没有负栅压的情况下管子可能会过流。  这个电阻建议不要舍去,

R6是高频阻尼电阻,  用来抑制震荡和消除一些噪音的, 建议也不要去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324页,极具讽刺意味,他叫依样画葫芦

谢谢,看到了。
这个电阻确实是为了消除高互导管子出现自激的情况而添加的。如果个别管子不自激,那当然可以去掉。
实际当中这个电阻一般我的观点是连接上的,因为有时候可能换插别的管子,万一插上EL34,KT66等,出现自激的情况,那时再打开底盖加上电阻不就显得费事了?况且这个电阻,包括栅极的1K-10K电阻,一般加上并没有多少负面的影响,反倒是有应付不时之需的功效,何必要一刀切给去掉呢。

另外《负反馈放大器》这本书确实是玩胆机者必读之经典,但是里面个别观点毕竟受年代的局限,跟几十年后的当今,在理论上是有一定的出入,在应用上存在观念上的不足。例如,强调五级管通过负反馈就能达到三极管在失真度上的优势,却忽视了三极管内阻对阻尼提升的贡献(P321),作为电压放大级,认为五级管全面超越三极管,仍然忽视了双方内阻不同,拖动后级的能力、克服末级的密勒电容的影响上是不一样的(P322)等等,甚至在计算负反馈对管子状态的影响上,跟我目前学到的书本上的负反馈的计算结果都有不一致的地方,只能怪自己才疏学浅吧。但是我还是觉得这本书是难得的教科书,只是学习的时候要多个心眼就行了。

网友D:
R2不可以去掉,防止电位器接触不良造成电子管的负压失去,R6 可以考虑,通过实验决定。

网友:
去掉也可,最好保留。

网友:
6P6P和6P1,6P3P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三接时输出功率小很多,楼主可以试试。多极管玩三接一般推荐6P14,15, 12P, 13P,EL34等,这几个管子三级时的功率跟标准接法比较接近。供参考。

网友:
三极管接法下,R6的意义不大,不过现在元件便宜,接上也无妨。

网友:
去掉R6,三极管栅极没信号了呀,变成二极管了?

网友:
R2是大栅漏电阻,它是产生电子管自偏压的一种方法。R6是消振电阻,它可以一定程度的去除放大器的自激,同时也可以减小两只功放管的离散性差异。

网友:
第一级1M一般不接也没事,这个电阻毕竟是与电位器并联的。我反正实作时没有接。后面这个是防自激,根据实际状况决定是否要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R2不可以去掉,防止电位器接触不良造成电子管的负压失去,R6 可以考虑,通过实验决定。

R6信号交联电阻,去掉了信号还能送到栅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R6信号交联电阻,去掉了信号还能送到栅极吗?

这里所说的去掉,并不是断开电路的连接,而是由耦合电容直接连接到栅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R2是负栅稳定电阻,  如果去掉后负栅压将通过电位器滑动臂 给电子管,这样 如果电位器有偶尔接触不良会导致 ...

多谢版主指教,但为什么有些胆机电路中并没有接这2只电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能去掉,你这个问题就相当于问蛇为啥子不长上几只脚

这么说我的提问是多此一举了!

网友C:
1M保留,1k5完全可以去掉,纯属扯淡,那是照猫画虎的结果,6p6p 6L6GC完全不需要,还有三极管接法的100欧电阻也是以讹传讹,对6p14,KT66,EL34是需要的,但是,对6p6p,6L6完全不需要,斋藤章英在书里说得很明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M保留,1k5完全可以去掉,纯属扯淡,那是照猫画虎的结果,6p6p 6L6GC完全不需要,还有三极管接法的100欧电 ...

在第几页?我去学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第几页?我去学学。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324页,极具讽刺意味,他叫依样画葫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看到了。
这个电阻确实是为了消除高互导管子出现自激的情况而添加的。如果个别管子不自激,那当然 ...

这个主要是作者背景所致,他供职于NHK的专业部门,基本上没有HIFI的理念,都是从纯广播设备的设计理念出发的,所以他的很多观点就可以理解了,我比较注重产品机,国营大厂的产品机的设计是高度成熟的,特别是70年代初已经逐步走到了电子管时代的后期,借鉴产品机的电路才是正道,业余玩家的作品看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主要是作者背景所致,他供职于NHK的专业部门,基本上没有HIFI的理念,都是从纯广播设备的设计理念 ...

同意。欧美几大名机之所以成功,还是有很深的技术内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看到了。
这个电阻确实是为了消除高互导管子出现自激的情况而添加的。如果个别管子不自激,那当然 ...

换管没有任何意义,非常不科学,厂家从来不建议换电子管型号,我从来不换元件,真的要升级,更换更高级的输出变压器,更换高级CD转盘,高级电台解码器,换名牌扬声器。效果完全不是换管可以比的,电子管电路没有折腾的必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版主指教,但为什么有些胆机电路中并没有接这2只电阻呢?

这类电路图 鱼目混杂  不是随便一个电路都是精品,同样 不是每一个电路都出自专业人员之手

网友:
如果你制作精良可以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