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高压电源的构思

楼主(2020-06-03):
说实话,我对电源一窍不通,我的思路是这样的,用AD9833生成一个1Mhz的正弦波,然后用场效应管放大,输出到变压器上,可行吗?缺点什么或者哪里错了?请指正.

我在Multisim14里仿真由于没有AD9833,直接用函数发生器弄了个1Mhz的信号出来,最后输出1.多kv,似乎有点那么个意思了,这在现实中一样能实现吗?

仿真图

仿真图

补充内容 (2020-6-3 17:31):
希望得到的最终效果是输出6KV电压,小体积(最大3*3cm),还请指点

网友:
人家主要要求体积小

楼主:
是的,1Mhz正弦波

网友:
频率是否太高了点

网友A:
只说了思路,没有说最终的要求,无法评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说了思路,没有说最终的要求,无法评论。

哈哈,想要输出6KV电压,用来实验静电,还要求体积小

网友:
哈哈,想要输出6KV电压,用来实验静电,还要求体积小

如果只是6KV电压,可以参考普通彩电的行扫描电路,它可以得到1万伏以上的高压,适当降低电源电压得到6KV的电压没有什么问题。仅供参考。

网友:
为什么要要求1MHz这么高频率?频率越高对电路要求越高,对管子的要求也高损耗也越大。
硬要求高频正弦,ZVS电路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给楼主一个可行的路线:
淘宝搜“ZVS驱动板”,根据你手头的电源选型(12V/24V等等)即可……一般都有配套的高压变压器和硅堆,简单接线组装就搞定一个高压电源了。
不过高压电源很危险,千万要做好保护措施

网友B:
为什么要用正玄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用正玄波

别的也可以,能用就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