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管电感怎么测?能不能估算出来

楼主(2020-06-03):
我想做一个铜管线圈做fm的锴振线圈,想测电感,但是苦于表比较差,有没有老师有相关经验,求教!先谢谢老师们了!

网友A:
你可以在网上找到科创论坛,论坛上有电感计算工具,特别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在网上找到科创论坛,论坛上有电感计算工具,特别好用!

好的,谢谢您,马上去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在网上找到科创论坛,论坛上有电感计算工具,特别好用!

好尴尬,没有找到,如果您方便的话可以给个链接吗,不胜感激!谢谢前辈!

网友B:
其实在置顶区域有大量资料的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7285&extra=page%3D1

附件里是我用的许老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在置顶区域有大量资料的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7285&extra=pag ...

好的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在置顶区域有大量资料的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7285&extra=pag ...

这个铜管也适用吗,我没有找到铜管的,学生实在是愚笨,谢谢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铜管也适用吗,我没有找到铜管的,学生实在是愚笨,谢谢您

说来惭愧,我不过是文科生一枚,很多电学知识都不懂。

其实铜管的电感量计算是否与一般线圈电感量计算相同,理论知识我不懂,但在实际制作过程中感觉应是一致的。(不知是对与否,请其他老师指正)个人建议其实不用过分纠结数据是否百分百精确,数据不过是作为一个参考,无论是公式计算,还是电感表、电桥测量应都与实际情况存在些微误差(虽然极小),制作中又存在线径误差、线圈直径误差等。

此外,主要想说的算是一点做fm矿机的心得吧。其实我先前啥也不懂,但参考了论坛某些老师的制作帖子(比如大千世界老师、东北老虎老师、香港的张老师等)作出一台后自然可以举一反三了。

我看论坛老师的帖子,一般fm矿机电感量控制在0.2μH左右,而多采用5号电池、7号电池、pvc水管等做胎具,其直径多在2cm上下,而匝数多在4圈、4圈半、5圈或其他,稍微多点少点其实影响不大,因为在可变电容选用15p、20p的情况下,可通过调节线圈间距来调节电感量,从而使谐振频率落在调频波段。当成功出声之后,举一反三,自然很清楚先前绕制的线圈匝数是多了还是少了,间距是宽了还是窄了。另外需要注意分布电容影响等,这个我也不是很懂,按照论坛老师的指点及实际制作,也确实需要尽可能地缩小各处连线长度。

半桶水响叮当,仅供参考。

另附上先前我制作fm矿机时计算的电感电容匹配表。

网友:
空心线圈电感量与Q值在线计算器

http://www.elecfans.com/tools/kongxindiangan.html

网友A:
很遗憾,我没有权限发布链接。请从百度上搜科创论坛,在线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遗憾,我没有权限发布链接。请从百度上搜科创论坛,在线工具

好的,非常感谢老师的帮助

网友:
小手一抖 积分拿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