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10LCD闹钟

楼主(2020-06-03):
此闹钟是参加DIY大赛时制作的,之后程序做了一些小的改动。应坛友的要求在这里重新发出来。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14329&extra=page%3D1
时钟画面的中号数字改成了大号数字,取消了秒显示,用中间的两个冒号闪动来代替。
闹钟增加了三分钟贪睡功能,响闹后最下面闹钟时间会闪动,提示贪睡功能启动,按key2键即可取消贪睡功能。
后续的V2.0版本增加了秒表功能,可以实现1/100秒计时。V2.1版本增加倒计时功能。为了便于各个功能的切换,增加一个MENU界面用于各功能选择。
里面显示Stopwatch秒表。CntDTimer倒计时。set设置闹钟和时间日期。Info显示电池电压,温度和版本。
在时钟画面长按key1键进入MENU界面。短按key1可移动右侧箭头指向不同功能,短按key2进入相应的功能,长按key1返回时钟画面。在各个功能里面长按key1即可返回MENU界面。
stopwatch里,key2开始计时,key1暂停/清零。
cntdtimer里,每按一次key2增加10秒钟时间,长按可快速增加时间。key1暂停/复位。最长计时时间99分50秒。没有按键按下3秒后,倒计时自动开始。开始和停止有蜂鸣器提示音。
现在正在编写万年历的程序,待进一步完善后再上传。

网友:
挺好的,支持,有时间我也学做一个

网友A:
楼主辛苦了,替群友感谢您,我比较喜欢您最开始做的原版,带秒钟显示的那款,觉得动感强烈一些,非常引人注目。谢谢高手无私共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辛苦了,替群友感谢您,我比较喜欢您最开始做的原版,带秒钟显示的那款,觉得动感强烈一些,非常引人注 ...

disp_clock()函数里画圈部分改成下图所示就可以显示中号数字和秒

网友:
引用 楼主:
disp_clock()函数里画圈部分改成下图所示就可以显示中号数字和秒

谢谢大佬耐心指导,感激不尽

网友:
不错,终于更新了

网友:
不错,看起来非常好

楼主:
V2.3新增加的月历功能,按key1和key2可以查看上月和下月的月历
上次上传的v2.1版本中有一行注释忘记去掉,初次运行可能会有问题,修改后重新上传

网友:
谢谢大佬,您辛苦了

网友:
问题求助,按【参赛】电子闹钟://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14329&extra=page%3D1&page=3做了一个,通电蜂鸣器即嘀嘀响,响时背光闪两下,不断电就一直响,下载程序时一直显示“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下载不成功,请教什么原因
图片顺序搞反了
看单片机的字不太清晰觉得是不是买到假的了?
串口测试正常,也试过txd,rxd对调同样现象

串口测试正常

串口测试正常

网友:
也跟着学习一下!

楼主:
stc单片机在写入程序时需要断电-再加电。市面上5110的屏大概有两三种,有的只需要简单的设置就行,有的就需要对参数进行详细的设置才能显示。可以把LCD初始化函数里的注释去掉,试着修改一下参数。另外背光的驱动方式也不都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stc单片机在写入程序时需要断电-再加电。市面上5110的屏大概有两三种,有的只需要简单的设置就行,有的就需 ...

谢谢楼主回答,当时也试过开关电一样不行;现在问题是程序下载不到单片机里,按理说新单片机里面应该是空的,居然一通电蜂鸣器不断地有规律地响,蜂鸣器响时背光闪两下,难道里面有程序?现在打算换一家店买过两片单片机到时再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stc单片机在写入程序时需要断电-再加电。市面上5110的屏大概有两三种,有的只需要简单的设置就行,有的就需 ...

我也做了一个,但是写入单片机后,显示屏只亮灯不显示,按键后熄灭,换了两个屏都这样,哪里的问题?

楼主:
lcd5110init()里,有三行程序后注释PH7366--must be set these three。把这三行注释去掉,修改一下参数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lcd5110init()里,有三行程序后注释PH7366--must be set these three。把这三行注释去掉,修改一下参数试 ...

重新编译后 STC的下载软件跳出窗口说文件太大了,自动截取后下载成功,现在有显示了,屏幕显示2019-12-17 Tue 0:00 32度 电池满电

秒点在动,时间在走,会自动亮背景灯,按键只有关闭背景灯功能,秒点下面有个曲线

网友C:
想要你那个大数字的字模。请问是用PCtoLCD生成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编译后 STC的下载软件跳出窗口说文件太大了,自动截取后下载成功,现在有显示了,屏幕显示2019-12-17 ...

显示文件太大有可能是下载软件CPU型号选择有误。所选CPU的flash空间小于文件尺寸。不能关闭背光可能是点亮背光的方式不同,如果不想改电路可以在程序里修改。light_prog()里P12=0改为P12=1。P12=1改成0。并在main()初始化部分加一句P12=0;
秒点下有曲线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也不大好判断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要你那个大数字的字模。请问是用PCtoLCD生成的么?

对,是用pctoLCD生成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显示文件太大有可能是下载软件CPU型号选择有误。所选CPU的flash空间小于文件尺寸。不能关闭背光可能是 ...

下载了几次没反应,后来终于有反应了,搞不懂哪里问题?有次下载了正常了过了几秒居然没显示了,折腾了多次下载又搞好了,还以为单片机和SD3078坏了,换了也不行,屏幕也换了,不是它们的毛病,5110显示屏BL脚串接的1K电阻能不能省掉?秒点从显示到熄灭再次显示要2秒,能不能改成一秒一显?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是用pctoLCD生成的

使用的什么字体呢?能截图看一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了几次没反应,后来终于有反应了,搞不懂哪里问题?有次下载了正常了过了几秒居然没显示了,折腾了多 ...

背光串电阻是为了限流,只要不超过CPU引脚允许电流就行。因为单片机一秒钟唤醒一次,所以秒点的变化周期是两秒。要想把周期改成一秒,单片机就要500ms唤醒一次

楼主:
在时钟显示画面下载程序时如果没反应可以按任意键唤醒单片机,因为这个画面单片机大部分时间处在掉电模式,对串口是没有反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的什么字体呢?能截图看一下么?

这个字体不是现成的,是从6*8点阵扩展到19*32的

网友B:
电路板画好了,光绘文件,嘉力创5元打板,或者捷多邦免费

TP4056充电板我买的TYPE-C接口的,其它接口也行,安装时用用2.54mm插针连接,背面与主电路板是悬空的。

电路图:

电路板: 5110_clock.rar (28.13 KB, 下载次数: 90)   压缩包不用解压直接上传到嘉力创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板画好了,光绘文件,嘉力创5元打板,或者捷多邦免费

TP4056充电板我买的TYPE-C接口的,其它接口也 ...

很不错。我的原理图到pcb这个环节始终没有打通,用惯了洞洞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不错。我的原理图到pcb这个环节始终没有打通,用惯了洞洞板

很容易的,多练习几次就行了。

楼主(2020-07-03):
程序改成500ms唤醒单片机,秒点的显示周期变成1秒。但是在按键唤醒和响闹过程中周期还是2秒。唤醒次数增多后耗电会有所增加。

网友:
引用 楼主:
程序改成500ms唤醒单片机,秒点的显示周期变成1秒。但是在按键唤醒和响闹过程中周期还是2秒。唤醒次数增多 ...

下载完程序,接电池后一般第一次没有显示按键也没有反应,拔掉再多上几次电就好了,估计是电池接了充电板,中间隔了充电板的MOS管,导致上电不够快的原因。

能不能把三组闹钟时间增加一个选项,即定好不同的三个时间,只要到时间了就响,如闹钟图标+3?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大

网友A:
请问楼主是在哪一家买的5110屏,我也想做,但不会修改屏的驱动,想和您买一样的屏,就不用修改了,谢谢师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是在哪一家买的5110屏,我也想做,但不会修改屏的驱动,想和您买一样的屏,就不用修改了,谢谢师傅

5110的屏基本都是拆机二手的,同一卖家的屏也不一定是同一种型号。V2.31版的程序大部分屏都应该有显示。后天孩子就要考试了,之后报志愿,估计这个月没时间搞这个了。等下个月有时间再加入一个屏幕测试的程序。

网友A:
祝考试顺利,金榜题名。

网友B:
引用 楼主:
5110的屏基本都是拆机二手的,同一卖家的屏也不一定是同一种型号。V2.31版的程序大部分屏都应该有显示。 ...

秒点那里在哪里修改的?能不能删除那个日历,我这里编译了,也没修改什么,就已经超过8192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秒点那里在哪里修改的?能不能删除那个日历,我这里编译了,也没修改什么,就已经超过8192了?

可以直接使用压缩包里的hex文件,那个是已经编译好的
试试这个,500ms唤醒,P12输出高电平点亮背光。用stcisp打开只有1e90,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直接使用压缩包里的hex文件,那个是已经编译好的

试试这个,500ms唤醒,P12输出高电平点亮背光。 ...

能告诉我改了哪里吗?我另外编译看看,为何我都没改几个字符,一编译就变大了。

楼主:
这里面有源程序,主函数初始化部分和while(clk)部分有改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祝考试顺利,金榜题名。

谢谢各位坛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面有源程序,主函数初始化部分和while(clk)部分有改动

换了个版本的Keil编译,原来用的是9.59,相同的文件编译出来的容量有8243,用uv2 2.40a 编译出来只有7801,新版本的keil竟然会增加代码

网友(2020-08-02):
我做了一个,一次成功,没有用电路板,直接搭棚焊的,因为是做时钟用,不需要闹钟,所以蜂鸣器没有接,背光灯也没有接,按键暂时没接,等把线路整理好再接,sd3078焊在单片机下面,下一步准备在sd3078上装记忆电池,做一个桌面小摆件,谢谢楼主无私共享,非常感谢

网友A:
另外,有人说5110屏接5伏容易烧,所以我用的3.3伏给屏供电,稳压用的低功率低压差稳压芯片662k

网友:
期待楼主的万年历早日完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有人说5110屏接5伏容易烧,所以我用的3.3伏给屏供电,稳压用的低功率低压差稳压芯片662k

数据线和单片机也是直连么,有些手册上建议之间加电阻,不知道会不会减小烧的概率

网友:
我就是直连的,应该没事吧?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我给sf3078后备电源脚,第五脚加了三伏的电池,可停电后,还是掉时钟,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2.31a,cpu重新上电后只初始化sd3078不写入时间。

网友:
谢谢楼主,您真是个大好人,矿坛有您这样的矿友,我觉得三生有幸

楼主:
改成500ms唤醒后,闹钟有些问题,2.31b没问题了

网友:
5110怎样驱动啊,哪里有资料

网友:
我没有用电路板,用铜丝搭棚焊了一个5110闹钟。sd3078第五脚加装了3v记忆电池,用楼主后来发的代码,写进去后,有记忆功能了。把18650电池去掉,时间还会走,但屏幕没有显示。过两天再做个底座,放在桌面上,做个时钟小摆件,很不错的。不过没有秒钟显示,动感没那么强。楼主水平很牛,人也很热情,有问必答,特此谢谢楼主。矿坛有您而精彩!

网友:
sd3078焊在单片机芯片的下面了,所以看不见

网友B:
三组闹钟能够组合使用就好,除了这个,其它功能都不是很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组闹钟能够组合使用就好,除了这个,其它功能都不是很需要。

我觉得秒钟要显示才好看,有跳动的感觉。由于是做个小摆件,所以闹钟,月历都不是很重要。只要有时分秒显示,阴阳历,星期就行了,楼主说还要开发阴历功能,期待中。

楼主:
V2.4闹钟切换改为key2+key1,即长按key2同时点按key1,可以在7种闹钟组合间切换。
菜单界面增加字体选择项,可以在中号数字和大号数字间切换。

网友A:
这下子完美了,多谢楼主

网友:
秒钟走时非常富有动感。

网友:
看起来不错,学习一下

网友:
刷了2.4的,闹钟选择界面没有直接的定时时间显示了,忘记了还得倒回到闹钟调节界面查看一下,

秒显示的那个界面应该改成时分字体显示大,秒小一点比较好。

楼主:
v2.4a在时钟界面点按key2可以查看已设定的闹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v2.4a在时钟界面点按key2可以查看已设定的闹钟

闹钟时间可以查看了,但是按住K2,再按K1可以选择闹钟,但是按住K1再按K2就会乱

楼主:
v2.4b按住key1再按key2切换闹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v2.4b按住key1再按key2切换闹钟

刷了,为何接插电池要好几下才有反应?

屏幕显示这样:

需要不断插拔电池才能正常显示画面?换了两个屏都这样,有时又正常了。是不是LCD上电没有用0填充初始化??

网友A:
电池的电压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的电压正常吗

电压肯定够的,装了两个,两个单片机两个屏都这样

楼主:
v2.4c rtc第一次上电初始化时间和日期。由于测试用的面包板已经拆了,我做的成品电池是焊死的,所以无法测试这个版本是否能正常工作。
另外所有版本写入程序时无需断电再上电,如果长时间无反应按任意键即可。

网友:
这个充一次电可以用多久?

楼主:
去年DIY大赛制作完成后一直到6月份电池电压降到3.3v才充电。

网友:
感觉现在的闹钟调节方式容易误触,还是原来的那种按键一段时间后才自动转换的好,K2按一下就显示一档闹钟的方式能不能改成只按一下,每档闹钟时间就闪两下,进入下一档闹钟时间再闪两下,再自动退出,就不用按一下显示一档,得按三下多麻烦。

原来的闹钟时间调好后可以直接在屏幕上显示闹钟时间,现在的只能显示闹钟1、2、3了,能不能改成原来那种,调到闹钟1、2、3三种方式时,仍然有显示闹钟时间,其它的闹钟组合就闹钟图标1,闹钟图标2。闹钟图标1 闹钟图标3。闹钟图标2闹钟图标3。 闹钟图标1 闹钟图标2 闹钟图标3。

网友D(2020-09-14):
我用面包板试验,和焊在板上显示屏都不显示,咋回事呢?难道屏不一样(我用的是蓝色的板),还是SD3078不合格?

楼主:
修改大号数字的字体。在时钟画面可以同时显示三个闹钟的时间。按住key2的同时点按key1可以切换闹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面包板试验,和焊在板上显示屏都不显示,咋回事呢?难道屏不一样(我用的是蓝色的板),还是SD3078不合 ...

修改这三项的参数试试。另外电路图和实际接线是一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面包板试验,和焊在板上显示屏都不显示,咋回事呢?难道屏不一样(我用的是蓝色的板),还是SD3078不合 ...

我也碰到了,以前买的一家的屏没货了,换了一家买,蓝色的板就是不行,偶尔上电行,基本不行,螺丝孔安装尺寸还跟上一家不对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改大号数字的字体。在时钟画面可以同时显示三个闹钟的时间。按住key2的同时点按key1可以切换闹钟。

刷了2.5,字体也改了,闹钟时间一目了然,不过如果按住K1,再按K2就会乱

网友:
看来不用改了,现在显示出来了!这种蓝色的板在其它板上能正常工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下子完美了,多谢楼主

请问你刷的是那个版本的代码?

网友(2020-10-29):
电池到快一格电时,突然屏幕没有显示了,但按键灯能亮,也能调闹钟时间,就是不显示,不知是不是屏幕问题,断电后再开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刷的是那个版本的代码?

我用的是楼主8月13日推出的那个程序,非常漂亮的

网友(2020-12-02):
谢谢楼主分享   正在学习编程
      下载程序   keil 编译  错误  main.c(51):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i'

bit        adj=0,                                  //adj mode
        clk=1,                          //clock mode
        info,                                //infomation
        stopwatch,                        //stopwatch mode
        cntdtimer,                        //countdown timer
        calendar,                        //calendar mode
        fontset,
        key2=0,                                  //+1key
        key1=0,                                  //adj key
        clock_flag=0,                  //s++ flag
        light=0,
        writeRTC=0,                           //write sd3078 flag
    ring=0,
        font=1,                                        //0--12*16 1--19*32
        dot=0;

uchar
                i=0,                           //clock[i] point
                ri_max,
                battery,
                temperature,
                menu=0,
                ring_counter=0,        //3 min
                firstday,                //calendar firstday
                finalday,                //calendar finalday

                rtcf;                         //rtc power flag

网友E(2022-04-24):
你好,能增加一个闹钟响1分钟自动关闭功能吗,有时候放在客厅,闹钟响后懒得下床去关。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能增加一个闹钟响1分钟自动关闭功能吗,有时候放在客厅,闹钟响后懒得下床去关。

电击床是很合适的选择。

网友:
当电池显示快没电,即电池图标到零时,温度会从0-80度变化,一秒一秒的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