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环形天线

楼主(2020-06-03):
坛里很多前辈都做了测试环形天线,最近有空也仿做了一个

网友:
很精致哦!!!

网友:
这个做工很细致啊

楼主:
这个好做,但要做好也有些难度,毕竟机械加工设备有限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好做,但要做好也有些难度,毕竟机械加工设备有限

成本多少钱

楼主:
底座12mm铁板,加工成型后静电喷涂,立杆10mm光轴,光轴固定座一个,圆环天线是12mm紫铜管折完成型后镀铬,天固定座是用铝棒加工的,加工设备车床,铣床,台钻,这些基本没花钱,就是光轴和光轴座是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底座12mm铁板,加工成型后静电喷涂,立杆10mm光轴,光轴固定座一个,圆环天线是12mm紫铜管折完成型后镀铬, ...

这种天线,不是顶部留条缝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天线,不是顶部留条缝隙吗?

注意环的接口处,有一边套了绝缘套,没有接地,就当是缝隙了。很多成品也是这种处理方式。

网友:
楼主手工工艺非常了得,很精湛。

网友:
LZ详细介绍一下,想复制

楼主:
介绍哪里,这个基本都是比较简单的结构

网友:
环的一端是接地的?另一端是自由端?

网友:
环中间的芯线用骨架了没?

楼主:
用的打包带裁成合适的长条

网友:
做工很细致啊,可惜自己不会动手。

网友(2020-07-10):
做什么用?wifi

网友:
地面波能用吗?

楼主:
测试发射天线

网友B(2022-06-05):
是你自己镀的铬吗?

网友:
不明白为什么那么贵,买了一个,好几百,外壳为什么能输出电磁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你自己镀的铬吗?

自己镀不了,找朋友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镀不了,找朋友镀的

我没有这个手艺,淘了一个旧的成品,后来发现,自制的那种am信号发生器,靠近收音机也能接收到信号。或者外接一个简易的音响配的方框天线,也能完成一个房间左右的发射和调试。那这个成品天线的意义就小很多了,后来就吃灰了。

网友C:
这个做工很细致啊  成本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做工很细致啊  成本多少钱

当时铝棒,铜管花不了多少钱,就是加工麻烦

网友:
感觉不错呢,哈哈。这个是做矿机用的。只晓得以前UHF频段,是环形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了解一下制作过程

尤其是电气方面的、

这个电气方面很简单,主要难度是机械加工

网友(2022-09-21):
楼主动用了车床铣床,若再做不好,就对不起那些设备了。

网友E:
不知道是书本不对还是我技术差,以前按照书本天线制作做的环形天线、方框天线、菱形天线接收、发射效果都比不上简单的73欧半波振子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是书本不对还是我技术差,以前按照书本天线制作做的环形天线、方框天线、菱形天线接收、发射效果都比 ...

这种圆环天线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提高发射效率,而是为了产生特定场强。

这里面有个公式,就是信号发生器发出特定电压的信号,通过这个环能产生一个固定场强的信号发射出去。

收音机通过调整和环的距离,就能在磁棒(或环天线,总之是磁性接收)周围获得一定的场强信号。因为距离决定场强衰减。

可以用于测试收音机的灵敏度,或统调等用途。至于效率吗? 就不是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