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老款 DT-930F数字万用表电压不归零问题

楼主(2020-06-04):
    老款的930F表,有30多年了,原来的主人搞错量程烧了,找人修好后,一直放着。前段时间拿出来用测试误差很大,换了7129的插座,2块板子之间的连接件,洗干净转盘后,测试基本没问题了,就是还没去校表,准备有空自己做一个标准电压进行校核。
    现在的问题是测试电压时,短接表笔最后一位不清零,2V挡约为4,正负表笔对调电压误差也是这个值的2倍。前段时间花了不少时间查看论坛,说是积分电容的问题,先后换了几个104的电容,也去买了厦门法拉厂的电容,换上还是这样,以前的电容误差大点,这次换的误差小点,再一个和温度好像也有关系,温度低一点,误差就大一点。请教各位,还有什么地方会影响电压这个0飘。
   和另一款表测试了电流,有点误差,在可接受范围,就是电压的飘0一直解决不了。

2个表测试电流差别不大

2个表测试电流差别不大

换了圆孔插座

换了圆孔插座

20V档0漂

20V档0漂

网友:
参考电容(基准电容)也换换试试。另外把芯片的in+和in-短接再看看底数。

楼主:
基准电容是指哪一个引脚上的?

网友:
谈谈我的经验,以前也遇到过数字表不归零的现象,尤其是这个季节更明显,原因也是多样的,我的胜利表不归零的原因是受潮,把表放在硅胶干燥其中几天后就好好的,以后干脆就这样保存了。还有个不归零的查到最后是输入端那个滤波电容自己变成电池了,焊下来接到别的表上竟然有几毫伏的直流电压,莫名其妙,随便找个涤纶电容换上就好了。

补充内容 (2020-6-4 19:44):
勘误:干燥剂

网友:
好几块930F2V档不归零,电路板用电吹风吹好了,可能是受潮了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朋友的建议,对输入端的电容更换,并用电吹风吹一吹电路板。

网友:
请教下各位老师,这块表交流档测220V电压只显示150V左右 ,应该怎样调整 或者是哪里的问题 ,谢谢

网友A:
以前也有一块这表,也是这种故障,最后30元卖了,清洗开关后好景不长,关键原因可能还是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也有一块这表,也是这种故障,最后30元卖了,清洗开关后好景不长,关键原因可能还是漏电……

谢谢 解答,我试试看能解决不了 有三块表了 这个就用用电阻档

楼主:
请问,图片里能看出哪个是输入端的电容?没电路图不确定哪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楼上说的,+-输入端的记的0.1的电容换一个试试。

输入端的电容是哪一个,不是基准电容吧。今天换了基准电容,还是一样,看了看电路板挺干净的在空调房放了很久也没变化,说明没有受潮

楼主:
昨晚对这个表的输入滤波电容和参考电容全部换了,滤波电容原来是涤纶0.047的,手头上没有暂时用0.1的聚丙烯电容替换,换完后还是电压档尾数有数字,3~4间,2、20V挡都这样。另外,打到交流挡后,不同挡尾数不一样,200V有5~10,600V挡有差不多20,放一会就会慢慢下降到5左右,以前好像没这样,好久没用也不记得了。不知道这个和换的滤波电容有没关系,原来0.047,现在换的0.1。

楼主:
这个是原来的电容0.047(绿色),现在换了0.1

网友C:
我手上也有一个,有不稳定底数。芯片在其他表上试了正常。版子用酒精和洗板水分别洗过。当时感觉好了,过几天还是不行。修的我怀疑人生,。最后拆散了,扔一个盒子里快一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手上也有一个,有不稳定底数。芯片在其他表上试了正常。版子用酒精和洗板水分别洗过。当时感觉好了,过几 ...

可能还是有某个元件有问题造成的,只不过还没找到那个问题元件

网友:
当时电路板用酒精洗过然后电吹风烘干的,昨天看了一下还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