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磷酸铁锂电池在二轮车上使用的经验及注意事项

楼主(2020-06-04):
本人对磷酸铁电池知识没有积累。在前几天买了本坛的坛友 15串15.5AH的。经过分容的。原贴: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A%EF%AE%B5%E7%B3%D8
原来锂电池是12AH的,充电器是54.6V,充电电流2A ,电机是250W,昨天用了约9个小时将电池充满了,今天早晨起床后量一下电压,50.52V,后上网一查正常的。我现在有了二套电池续航里程长了,但不知能跑有多长距离,本人有个摄影爱好,目前不能群聚,只能用电瓶车一人出去拍拍。所以在这教各位老师使用的经验及注意事项。因为我是个小白,在这方面的所有知识对我都有用,在此我先谢谢各位老师了。

网友:
谢谢的支持,磷酸铁锂电压平台非常的平,单串3.2V-3.3V差不多就90%容量,这个从曲线图也能看出来。
15串铁锂充电器可选择54.75V内的锂电池充电器,楼主54.6V的原来13串三元的充电器也能直接使用的,对充满的容量差别可以忽略不计。
充电器如果不带恒压充也会充不满,小电流充比大电流充更好,当然实际使用这点容量也可以忽略了。
铁锂也会出现充电器转灯后拔掉充电器静止一段时间电压回落的现象,电压3.4V-3.65V也几乎没有容量,这点曲线图也能看出来,曲线图中恒压充满后静止10分钟,电压从3.65V降到约3.59V,开始8A放电后3.59V瞬间到3.3V。
楼主两组电池注意不能同时并联使用哦,可以手动切换,或者买个电动车2P两进一出空开,只能用一组电池,没电了切换成另外一组。
保护板是一级保护,充电器是二级保护,充电器也得用好一点的,假如保护板坏了还有充电器不让过充,假如充电器坏了,还有保护板保护。
还有点需要注意保护板最高耐压85V,我妈妈拿过72V的铅酸充电器去充48V电池,结果保护板的MOS就烧坏了,不能充放电,也算一种过压保护吧。

网友A:
软包的电池不太适合做电动车电池,推荐用钢壳的.不过你组装好以后也没有太大的问题,铁锂电池随便操,起火的爆炸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包的电池不太适合做电动车电池,推荐用钢壳的.不过你组装好以后也没有太大的问题,铁锂电池随便操,起火的爆 ...

软包电池组外面还要加个不锈钢外壳或者铝壳来保护。

网友B:
以前电动车联盟论坛不错的,有不少改装案例。我自己觉得最重要的是单节电池平衡功能,买过48V15A  16串3并的32650铁锂,半年后其中2串容量就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电瓶车,台铃牌子,72v20ah,铅酸,感觉不行了。不知道能不能换铅酸电池。或者换个别的牌子,不知 ...

看看小牛应该可以胜任吧

网友:
这个最好加个电压表,骑的时候注意电压,不够了就要冲,这种电池过放电一次就基本废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以前电动车联盟论坛不错的,有不少改装案例。我自己觉得最重要的是单节电池平衡功能,买过48V15A  16串3并 ...

电动车联盟瞎了好久了

网友:
进来看看,锂电池改装注意充电电压与放电电流,就基本不会有问题

网友:
一定要加保护板,而且要用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动车联盟瞎了好久了

联盟论坛早就恢复了

网友:
翻翻旧帖学点知识

网友:
有两组电池完全可以试一组电池的行驶里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动车联盟瞎了好久了

活了。虽没车,有时也去看看。

网友(2020-07-10):
48v的铁锂应该是16串,当然若是保护板是通用就没所谓,

网友:
我用软包铁锂组21串,每天上下班跑15公里左右,一般一个星期左右充一次电,充电按每串3.6V来充,大半年了,感觉还可以

网友:
改装锂电用个好点的保护板,用得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