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LED驱动问题

楼主(2020-06-04):
有一30个灯珠LED灯驱动用的是BP2833D芯片,外壳标有输出35Ⅴ至70Ⅴ,现用万用表量是106Ⅴ,查了各阻容及二极管均正常,怀疑芯片问题,求教如何判断芯片好坏,手里没有备件,换上烧坏的发光管用不了几天就坏,二次供电电压太高所致。

网友A:
1,恒流输出的LED驱动器一般不允许空载开机。如果没有合适的负载,可以用阻值合适的大功率电阻(输出电压典型值/恒流电流值)做假负载来实现开机测试;

2,30颗LED单串的串联Vf超过90V,已经超出驱动器的可工作输出电压范围。如果是两串,则会箝位驱动器的输出电压到45V左右。所以请先搞清负载状态,再判断驱动器本身是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恒流输出的LED驱动器一般不允许空载开机。如果没有合适的负载,可以用阻值合适的大功率电阻(输出电压典 ...

谢谢回复,负载应是两个并联45Ⅴ较合适。

网友:
LED驱动,一般为恒流驱动,电压略高没关系。电源插排的LED指示灯接220都没事。
烧灯珠是电流大,散热不好,还有就是灯珠本身质量问题。

作为照明用灯板、灯条大多是2并N串,驱动电流不大于300毫安。
不同的连接方式有不同的驱动器,看灯珠型号、电流大小,灯珠个数配相应的驱动器。

网友:
就是灯珠的质量问题!这个方向不用怀疑!
你看看都是烧哪些灯珠,如果是原来灯板上的灯珠,那么就说明这一批灯珠的寿命都差不多要到了!今天换了这个,迟点又会烧另外的一个,一直烧一直换就行了!
如果烧的是你新换上的灯珠,就说明你焊的不好,灯珠质量不好,或换的型号不对。
如果怀疑芯片,可以测电流啊!还有也应该测一下电容这些。

网友:
1.确认下你的输出电流。
2.确认下你的灯珠规格,考虑到电源输出纹波电流的关系,建议灯珠的正向电流(不是PK电流)*0.7=电源输出恒定电流。
3.检查灯珠上有无并联点解电容,用来降低纹波,减小灯珠的电流冲击。
4.灯珠的温升。
确实难改,就按照bg1trk版主的方式改电流检测电阻降低输出电流好了。

楼主:
先谢过回复的朋友!带载后电压为50V,电源应该是好的,就是灯珠质量太差吧,该换新的灯具了,老是换灯珠也太麻烦点了。

网友:
我遇到过,应该是灯珠质量太差了,烧的换掉后几天没换的又坏了,来来回回几次,最后把灯珠一次性全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