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不要拿致命高电压来开玩笑

楼主(2020-06-04):
近有一帖子问400v,400ma 会否电死人,回覆的太多不负责任的言论,这问题犯错是会死人的,请各网友不要把这当玩笑!

楼主:
实际上我发这帖是叫网友对这问题要小心处理,不能像某些人说: 电一下精神爽利。

必要说明、烧犮玩胆,能不上电不上、断电检查必须先放电(电容)!必须带电检查不碰!必须碰先穿胶手套,脚下绝缘、单手处理!双手处理绝不能接解任何金属件!包括底盘。

网友:
问400v,400ma 会否电死人?
答:看具体情况。
如果电在人体内形成回路,电流达到一定的数值---多大?没有试过!,人可能会死。
人站在与地面绝缘好的【地方】,单手碰到400V,就是10000ma,人也不会被电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400V的电压都不敢动手的话,还是玩石机吧,当然,玩高电压还是小心为妙,避免触电,在焊机的过程中可以 ...

敢不敢动手和有没有危险完全是两个概念。胆大是必要的,但如果胆大+粗心,那就等于找死

网友:
人身触电身亡的必要条件是通过人体的电流和持续时间,二者的乘积必须小于30mAs,一般家用漏电保护开关的动作电流小于等于30mA,动作时间小于0.1s,要定期检测漏电开关的可靠性。但请大家注意使用隔离变压器造成触电的情况下,漏电保护开关不会动作。

网友:
不要认为工作台上装个隔离变压器万事大吉
玩电的大多时候是双手测量,隔离后双手一样触死人
而穿了鞋子和木凳子木工作台,就是没隔离单手触电也比有隔离双手触电要好多了。
所以最好工作台上再装个漏报(连总闸一个共计二个安可靠性高些)
漏报单手、双手就是穿鞋子也跳。
装了隔离恐怕单手触电、双手触电家里的漏报都不会跳了吧。

网友:
400v无论是直流电还是交流电都会电死人

网友:
电工安全手册给出的安全电压为36V!高于这个电压的均有触电的危险!

网友A:
如果400V的电压都不敢动手的话,还是玩石机吧,当然,玩高电压还是小心为妙,避免触电,在焊机的过程中可以带绝缘手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呀、太可怕了。我记得老师讲过:在特定环境中(例如管道中、锅炉内)焊接、12V才算安全电压。看来是有 ...

多年前夏天洗完澡后特意试试摸了摸控制变压器24V的端子,还是单手的两个指头,都感到强烈的麻电,所以电工考试时说特别危险场合行灯照明用12V甚至6V供电不是没有道理的,36V是所谓的安全电压也是有条件的,仅仅是电死人的概率非常低而已。

网友:
高压直流电打人比交流电更厉害,切记

网友:
大功率电子管机器变压器其高压输出就极其危险,危险程度远超直接碰触家里照明火线。

网友:
玩胆机机,还是要多加小心,对电应有敬畏之心

网友:
做sgtc时,电弧击穿螺丝刀塑料柄打到手上,从脚后跟和后脑勺出去,对空电弧能击穿空气18cm。感觉就像被人砸了一棍子,没感觉到麻

网友D:
世界上普遍规定的,交流24V;直流36V以下为安全电压,是用人命换回来的经验值。我一个同学,就是被以前工厂中常用的交流电焊机,电死在他焊接的管道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世界上普遍规定的,交流24V;直流36V以下为安全电压,是用人命换回来的经验值。我一个同学,就是被以前工厂 ...

是呀、太可怕了。我记得老师讲过:在特定环境中(例如管道中、锅炉内)焊接、12V才算安全电压。看来是有道理的。

网友:
建议在电子管区醒目位置发布免责声明!

原因是凡趟电子管区的发烧了都不怕电~

网友:
支持楼主观点,必须小心翼翼,切不可大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杜绝安全隐患!!
牢筑安全底线!!

安全活动月主题哦

网友:
再再高明的捕蛇者,最终还是给蛇吃掉,你要明白,万物该 有其归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年前夏天洗完澡后特意试试摸了摸控制变压器24V的端子,还是单手的两个指头,都感到强烈的麻电,所以电 ...

36V的所谓安全电压,是有其狠X的条件的,别以为它是狠安全的,那你就进坑去鸟哟

网友:
在干燥场所,金属占有率不超过70%的
36V为安全电压。

入塔进罐,井下(地下),特别潮湿,金属占有率超过70%的
6V才是安全电压。

网友:
支持楼主,那个帖子里竟然有多人说无所谓。水平不高也不能误导别人呀,人命关天呀

网友:
我是持证电工,一次电焊的时候,坐金属梁上。焊完放焊把线时。有一处破皮,差点被电死,触电时手越抓越紧,叫关掉焊机开关才检了一条命,还有一个电工,在三相电箱用螺丝刀横着干,不听劝阻,碰到两根火线,把螺丝刀烧断了,和放炮一样,电流够大的情况下,20伏都可以致死,不小心,就是拿命开玩笑

网友:
装不装隔离变压器无所谓,装漏电开关比它要好得多。无论是交流还是直流,大于36Ⅴ就具有危险性。即使是6P1胆机,屏压250Ⅴ,都属于高压了,一定要小心,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网友:
用电,小心谨慎是对的,安全第一。一般家里总开关处装有漏电保护开关,能起保护作用吗?

网友:
我就纳闷了明知道高压危险用手触摸干啥?不作死就不会死

网友:
规范操作,胆大心细,做好必要的防护,如手套,螺丝刀金属部分套装热缩管,测试工具,带电作业必须要有人陪同

网友:
木工作台铺绝缘垫这样子才安全,切记高压直流,不是用手乱摸的,,安全第一

网友:
被20kv高压低电流电过

网友:
楼主说的,伟大光荣正确!
有些不负责任的回复,看着都可怕。
还是我回帖那句话:请先温习《电工基础》
切记,切忌,

楼主:
重新再顶这帖。再重覆一句。一千伏的可轻易跳过1cm空间,400伏可直接跳过几毫米空气。这会不会致命可以想想。对于电子管这东西,必须严格执行安全守则!

网友:
再顶起,安全无小事,安全安全注意安全!!!!!!

网友:
谁那么不怕死啊?

网友:
不要做这种致命的事情,安全电压是36V,但是并不是说36V就不会电死人,更别提400V了,所以接触电的工作,一定要谨慎,比较电是看不见的,看到的时候就是死亡来临了。

网友:
再次顶起!因为论坛里的新手太多,但有些人喜欢拿生命开玩笑,问一些非常弱智的问题!做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发一些愚蠢的帖子。!

网友:
这种最基本的常识大家都知道只有那些傻子才去用手摸

网友:
人生只有一次,珍惜生命,热爱生活。

网友F:
引用 楼主:
重新再顶这帖。再重覆一句。一千伏的可轻易跳过1cm空间,400伏可直接跳过几毫米空气。这会不会致命可以想想 ...

夸张了点哈!若为空气间隙1cm,正常条件下,不要说1kV,10kV冲击电压也是唤徒唤奈何滴!例如家里常用的漏电开关,合格标准就是触头电气间隙≥4mm(早期是3mm),耐受冲击电压4kV,实际测试,很多产品在6KV也是毫无压力的。故工作在高温高压条件下的蛋鸡,更应注意的是尽量加大爬电距离和尽量使用CTI值高的绝缘材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再顶这帖。再重覆一句。一千伏的可轻易跳过1cm空间,400伏可直接跳过几毫米空气。这会不会致命可以想想 ...

     确实夸张了,从电子线路到高压电接触几十年了,上万伏可以跳过1cm,上千伏可以跳过1mm,400伏大概可以跳过 0.2mm,当然工频以上的高频电跳火距离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夸张了点哈!若为空气间隙1cm,正常条件下,不要说1kV,10kV冲击电压也是唤徒唤奈何滴!例如家里常用的漏 ...

理论上空气是30kv/cm 的击穿值。但这是在零湿度,无尖角、无靜电的时候才成立。在南方已是不可能没湿度、在北方不可能没靜电。因此、还是小心为妙!

附图只有600V便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论上空气是30kv/cm 的击穿值。但这是在零湿度,无尖角、无靜电的时候才成立。在南方已是不可能没湿度 ...

这个图没有相应的电压测量装置,说明不了什么!家用漏电开关电气间隙≥4mm,耐受冲击电压4kV是ICE标准,本身已考虑的环境因素影响。由于家用是电网的终端级,耐受冲击电压4kV考虑的就是因雷电窜入电网带来的残余电压对末端危害。标准参数制定不是拍脑袋随意规定的。
   可以的话,你拆一个彩电显像管的的插座,看看聚焦极(约6-8kV)那个用于过压保护的放电间隙有多少mm。

网友:
带电摆弄电子管电路都该有个电工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