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01表的怪现象

楼主(2020-06-04):
今天使用航舟101万用表发现拨盘拨在电压档时指针会负偏差,到电流档又会正偏差,拨到电阻档时指针又不同程度摆动。同学们见过这现象吗?

楼主(2020-07-04):
引用 网友A:
怪现象解决了?

还没有,坐等高手

网友(2020-06-04):
请首先确定DC0.1mA档的精度,这标志着表头电路是否准确,其它量程是衍生出来的。

网友B:
101表是良心厂家的产品,虽然电压灵敏度稍低点,但其它方面做得非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1表是良心厂家的产品,虽然电压灵敏度稍低点,但其它方面做得非常好。

检查一下印刷电路板吧。

网友C:
查档位开关,清洗电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档位开关,清洗电路板

板子开关全都清洗了遍,接1.5伏电池能正常使用,但是放入22.5伏迭层电池旋转档位时指针还是有很大不同程度的摆动,有请大神们支招下

网友A(2020-07-04):
怪现象解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板子开关全都清洗了遍,接1.5伏电池能正常使用,但是放入22.5伏迭层电池旋转档位时指针还是有很大不同程 ...

你的意思是说,就是 10k档不正常吗?其他的档没问题?是吧?

网友D:
这是比较典型的电池漏液引致的表内漏电故障现象。重点检查高压电池引线是否有漏电路径进入到其他电路节点,必要改为搭棚架空焊、割pcb以消除漏电路径。须知道,电池漏液渗进pcb,是无法通过清洗来根除的

网友:
这是比较典型的电池漏液引致的表内漏电故障现象。

重点检查高压电池引线是否有漏电路径进入到其他电路节点,必要时,改为搭棚架空焊、割pcb以消除漏电路径。

须知道,电池漏液渗进pcb,是无法通过清洗来根除的,最多也就能减轻一些漏电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说,就是 10k档不正常吗?其他的档没问题?是吧?

是的!其它没问题的,只是10档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比较典型的电池漏液引致的表内漏电故障现象。重点检查高压电池引线是否有漏电路径进入到其他电路节点, ...

是的,电池曾经有漏液现象,请问pcb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其它没问题的,只是10档不正常

这个就好办了,顺着15伏电池查,主要查电池接触点。祝早日修好。

网友:
pcb就是印刷电路板

网友:
看看是不是表盘外壳产生了静电,吸引造成表针迟滞,用手指在表蒙上横行滑动可以看到指针晃动

早先对付静电的办法是拆开表壳,涂新洁尔灭溶液后晾干组装即可

网友D:
静电问题不会引致既有某档负偏移、又有另外档位的正偏移。把高压电池取下正负偏移消失,正正就是最典型的内部漏电表现

网友:
引用 网友D:
静电问题不会引致既有某档负偏移、又有另外档位的正偏移。把高压电池取下正负偏移消失,正正就是最典型的内 ...

非也,电流档阻尼大,表针慢惯量小,一下子不容易到位,静电产生负偏差

电压档阻尼小,是一下子过冲然后回落,静电产生正偏差

其实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轴尖损坏或卡滞

网友(2022-04-01):
上传图片看一下,可能有元件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