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比较诡异的事情

楼主(2020-06-04):
今天在Multisim试验一个振荡器,运行没有反应,但当我把频谱分析仪的一根线接到上面,再次运行,竟起振了,求解这是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那些多余的元件和仪器要删掉,空置在那里,系统会认为电路接线不完整,会报错

刚刚删掉了,只留了示波器,频率计和串联在电池的万用表,还是不起振

楼主:
目前很绝望

网友:
遇到过很多次。我是随便画个无线话筒电路,不起振。后来发现不管它,开着放几十分钟到几个小时不等,就振起来了,不同配置的机器这个时间不同。看波形,是很缓慢起振的。

网友:
看了标题还以为是什么吓人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