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电源无输出,经查是半桥中一个二极管短路,是不是换掉它就可以了?

楼主(2020-06-04):
联想20V2.25A开关电源无输出,拆开发现保险丝正常但输出短路,继续排查发现是输出半桥中一个二极管击穿短路所致,其他电路看不懂,主芯片都是数字且看不清,请问是否直接换掉这个半桥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可以,换了再说

网友A:
既然保险管没断说明主电路没有短路现象,更换二极管后可以试机。或者临时把短路的那“半桥”悬空也可以式机。

网友B:
检查一下半桥的输出端有没有短路,滤波电容有没有起鼓,短路。都没有问题可以换上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保险管没断说明主电路没有短路现象,更换二极管后可以试机。或者临时把短路的那“半桥”悬空也可以式机 ...

准备从废旧开关电源里拆一个半桥装上去试试。
悬空不好操作,电源体积太小焊接不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半桥的输出端有没有短路,滤波电容有没有起鼓,短路。都没有问题可以换上一个试试。

拆除半桥后测量电源输出不短路,电容目测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