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灯牌收音机的问题

楼主(2020-06-04):
老师们好!我的一个宫灯牌收音机,跟红灯753类似。带回老家后,一通电源有交流声没有电台声是怎么回事,其他收音机正常。请老师指点。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偶然间收到一个电台信号,声不大,我用镊子碰这个碰那个,突然碰到一个点时,声音大了,一看是一根天线连 ...

老何呀!你好。还记得我吗?那年一来一往的帮你修过一个中波机,然后帮你修过一个 KK-9 。我想知道你都学到什么了?你自己也说了快 80 了,我记得还没那么快吧?不过这把年纪了眼睛肯定不好使了,别再捅这捅那的了,保不齐就冒烟了,还好不是电子管的,不然还得电着。把你的有毛病的机子都寄给我,我三两天后给你寄回去,不收修理费。怎样?

网友B:
电压太高,电源反接,住宅屏蔽,没有电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太高,电源反接,住宅屏蔽,没有电台

谢谢老师的关注!其他收音机正常。你说电压高丶电源接反我再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太高,电源反接,住宅屏蔽,没有电台

谢老师,电压和电源均正常。

网友C:
有交流声?是用市电吗?滤波电容失效,找一正常的电解电容并在老的滤波电容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交流声?是用市电吗?滤波电容失效,找一正常的电解电容并在老的滤波电容上试试。

谢谢老师的关注!我用的是一个1.5_12v的稳压电源。我再试试看,谢谢!

网友D:
其实还可以换一思维方式,用几节电池在晚上的室外试试,排除电源干扰和室内金属屏蔽的影响,应该可以收到中波电台,如果仍然没有电台就要检查机器哪里有脱焊了(如果前面机器是好的能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还可以换一思维方式,用几节电池在晚上的室外试试,排除电源干扰和室内金属屏蔽的影响,应该可以收到中 ...

谢谢版主老师的关注和指导!我再按照你说的去试试!

网友E:
可能是1、电源问题
2、位置偏僻信号弱机子灵敏度太低
3、周围有干扰

网友F:
不知楼主老家在乡村还是城市,如在乡村则不用考虑干扰和屏蔽问题。可先用电池在室外试,没问题则考虑电源和干扰问题。如电源用在别的机上没有交流声则排除电源问题。还不能收音有可能是路途颠簸致某个元件虚焊松动,信号无法后传。宫灯与红灯753电路基本一样,但做工与红灯有差距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1、电源问题
2、位置偏僻信号弱机子灵敏度太低
3、周围有干扰

谢谢老师的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楼主老家在乡村还是城市,如在乡村则不用考虑干扰和屏蔽问题。可先用电池在室外试,没问题则考虑电源和 ...

谢谢老师的关注!是由城里到农村。这个宫灯牌型号是宫灯780。是岀口型的,背面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再慢慢折腾。

楼主:
今天打开摸摸这个摸摸那个,哎响了有台了,响着响着可不响了,现在603强台都收不到,还移动磁棒天线都无济于事。请老师指点。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打开摸摸这个摸摸那个,哎响了有台了,响着响着可不响了,现在603强台都收不到,还移动磁棒天线都无济 ...

先不要急于调整什么磁棒天线、中周、可变电容什么的,取出电路板用手轻轻摇动板上的元件看看是否有虚焊。第二步,把收音机音量开最大,手握微型螺丝刀金属部分,从后往前检查各级工作状态。触碰电位器中间一个焊点、前级三级管基极,从音频放大部位往前试验。。喇叭里应该有感应交流声且越往前声音越响,以此判断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不要急于调整什么磁棒天线、中周、可变电容什么的,取出电路板用手轻轻摇动板上的元件看看是否有虚焊。 ...

谢谢版主老师的关注和指导!我就是碰碰元件看如何反应。由后向前检查还没有基楚,慢慢的来,快80的人,找找乐趣,不懂还爱好,哈哈哈。补充:音量电位器稍微一开声音就大,这与哪里有关联?谢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老师的关注和指导!我就是碰碰元件看如何反应。由后向前检查还没有基楚,慢慢的来,快80的人, ...

能有电台了,声音一开就大,很可能是音量电位器的那几根线有虚焊,看看电位器上三根线与底板是否焊接牢固。
祝你成功!

楼主:
603747λ747603仯лл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有电台了,声音一开就大,很可能是音量电位器的那几根线有虚焊,看看电位器上三根线与底板是否焊接牢固 ...

谢谢老师的关注和指点导,我再看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603747λ747603仯лл[/zhong
这是怎么回事       我发的帖子中文字母全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有电台了,声音一开就大,很可能是音量电位器的那几根线有虚焊,看看电位器上三根线与底板是否焊接牢固 ...

回老师,我查了一下三根线,接触良好。动了一下磁棒天线线圈,大有改善,再可慢慢闹。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老师的关注和指导!我就是碰碰元件看如何反应。由后向前检查还没有基楚,慢慢的来,快80的人, ...

没有明白什么意思,是旋转音量电位器有哧喇声吗?那可能是电位器电阻表面磨损太多,可以4B铅笔在电位器电阻膜表面多涂抹一下减少磨损的痕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明白什么意思,是旋转音量电位器有哧喇声吗?那可能是电位器电阻表面磨损太多,可以4B铅笔在电位器 ...

回老师:我说的是电位器稍一动杂声大的很好,后来无意中动了一下天线立马好多了。看来不用收拾电位器,且这个电位器难拾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老师:我说的是电位器稍一动杂声大的很好,后来无意中动了一下天线立马好多了。看来不用收拾电位器,且 ...

实在不行也不用收拾了,淘宝买个配件应该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在不行也不用收拾了,淘宝买个配件应该很便宜

回老师:有时就好了。我准备用烙铁把焊点一下我想准能行。不用买,我有几十部收音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老师:有时就好了。我准备用烙铁把焊点一下我想准能行。不用买,我有几十部收音机。

这个方法可行的,前面我就想告诉你这样操作,但问题是电路上元件很多,全部焊接一边有点盲目,最好的办法就是轻轻摇动每一个元器件,当突然发生不同的状况就要仔细检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方法可行的,前面我就想告诉你这样操作,但问题是电路上元件很多,全部焊接一边有点盲目,最好的办法 ...

好的。谢谢!

网友H:
引用 楼主:
今天打开摸摸这个摸摸那个,哎响了有台了,响着响着可不响了,现在603强台都收不到,还移动磁棒天线都无济 ...

会不会有元件引脚断了、或元件的焊点脱焊了?需要用放大镜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会不会有元件引脚断了、或元件的焊点脱焊了?需要用放大镜看看!

谢谢老师的关注和指导!我用的是修理手表用的放大镜。

楼主:
奇怪了,焊了焊点还是不行,咋搞的,本人水平太低了,嗨嗨嗨。

楼主:
今天天气暗淡,光线不好,待好天气可捣腾,哈哈哈。

楼主:
在偶然间收到一个电台信号,声不大,我用镊子碰这个碰那个,突然碰到一个点时,声音大了,一看是一根天线连接一个三极管。是不是这个的问题?望老师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楼主肯定道:别理我,我想自己玩才会有乐趣

老头儿(比我大两岁不到)挺有意思,好像是渭南人,可一点儿都不畏难。关键是瞎折腾一无所获。上次(前两次)我都是用在照片上用箭头标记来说明的。为了他我添了几十分,(一分一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何呀!你好。还记得我吗?那年一来一往的帮你修过一个中波机,然后帮你修过一个 KK-9 。我想知道你都学 ...

老师可好!啊哟记得噢,哪还能忘了。换了图像了啊。碰来碰去没收获,哈哈哈,说的好,打发时间啊。我有几台机子,如果我想完美它,我再和您联系。谢谢您的好意。望老师把疫情防控工作搞好,确保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肯定道:别理我,我想自己玩才会有乐趣

谢谢你的关注!你也说的很幽默,哈哈哈!

网友G:
碰到天线声音增加,那是统调没有调好,先别管他,要找到你的无台的原因。
从你的维修情况看,好像是震荡没有起振或震荡弱,你去测量一下震荡电路,BG1的发射极电压是多少?同时短接双联的震荡连,看这个发射极电压是否有变化,假如没有变化,那就是没有起振。
这机器的震荡线圈受潮或者6800P-0.01的注入电容很容易漏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碰到天线声音增加,那是统调没有调好,先别管他,要找到你的无台的原因。
从你的维修情况看,好像是震荡没 ...

谢谢老师的关注和指点!可惜我不懂线路图啊。正如前面老师所说的瞎折腾无收获,哈哈哈。我这要用图来指导,对老师来说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头儿(比我大两岁不到)挺有意思,好像是渭南人,可一点儿都不畏难。关键是瞎折腾一无所获。上次(前 ...

渭南~畏难,老师真幽默。哪几十分,也是用辛苦换来的噢。我记得老师是北京人是不。

楼主:
引用 网友G:
碰到天线声音增加,那是统调没有调好,先别管他,要找到你的无台的原因。
从你的维修情况看,好像是震荡没 ...

我不知道哪个是振荡线圈(掩嘴)。我量了一下输岀变压器次级电压为零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哪个是振荡线圈(掩嘴)。我量了一下输岀变压器次级电压为零不知道对不对?

还记得我曾跟你说过的用一台正常工作的机器来检测这台机器的本振工作与否和频率吗?慢慢想想。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空时看看别人的理论经验还是会有收获的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03401 ...

谢谢您的关注和推荐。好好慢慢看看领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记得我曾跟你说过的用一台正常工作的机器来检测这台机器的本振工作与否和频率吗?慢慢想想。

记得的,但要再熟悉一下。我记得是用一个数调机,若要测量问题机是否启震,把数调机频率放在540+465=1005上,然后调问题机的540处,来回拨动,看看数调机有没有啾啾啾的声音,如果有,说明问题机本震在工作,否则,问题机没有启震。不知我记得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记得的,但要再熟悉一下。我记得是用一个数调机,若要测量问题机是否启震,把数调机频率放在540+465=1005 ...

对的,可以略微调高一点,以避免问题机可能的偏差,总之,第一步确定本振是否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