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新场管SK87的FM调频矿机

楼主(2020-06-04):
本次在电路上进行了部分变动。收音机整体由外壳、信号处理模块、电流表、天线组成,全部部分可拆卸(部分地方使用可拆的热熔胶进行固定),并加了接地装置(人体接地,在室内使用信号发生器测试取得了更好效果)。信号强度、声音大小与3DQ无太大差异(有时声音偏小),但是稳定性增强,阻塞明显减少。

楼主:
内部信号处理模块:本次使用铜管线圈,电感155.8nH, 可变电容范围12~32pF。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部信号处理模块:本次使用铜管线圈,电感155.8nH, 可变电容范围12~32pF。

延长轴用心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内部信号处理模块:本次使用铜管线圈,电感155.8nH, 可变电容范围12~32pF。

朋友,能上个线路图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能上个线路图就好了

目前的电路图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室外实际环境收听过程中目前这个位置接地(通过人体)声音会变弱,加30公分拖线(手边刚好有这么一根)声音直接消失,同时想问一下大家这个拖线可以设置在哪个地方,哪个地方比较合适

网友B:
想请教一下老师:

1.成品机左侧铜管突出于防水盒外的目的是?是电路图中的接地?

2.您机子用的小表头太喜欢了,可以分享一下链接么?谢谢。

网友:
延长轴在哪里购买,给一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请教一下老师:

1.成品机左侧铜管突出于防水盒外的目的是?是电路图中的接地?

是的,但是我发现这个设计可能并不好或者说不成熟,在实际收听过程中反倒有减弱的效果,所以里面接线剪掉了。

网友C:
延长轴确实做得规矩、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延长轴确实做得规矩、漂亮。

这个延长轴是淘宝“罗氏电子”买的

楼主:
最后改进的电路图,综合多次实验,调整到目前最大声的状态,其中保留了上一台矿机的天线耦合形式,并且短接了G1G2极,从G极接地引拖线或者接入人体。但是发现:FM机目前测试的结果,弱台接地的效果变化可能并不是特别的明显。

网友:
制作精良!光影技术俱佳!

网友:
很漂亮的机子 很可爱 加分 点赞

网友:
这又是啥 论坛人才爆出啊

网友(2020-11-02):
看到DIY作品,我都会顶一下

网友:
非常漂亮制作精致,照片拍的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