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玩下数字功放

楼主(2020-06-04):
在TB上看了看,有的商家说的在理,我有一二项可能不适合用了,我的音箱线会用的长点,看说明音箱线不能用的太长。供电电压也只能找到12-24V的,不能高于24V,这个难保证啊!数字功放用的不好容易损坏?容易损坏喇叭?24V开机容易烧芯片?

网友(2020-08-07):
建议当年某宝风靡一时的TA3020数字功放板,最高供电不超正负50V即可,芯片外驱大功率场效应管,实际效果相当不错!

隔壁论坛相关帖子http://bbs.hifidiy.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28331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是这样玩。有7声道要用,传统功放机静态电流太大,不想用,环绕声音箱离的远了。

个人认为:玩AV应这样玩
断电直通解码器+HiFi主功放+多声道功放
觉得传统功放电流大,多声道功放甚至可用IC功放,7声道真的需要很大功率吗?不需要AV关解码及多声道功放即可

楼主(2020-06-17):
引用 网友B:
不知是否与我所常见的D类功放都使用SC1565RT开关电源IC具有缓起动的功能有关.

还是在同一个IC内使用 ...

我已买了成品板,今天初试了一下感觉不会差。当然没有用好设备去试,主要是看有没有开机噪声,事实是有开机噪声的,不是一般的大,不能接受,真的要做一个延迟电路控制喇叭,这个属BTL输出的只做延迟通断喇叭就行。

网友:
用IRS2092驱动MOS的那种D类功放会有更大的功率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这类功放开关机有没有扑扑声?BTL输出都带电不好安喇叭保护电路。

不知是否与我所常见的D类功放都使用SC1565RT开关电源IC具有缓起动的功能有关.

还是在同一个IC内使用BTL,电源升降都是齐齐到达有关,从来都没有开关机扑扑声,也许有时交连电容的充电,

会有没人在意那么微的一声.

之所以我推荐用BTL,其原因是加大IC瞬间承受力与输出功率的比例,我所在音响公司使用8920二十年,极少

有坏的记录,更没有烧喇叭纪录.

对比之下;使用8950廾年,经我本人换去坏的IC就约千三个,烧喇叭约卄个这样的水平.

另产品中也有使用电源变压器环牛的,损坏率更低,因电源内阻稍大.

其实这里也为8950说句公道话;美囯的玩音乐/跳亍舞族群从来都没有音量和失真这些概念,他们一开机,音量一定

是转尽角度,你替他调到没截幅失真和刚好滿功率,他以为你是扫他兴,不给他面子,马上过来拧尽音量电位器

他们正是需要那撞烂玻璃爆裂声.所以在相同散热器情况下,150Wx2 的8950  比 100Wx2 的8920更容易坏

网友B:
电子分频,高中音非TPA3116莫属,它是目前失真最小,功率最大的D类功放,完全听不出失真和D类硬惑,纤细,成

熟,寿命长.

低音用TDA8920BTH,作BTL使用时,无论是大低音提琴拨弦的允长数秒的低音,还是狮鼓的强劲超高功率的鎚胸

巨响,都能兼任.最佳用开关电源+-24V10A.一组电源全包

网友:
单独芯片的数字功放供电电压不能太高。要想大功率只能用低阻抗喇叭。

网友C:
笔记本电源很适合,我买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电源很适合,我买了一个

我不是这样玩。有7声道要用,传统功放机静态电流太大,不想用,环绕声音箱离的远了。

网友:
舞台数字功放也是低电压吗?期待老师的成品。俺也玩玩数字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子分频,高中音非TPA3116莫属,它是目前失真最小,功率最大的D类功放,完全听不出失真和D类硬惑,纤细,成

...

不知道这类功放开关机有没有扑扑声?BTL输出都带电不好安喇叭保护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这类功放开关机有没有扑扑声?BTL输出都带电不好安喇叭保护电路。

3116有开关机噪声,3126这方面改进了,不过价格就没那么亲民

网友D:
数字功放已经比较成熟,除了干扰中波这一缺陷外,可靠性已不次于模拟功放,而且体积更小,更省电,供电电压一般大功率的需要2X100W的,需要双25V或更高电压,至于冲击噪音,只要买带延时保护电路的完全没有,TDA8950,TA2020,TDA7498算是几款音质不错的功放,我用TDA8950功放几年了,人声不错,夏天温度也低

网友:
去年广坛有位坛友出了很多 我记得是数字功放 反响不错

网友:
STA508值得拥有

网友:
最近听了几款数字功放,感觉不太好听。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这样玩。有7声道要用,传统功放机静态电流太大,不想用,环绕声音箱离的远了。

我客厅就是三星AV-R730 7.1声道双解码功放(0.1需有源),有源重低音CAV低音炮虽是变压器供电但已加装小功率变压器供电的音频信号检测自动开关控制) 主功放内部双30V开关电源供电,长期待机功耗也不大。5.1/7.1还加装了继电器切换以便适合扬声器的声场摆位。
卧室则用SONY DAV-DZ820KW 5.1声道,双解码DVD功放(两光纤一同轴一RCA模拟输入,)内部正负30V开关电源供电,静态功耗也不大,中关村报价数据功率900W需要原装4欧以下扬声器,8欧扬声器50W*6不是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这样玩。有7声道要用,传统功放机静态电流太大,不想用,环绕声音箱离的远了。

可以留意一下所谓的AV影音中心,像什么sony的产品,很多多是7声道数字功放,体积小巧,音质就见仁见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数字功放效率高音质差。

古罗马的记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买了成品板,今天初试了一下感觉不会差。当然没有用好设备去试,主要是看有没有开机噪声,事实是有开 ...

作长时间静音通电,使新电容进入工作状态,如这样后仍开机有噪音,判别那些产生噪音的有漏电电容,宁可

换上旧板中的优秀电容.如能做到冲击声微不足道.免继电器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买了成品板,今天初试了一下感觉不会差。当然没有用好设备去试,主要是看有没有开机噪声,事实是有开 ...

一般双电压功放芯片开机冲击音小点,如果加了单电压电容隔直输出的前级运放那就100%会有明显冲击音,单电压的功放芯片没有处理好延迟也会明显冲击声,为了冲击声增加继电器个人不太喜欢,目前方向是做MUTE脚延迟,效果很好也操作简单.一般芯片都有MUTE功能脚,让这个脚延迟半秒以上启动,所有电路都完成充电了那冲击音自然也避过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数字功放已经比较成熟,除了干扰中波这一缺陷外,可靠性已不次于模拟功放,而且体积更小,更省电,供电电压 ...

请问;有无TA2020,TA8263带参数的电路图。

网友F(2020-08-04):
数字功放听久会有一种让人烦躁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数字功放听久会有一种让人烦躁的感觉。

就是硬棒棒的感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硬棒棒的感觉

买过一次,感觉有点机器人发音的感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硬棒棒的感觉

你用什么的IC,报上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什么的IC,报上名来

给人家修过几回,人家自带的小音箱,我没用大箱试听过,总感声音不好听。好奇的是那么小的功放芯片有那么大的声音,像4558那么大比TEA2025功率还大。一个爱好者拿了一个功放来修,问我这个功放没有功放?因为他没看见散热片?我也找了是一个运放那么大的块子。有一次一人拿来2.1来修,低音炮没有声音,那种透明的有机玻璃机体,开始没有低音炮听主音箱声音总是不好听?很单调。

网友G:
哪位老师有数字功放的整机电路图?可否发出来学习下,谢谢!
数字功放用什么音源的?

网友H:
前些天买了个YDA138E,据说这个声音好,过几天装起试试看怎么样。

网友:
数字功放故障率高,稳定性差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这类功放开关机有没有扑扑声?BTL输出都带电不好安喇叭保护电路。

一般芯片都有防此现象的电路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数字功放效率高音质差。

分芯片型号及技术和设计能力与元件选用!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三星av-r720/730既是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玩AV应这样玩
断电直通解码器+HiFi主功放+多声道功放
觉得传统功放电流大,多声道功放甚至可 ...

已经说了AV,难道你就不能直接7.1声道的双解的开关电源数字功放,静态电流低、设备连接简单明了,占用空间小!别忘了AV可不是HiFI!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哪位老师有数字功放的整机电路图?可否发出来学习下,谢谢!
数字功放用什么音源的?

https://www.ti.com/lit/ds/symlin ... www.google.com%252F

这厂家资料功放图有齐零件数值.这IC是50W以下声音最好/失真最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般芯片都有防此现象的电路功能

要制作者用了这个脚功能。我买的没有,开关机都很响。现在天热不想玩了。天凉下来全部接好用大箱试听一下。

楼主:
输出可接C22-23?对地,

看错了,是PF。以为uF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前些天买了个YDA138E,据说这个声音好,过几天装起试试看怎么样。

这IC,瓦数几瓦,到十瓦失真上升.由于零件少,应是D类IC里最易焊响的.12V电源.

网友A:
引用 网友I:
已经说了AV,难道你就不能直接7.1声道的双解的开关电源数字功放,静态电流低、设备连接简单明了,占用空 ...

AV就不能兼顾HiFi吗?传统功放一定大体积占地方?

网友I:
引用 网友A:
AV就不能兼顾HiFi吗?传统功放一定大体积占地方?

对于发烧友来说最大整机几十瓦蚊子哼哼的HiFi不可取吧,两台百瓦功放跟一台高端数字功放你说体积如何?难道双解7.1的功放就不能兼顾一般烧友的HiFi了,极致发烧友恐怕没几个兼顾AV的吧,人家可是烧的“头昏眼花,一根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子分频,高中音非TPA3116莫属,它是目前失真最小,功率最大的D类功放,完全听不出失真和D类硬惑,纤细,成

...

学习了,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这类功放开关机有没有扑扑声?BTL输出都带电不好安喇叭保护电路。

我用的3116蓝牙功放板就有开关机扑扑声,蓝牙还有连接提示音,开机音量大还不能调小。看在十几钱的功放板好便宜,不管啦

网友:
从前无线电工作者老是互传;IR的D类是最差/最难听的,见到要鉆洞逃

但我所在公司接到x国生产商寄来样板机试听,竟然松/甜/爽/不乏低音,胜于线性高价机.不过价过高,

一年停产,我留下样机电路也绘不下来;有块小推动板竟然是三层板.免了,太伤神,并化不起时间

网友A:
引用 网友I:
对于发烧友来说最大整机几十瓦蚊子哼哼的HiFi不可取吧,两台百瓦功放跟一台高端数字功放你说体积如何?难 ...

可能理念不同,我始终认为以实用和维护维修及DIY等方面考虑,那方案更合适。我也打算那样做,主功放用健伍KM-922(三肯大管,标称150WX2)。多声道用UPC1270推东芝管,这样旧机旧板皆能用上,换机也方便

网友A:
引用 网友I:
对于发烧友来说最大整机几十瓦蚊子哼哼的HiFi不可取吧,两台百瓦功放跟一台高端数字功放你说体积如何?难 ...

新买应选择高端数字机吧?但作为发烧友,功放机,功放板应不少吧?自己D功放再买台好的解码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买应选择高端数字机吧?但作为发烧友,功放机,功放板应不少吧?自己D功放再买台好的解码也是一种不错 ...

发烧友家的功放板除了珍藏未及应用之外基本就是料板拆件用的!普通功放板再多都不屑一顾!除非所谓的“发烧”轻烧或“伪发烧”图个“玩”图个“钻”

至于功放除非国产原生HiFi的或者名机打磨后,烧友们才会使用,那些高烧者发起烧来可是不惜血本的!DAC也必选精品!

网友:
引用 网友J:
没玩过,不过一般电脑音箱都是数字功放吧,声音不咋地

一般电脑都是2030A模拟功放,效果在于设计和调试使用,你加强滤波电容器后减低低音运放放大倍数一半(直接电阻并联降值)你再看看听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理念不同,我始终认为以实用和维护维修及DIY等方面考虑,那方案更合适。我也打算那样做,主功放用健 ...

经济适用,够用即可!适合自己就行,理性发烧!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这IC,瓦数几瓦,到十瓦失真上升.由于零件少,应是D类IC里最易焊响的.12V电源.

我希望的是声音好,看这个声音好所以选了它。其实对D类功放并不了解,不知道有些啥型号?哪个声音好?不过初步看这东西声音好坏差别很大,同一个型号,换个零件声音就不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www.ti.com/lit/ds/symlink/tpa3126d2.pdf?ts=1596762047689&ref_url=https%253A%252F%252Fwww.g ...

谢谢版主!电路图已保存好,慢慢学习,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理念不同,我始终认为以实用和维护维修及DIY等方面考虑,那方案更合适。我也打算那样做,主功放用健 ...

请教您图二照片中推动IC是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希望的是声音好,看这个声音好所以选了它。其实对D类功放并不了解,不知道有些啥型号?哪个声音好?不 ...

你不必相信〝换个零件声音不同〞这种人云亦云的说法.一切按器件生产商原图安装.

好象本区曾经多次讨论D类功放输出高周波过虑电感对声音有影响,那是错误的討论方向,生产厂商资料是硬

性规定喇叭多少阻抗用多大电感,只能用同样电感量不同磁芯玩一下,看那种可以温度低点,但不管温度高低的磁芯,

对音质都是毫无影响.如修改电感数值说可高音好些;那是拿喇叭音圈可能被人耳听不到的超音频烧毁

的风险来提高音,这是绝对错之又錯的.玩高音好不好;应该在前级进行调校.而不应用保护音圈不发热的零件来

调校

之所以网友出现这么严重的错悟,是因为看厂方原图时漏看图傍文字关于这个电感的特别规定,警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您图二照片中推动IC是什么型号?

推动IC为UPC1270

网友K:
1969小甲,就是发热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K:
1969小甲,就是发热太大

你翻查一下1969电路的原作人---本区不识中文的华侨网友的回贴.    他回复1969不必甲类同样好音.

但很多网友一直这样悟传下来,变成顺口溜----真麻烦

网友(2021-07-27):
玩玩无妨,听个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