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元频率计使用经验补充

楼主(2020-06-04):
曾经发过一帖,14元频率计测电子管收音机频率,见链接: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807960

如果要测电子管收音机频率,必需减去中频频率,而这个套件菜单中几个预设的中频率只有455千赫 3.990  4.1943   4.4336   10.7兆赫,怎么才能把中频设为465千赫呢,因为没有资料,不知道怎么进行设置。现在通过摸索,发现当频率计测量时,数码管显示一定数值,比如显示465千赫。此时保持此数值不变,按下菜单纽,选择SUb,长按菜单纽数秒,待屏幕闪烁时,退出菜单,此时即已将中频设置成减465千赫。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特地临时搭了一个振荡器,见图,发现这个振荡器能很稳定地工作在425至1760千赫,作为中波段段跟踪调整也很好用,而且频率指示较为准确直观。

网友:
之前也装了这板子,发现频率测量不准,看了您的帖子,找出来又捣鼓了一番,也不知怎么按那个按键的,显示正确了,估计原先显示的也是测量值减去某一数值,现在还原了。
加个前置,电池供电,装到壳里,小巧便携,这小玩意应该还是有些用的。谢谢您分享。

网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627044&extra=

这个单管信号源很稳定的, 玩收音机矿机调覆盖范围,中频、中频带宽、大致估测灵敏度等等
如想看看中频曲线,只要有示波器,用手转动可变电容就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