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有没有调频调幅电子管收音机图,,,

楼主(2020-06-04):
简单的,6u1兼调频中放的那种,现有调频中周,4连空气电容等,只要中波调频,单声道。先谢谢了。

网友A:
我有一台哈曼卡顿胆收音头’调频调幅各三连,混频是6u1,中波收音挺好的,调频中放后二级用了两个少见管子6eq7、6bn6,只能改线路和管子,无仪器未调好’正犯难!型号为T-300x,不知哪位大师可提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哈曼卡顿胆收音头’调频调幅各三连,混频是6u1,中波收音挺好的,调频中放后二级用了两个少见管子6e ...

manualslib.com/manual/279335/Harman-Kardon-T-300x.html?page=8#manual

网友B:
春蕾101就是6U1做调频第一级中放......

楼主:
谢谢于老师,这个图纸用管是否6n3 6u1 6k4 6x2 6n2 6p1 6z4 组成?另外调幅检波看不懂,好像少了一个二极管。波段开关能否用类似红灯收音机上的?电源变压器高压是否300v/80ma?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春蕾101就是6U1做调频第一级中放......

谢谢回复,看到过,就是101图纸太复杂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于老师,这个图纸用管是否6n3 6u1 6k4 6x2 6n2 6p1 6z4 组成?另外调幅检波看不懂,好像少了一个二极 ...

      这架接收机的結构简单,制作容易,部分电路叁考了苏联接收机的优点,如鉴頻、檢波合用一个双两极管,调頻的髙頻放大以及混頻器的复杂工作只用一个6N3来完成。全机除以上两个部分之外,其他如中频、音频頻等部分的结构与大家所熟悉的普通調幅接收机相同.
      国产电子管型号6N3;6U1;6K4;6H2;6N2;6P1 ;6Z4。
      調頻与調幅的接收选擇由一个普通四刀双擲开关(即两波段波段开关)来控制。
      电源只要有280伏的直流输出电压和輪出电流不小80毫安就可以。
      輸出变压器的品质很重要,对它的要求是:既要有足够的电感量,又要减少分布电容量,来满足高低音段的均匀输送,否則,即使在高頻和中頻部分的通頻带做得宽阔,鉴頻器的线性以及調提升的頻响应特性等做得很良好;到这一个輸出关口就会前功尽弃。另外在校驗时尽可能把回輸量做得大点以助以上的目的,这可变更RX及R25试之。輜出功率在2瓦左右为佳。
      在调准調濒部分之前,先将調幅部分校好,并校好低頻部分的“頻率响应”特性,符合要求后,再着手调准调頻部分。調頻部分的校准步驟也和校調輻一样,从后向前,逐级地調,就是从鉴频开始,再調中頻放大、本机振蕩和高頻部分。
      没有漏掉二极管,该机在接收調幅訉号时,用半只6H2(双两极管)作調幅檢波。

网友:
您这胆机调频调幅收音机电路很新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架接收机的結构简单,制作容易,部分电路叁考了苏联接收机的优点,如鉴頻、檢波合用一个双两极管, ...

谢谢于老师指点,明确了。

楼主(2021-09-02):
于老师好,图中6X2能否用2个晶体二极管代替,因为我想利用原红梅750收音机的电源,尽量减少电源负担。另外原机的波段开关可以用吗?我想涉及到更高的频率,是否可以?谢谢。再2机合并没有一个成熟的线路图,包括想用6E2电眼,能否指导指导。谢谢。

现有机器图

现有机器图

网友C:
原来的三波段转换不受影响。需要加一只三刀双掷开关,不大好找,可以使用两波段开关的三个刀。用晶体二极管鉴频是可以的,这里有反压反应到阻抗问题,最好用2AP11~2AP30.
调频接收机的高频率是108MHz,而6N3可以工作到223MHz(VH3)但是随着频率的升高增益会降低,频率超过108MHz这时就要考虑用6N11了,6N11屏压不能大于150V。给你改图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的三波段转换不受影响。需要加一只三刀双掷开关,不大好找,可以使用两波段开关的三个刀。用晶体二极管 ...

谢谢于老师指导,原调频机用4刀双掷开关,想安装6E2上去,是否需要5刀双掷开关?原来一直考虑利用调幅机的波段开关做选择开关,这样下来2个短波可以保留下来?只要增加一个FM/AM开关?你说的3刀双掷开关,是否6K4前的一组可以省去?我理解10.7m和465kc串接的电感对频率相互影响可以忽略。另外6N11和6N3灵敏度方面有什么差别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于老师指导,原调频机用4刀双掷开关,想安装6E2上去,是否需要5刀双掷开关?原来一直考虑利用调幅机 ...

我在上面已经给出了图,就是保留你原来收音机的短波段。是我弄错了,应该是4刀双掷波段开关。该机的详细介绍见《无线电与电视》59年10期,其FM频率与中频都是70年代前的老国标。
6E2可以不用开关,一直接入(B+)。也可以单独用一只开关,调台时接入调好后断开,用开关断开后让它不工作或者接到输出端做电平指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哈曼卡顿胆收音头’调频调幅各三连,混频是6u1,中波收音挺好的,调频中放后二级用了两个少见管子6e ...

:6BN6是FM专用正交鉴频胆,灵敏度很高。很常見。6EQ7有遥截止特性,五极管带有一个二极检波管,比较少見。

网友:
6BE6一管两用,既可AM也可FM!并有成熟的电路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