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双24V老变压器,想做集成功放但缺少前级供电绕组,请教怎样解决?

楼主(2020-06-04):
有个双24V的上无二十七厂老变压器,想做LM3886或TDA7294之类集成功放但缺少前级供电的单独绕组,请问怎样解决最方便?
能否用细漆包线胡乱在既有线包外面绕几十圈?反正前级电流小也就毫安级。

网友A:
加一个小变压器给前级供电就行了,多大点事。

网友:
功放块供电串功率电阻后并联稳压二极管解决,专业功放的运放就是采用这个办法供电的,变压器没有单独设置低压绕组。

网友:
能绕最好,不能的话,二楼的办法比较好

网友:
我就是用串电阻稳压二极管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必要增加绕组,从整流电源分压即可~

看成品机都是与后级分开供电的,不知用同一绕组有没有不利影响。

网友:
前级小电流的用一个电阻一个1W的稳二极管。

网友:
楼上的方法就很好

网友:
不需要,直接购买成品的正负开关稳定电源,当然,也是可以选择可调或者固定的那种,自己能折腾的,用LM337、317也是可以的。

网友:
还有,如果你不怕麻烦,还可以多装个小的双9~12V变压器哟,反正也酒死,所说的前后,分开供电,

网友:
几块钱一个小变压器多好。
单抽头、双抽头,电压任选,后期制作省去许多麻烦。

网友:
前级供电电压要高于后级功放的!比如后级是双36V,那么前级不低于双45

网友:
楼主你的想法就是我的做法,我有需要变压器又有空,就加绕。单电压需要减小电压就拆点线圈。

网友:
可以,用0.2以上的漆包线就够了

网友:
LM317-,LM337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小变压器给前级供电就行了,多大点事。

买了个双12V小变压器,5块钱包邮,双12V,说是5W看外形估计3W差不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买了个双12V小变压器,5块钱包邮,双12V,说是5W看外形估计3W差不多。

如果前级是运放、总电源上串联390Ω/2W电阻,然后用15V/1W稳压管就行(稳压管需要挑选配对)。您买5元包邮的小变压器的品质不一定比用那个大的好,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前级是运放、总电源上串联390Ω/2W电阻,然后用15V/1W稳压管就行(稳压管需要挑选配对)。您买5元包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