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扼流圈线圈数减少一半,磁饱和电流增加多少?

楼主(2020-06-04):
手上一只4H,150mA的胆机用扼流圈,电流不够用,如果线圈拆掉一半,电感量1H左右,其余结构不变,磁饱和电流能增加多少?

网友:
成正比  300

楼主:
这样呀,我还以为能增加4倍,电感量降低那么多,有点不划算,是不是增大铁心缝隙更好?

网友:
总储能 W=L*I^2,是个与结构尺寸相关的物理量,拆装前后近似不变。

降低电感量 L -> L/4,刚好对应 I -> 2*I

网友:
如果是铁芯(或磁芯)的电感线圈,那得实验测定,因为电流与电感之间是非线性关系,不能按比例计算。

网友:
电流x匝数不变。所以匝数减一半,饱和电流大一倍。

网友:
只是算饱和电流不用考虑非线性,因为当“电流x匝数”磁势就不变。所以磁通量不变。同一个工作点,因此和非线性没关系。计算电感量才要考虑非线性问题。

网友:
根据安匝相等的原理,电流理论上是两倍。可实际上不是,原因是铁心的非线性以及匝数的改变会引起磁滞曲线的改变,形状的改变。

网友:
一点没变,因为线径没有变,不知道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