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表放电太快正常吗?

楼主(2020-06-04):
我有一块电容表,使用不多,换上新电池半年左右,就显示提示电量不足,也不至于那么耗电吧?感觉不正常了。

网友A:
难道是关机漏电?这个简单,有万用表嘛?测下电流!

网友:
如果不是故障的话,一般是跟表的价格有关,表价格低,芯片的耗电有可能就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关机漏电?这个简单,有万用表嘛?测下电流!

9V方形电池(10.1V),测了一下电池还剩8.1伏。半年没使用搁在那里,两伏电没了。

楼主:
没查出什么问题来,关机状态下没有电流消耗。像这种数字万用表,开机状态下一般电流消耗是多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