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喇叭时响时不响的通病

楼主(2020-06-04):
好多车都有这通病, 原因也很简单,要么是游丝断了,接触不好, 要么是方向柱和车身是轴承和万向节接触的,有油膜 ,接触不良, 这里请教下高手们,

游丝的问题就换游丝了,那么是方向柱和车身搭铁不良,那么问题来了,

重点:
转向柱是转动的, 如何在它和车身之间加上一根线加强搭铁,才能不影响方向柱的转动 ,防止拉扯线,干涉转向的问题。(方向柱是转动的, 这根线应该如何加,)

网友A:
单独给喇叭接个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车方向盘里是游丝排,也叫挠性线排,上面有6条线,其中就有一条是搭铁线,除了喇叭按钮接触不良。没有 ...

气囊下是开关,按一下喇叭,方向柱和气囊金属壳子接触一下。

喇叭的游丝有4V左右的电压,是正极。

现在是方向柱和车体接触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独给喇叭接个继电器

喇叭,控制喇叭的继电器,游丝本身,都没有问题。

就是方向柱和车体接触不良。方向柱是负极。

喇叭的游丝有4v正极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DIY一个铜接触环可以用到车辆报废

能帮忙大概画一下示意图吗?

我这个方向柱中间杆子露出来的位置只有四个毫米左右宽,这个铜接触还环应该是什么样的?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和方向柱接触?是不是需要考虑经常转动,有摩擦,有磨损,或者其起氧化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车方向盘里是游丝排,也叫挠性线排,上面有6条线,其中就有一条是搭铁线,除了喇叭按钮接触不良。没有 ...

我的打开了, 游丝是6根线的, 插座两头都只有3根线,还空闲3根线的位置, 索性多加了两根在喇叭这一组上,

但是问题是,游丝上喇叭这根线是带有4V 左右的正极电的, 是控制喇叭继电器的, 所以根本症结还在转向柱上, 还是转向柱和车体接触不良,游丝, 继电器,线路桩头,都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喇叭边上加继电器.减少开关接触电流

喇叭本身就是个继电器在控制, 方向盘上的按钮测得电压才4V, 是是小电压控制大电压的,

这个跟有时候不响 有关系?

网友E:
用淘宝上买led灯板,配送的带螺丝的强磁铁,两个强磁铁用软铜丝连起来,吸在方向机万向节两头的螺丝处,不能吸在有油漆的地方,完美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淘宝上买led灯板,配送的带螺丝的强磁铁,两个强磁铁用软铜丝连起来,吸在方向机万向节两头的螺丝处,不 ...

你的意思是 让一个磁铁吸在固定处, 另一个磁铁吸在活动处,因为有磁力,不会拉脱的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 让一个磁铁吸在固定处, 另一个磁铁吸在活动处,因为有磁力,不会拉脱的原理?

两个磁铁吸在万向节的两端,吸在固定万向节两端的螺丝上,都是吸在活动处

网友:
先找到接触不好的是哪里出了问题,然后才好想下怎么处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自己DIY一个铜接触环可以用到车辆报废

不用DIY,淘宝大把滑环卖,要多少路的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用DIY,淘宝大把滑环卖,要多少路的都有

太贵了, 内孔要40左右的, 更贵,

网友E:
滑环不好装,用强磁铁比较简单,当然,如果能搞到导电润滑脂,就更简单了,把万向节用导电润滑脂涂满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滑环不好装,用强磁铁比较简单,当然,如果能搞到导电润滑脂,就更简单了,把万向节用导电润滑脂涂满就行

那岂不是要把万向节拆下来, 清理干净, 才能重新上导电润滑脂?

否则原来万向节上的脏油还是会导致接触不良吧,

网友:
还是11楼的办法容易实现。

网友G(2020-07-23):
在淘宝上买个遥控套件改成无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淘宝上买个遥控套件改成无线的

那就是豆腐搞成了肉价钱

网友H:
给喇叭接个继电器 基本能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给喇叭接个继电器 基本能解决问题

喇叭本身有继电器的,

现在确定是地线接触不良,

正在改善,
目前使用的方法是像电机一样的接触片 压住方向柱的,再过几天,看看效果,如果成功解决,再来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