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热了,又到了汽车空调故障的多发季节,欢迎大家一起来探讨

楼主(2020-06-04):
大家好,我是一名专业汽车空调维修的工人,平时主要是维修各类汽车空调及配件销售,混迹矿坛快十年了,从最早从事家电维修行业转行到汽车维修,一路摸爬滚打到现在,始终对电子行业怀有莫大的兴趣,欢迎大家在以后遇到汽车空调故障时积极发言,各位专家也来积极参与,有言论不当的地方还请多多包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 一般家用轿车空调抽空以后需要加多少制冷剂,铭牌上标注了重量,但是按照标注加进去以后总感觉效 ...

这种方法是错误的,铭牌上标注了重量就一定要按标准操作。一般只有在空调系统有故障时,才会有你这种快捷操作。打个比方,一台正常的车加注的是550克,在压缩机功率不足时候,空调效果就会变差,特别是怠速停车时,效果更不好。但是,按你这种操作,我们加注到700克,空调效果会有所好转,特别是在高速行车中,会感觉比之前凉快,但是加注过多导致的问题会更多,会使空调系统产生更多的故障。冷媒多了,高低压的压力会升高,对整个管路,接头都会有影响,此种方法不可取,会得不偿失,虽然短时间看不出什么,搞不好以后年年天热时修空调。。。。冷媒建议不要用便宜的,纯度不够有水分会,市场上的大品牌都有假货,一定要注意识别,加注时真空一定要抽彻底。

网友B:
我的是开空调一段时间后,大约 是1小时。然后高压管外面结冰,然后就不制冷了。关空调一会才能继续制冷。。。去4S店检查说是膨胀阀坏了,更换要700元。而且又不敢保证一定是膨胀阀问题,所以快一年了还没有修。现在是开空调时开3档风力大力吹,制冷一直正常

网友A:
请教一下 一般家用轿车空调抽空以后需要加多少制冷剂,铭牌上标注了重量,但是按照标注加进去以后总感觉效果不好,有时候不管三七二十一
,加个4瓶340g的,立刻效果好的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开空调一段时间后,大约 是1小时。然后高压管外面结冰,然后就不制冷了。关空调一会才能继续制冷。。 ...

情况跟俺车的相似,不过俺车是低压管结冰,4S报价1000,也是说可能是膨胀阀,具体不能确定。

网友D:
打听下
厂家宣扬的汽车空调变频, 是什么原理和结构 ?

网友E:
先谢谢楼主分享经验,说个情况,我的车手动空调,打到冷风位置,不开AC的时候吹出来的风很热不是自然风,这种情况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打听下
厂家宣扬的汽车空调变频, 是什么原理和结构 ?

你不屌他,发动机不停变速,肯定系变频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情况跟俺车的相似,不过俺车是低压管结冰,4S报价1000,也是说可能是膨胀阀,具体不能确定。

1000块不贵了

网友F:
我想问问,内空调怎么清洗好,曾经买过汽车空调清洗的(洗泡沫的那种)在鼓风机那吸进去,感觉不靠谱!就想问问楼主有什么好方法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开空调一段时间后,大约 是1小时。然后高压管外面结冰,然后就不制冷了。关空调一会才能继续制冷。。 ...

朋友你好,你的描述应该是那条粗管结冰,进入到驾驶室里面去的是2根管,一条细的是高压管,一条粗的是低压管。导致低压管结冰的原因有以下几面方便:1,蒸发箱内部的温度传感器失效或脱落,检测不到箱内的正常温度,电脑收不到温度信号,使得压缩机无法正常停机,时间一长蒸发箱就会结冰。2,空调滤芯过脏堵赛,或者蒸发器铝片太脏堵塞,导致通过的风太小,时间一长也会发生结冰,这种现象,从出风口就能感觉出来,同时还有个非常明显的现象,就是压缩机启动会很频繁,工作一会儿就停,一会又启动。3,膨胀阀故障 ,一般来说,感温元件失效会导致膨胀阀无法正常调节流量,会导致制冷工况无法跟随车内温度而发生变化,这种情况可以用高低压表测试,看高低压值能判断出来。我个人认为是第一种情况可能性最大,你可以观察下,打开空调1档风,把车门关好,高到内循环,10分钟左右看压缩机可以停机不?

网友B:
是细管结冰,细的应该是高压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听下
厂家宣扬的汽车空调变频, 是什么原理和结构 ?

应该说的是变排量压缩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谢谢楼主分享经验,说个情况,我的车手动空调,打到冷风位置,不开AC的时候吹出来的风很热不是自然风,这 ...

正常,以前的车装的有个热水关闭开关,进入热天,可以关掉副水箱的循环水,这样工作台底下的暖风水箱就不会产生热源,不开制冷时吹的是自然风,空调制冷时效果会很好。现在的好多车,取消了这个开关,有利也有弊,当冷热风转换翻板关不严的时候,热风就会窜到冷风箱,制冷效果大打折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细管结冰,细的应该是高压管吧

细管结冰基本上说明有堵塞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想问问,内空调怎么清洗好,曾经买过汽车空调清洗的(洗泡沫的那种)在鼓风机那吸进去,感觉不靠 ...

有好办法,前提是有一定的动手能力。我们用的也是这种泡沫的。鼓风机可以拆下来清洗,一般风箱上有个暖风调速电阻,取下这个电阻,就能看到蒸发箱内部,先用清水浇湿下整个箱体,再用一个长点的管子接在清洗剂上,将泡泡均匀的喷洒在铝片表面,3到5分钟后,用气泵的压缩气体吹哈,再用水管伸入清洗,注意不要用压力太高的水枪,也别搞到电器件上。洗完后打开风机的最高档,吹5分钟后就可以。风道口也用免拆的那种清洗,或者到洗车的地方用蒸汽清洗,最后记得把水箱前面的冷凝器也彻底清洗下,空调效果那真的爽歪歪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好办法,前提是有一定的动手能力。我们用的也是这种泡沫的。鼓风机可以拆下来清洗,一般风箱上有个暖风 ...

到是不复杂,可惜没那么多工具

网友(2020-07-23):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开空调一段时间后,大约 是1小时。然后高压管外面结冰,然后就不制冷了。关空调一会才能继续制冷。。 ...

看是不是有水堵现象。。。。。。。。。。。。。。。。。温控器

网友:
求教个问题  冷冻油加多了会不会导致  高压停机 我的低压是 0.15Mpa吧   高压  1.6 制冷很好 但是 间歇 干燥瓶 震动 甚至高压保护停机   高压表指针抖动  后来 开了几百公里 直接新换的皮带断了 换了新皮带 还是这样 索性多放掉了点冷媒   低压还是 0.15MPA  高压就不加油门1.2吧  加油门到 2000转以上  能到1.3以上 效果也还行 这是之前冷媒加多了还是  冷冻油加多了? 冷媒是按照重量加的   冷冻油是按照重新充装加的 是加多了点  因为没法判断之前的冷冻油有多少

网友:
车载空调,改成恒温的好改吗?就是可以设定多少度,空调自动启停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说的是变排量压缩机吧

我了解过,所谓的变排量压缩机实际名不副实,真正的变排量应该通过改变活塞行程来实现,目前没有这样的空调压缩机。我的蒙迪欧2.5V6就是号称变排量压缩机,实际是高转速时压缩机输出会通过压力阀自动返回输入端一部分,不进入制冷系统(对于制冷系统来说是“变排量”),就像空压机储气筒达到设定压力时会自动放气一样,空压机是放至大气,空调压缩机是放至输入端。

网友:
我的东风A60,日产1.6发动机,6年了19万公里了,空调有时间制冷,有时间不制冷,是不是什么东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