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了不少心思不少时间复刻的新玩具

楼主(2020-06-04):
FM266MKII前级

FM711MKII后级

网友:
花不少钱。。。

网友:
大神,这手艺太牛了,看着都赏心悦目

网友A:
用料还是太保守。要是我的话 哈哈 全部金封固态加战神

网友:
后级放不下变压器了!

网友B:
把您金封管的散热片拆了给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料还是太保守。要是我的话 哈哈 全部金封固态加战神

其它都能刻,就是三极管的放大倍数刻不了,这个值上不去想玩好是不可能的。修机器也是这样,换个后面功率管中点电压都要变,就是其它原装机拆下的管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您金封管的散热片拆了给我吧

铝合金店多的是 以前找不到合适的散热片就用黑白电视机的中放屏蔽盒剪了做。

网友:
这手艺 看着都舒服!

网友:
中规中矩,强迫症看了都很舒服。好久不玩音响了,那玩意太烧钱,还是玩钓鱼好

网友:
做的漂亮,就是机箱小了点,这变压器放哪呢?

网友:
作的很漂亮电路

网友(2020-08-13):
那个标着FM 的方块是什么?

网友(2021-07-27):
赏心悦目,造价不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