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PCB元件下不建议布线,有什么道理?

楼主(2020-06-0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些人说不建议元件下走线,却都没说原由,我就想知道有什么就里机关。

不建议,不等于不许,而是说,条件容许的情况下尽量不那么做。

如果 Layout 攻城狮本身对电路非常熟悉,那么是否可以、应该从元件下走线,是不需要别人或者公司给他什么规范的,这个元件是什么元件,从电气和其它物理属性说特性如何,在电路中作用如何,会有什么样的信号经过它,这些细节 Layout 攻城狮了然于心,那么对是否可以、应该从它下面走线,需要人家提醒吗?不需要。

所以这种所谓的规范,更多的是给那些对电路并不熟悉的 Layout 攻城狮看的,不要说为毛 Layout 攻城狮居然对电路不熟悉,除了初出茅庐的大学生*,即使是做惯 Layout 的攻城狮,也不一定对自己做惯产品之外的电路非常熟悉,比如做小家电的,做高频的,做电源的...都有不一样的具体要求。

除此之外,要有生产工艺问题,质量优良的覆铜板可能没问题的设计,在质量不咋样的覆铜板上可能会出问题,所以你在网上看到的很多设计规范,往往针对质量不咋的覆铜板,要求你的 Layout 不会在这种劣质覆铜板上出现各种生产问题,这种规范,业余爱好者和大公司的 Layout 攻城狮都会一头雾水,人家的覆铜板质量好,有的要求人家也不懂。

*茅庐的大学生:这个说法来自某个国内爱好者圈子里很有(异)名的,具体我就不点名了的头盔里的一个说法,有人贴了惠普上个世纪 70 年代的一台万用表 PCB 照片,其 Layout 和你在网上看到的很多所谓的国际公司 PCB Layout 规范相左,就有人说这是茅庐的大学生做的 Layout,还一咬牙说惠普尽会用这种茅庐的大学生 ~( ̄▽ ̄)~*

网友:
打个过孔不是更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如单面板或者有些情况不方便打过孔。

真的是不建议

走这里不得用8mil!

网友:
可能是这样搞不好看吧?不建议并不是不允许。如果能从别的地方过当然从别的地方过咯!实在过不了从这里搞过去,不正好偷偷懒么?
规则人定的嘛!之前我学的,还建议尽量走粗线呢!结果我昨天晚上拆了一下卡西欧电子琴,你猜怎么着?里面的按键板的走线细成鬼一样!一块天地这么大的板,上面就走几根头发丝的细线。空白一大片!这又怎么说?

网友:
元件下面走不走线要看具体应用的条件,例如有复位要求的数字集成电路下我一般走三条线:正、负电源及一条复位线。从频率响应上来说这三条线都是地电位的,对器件不会有不良影响。直接有关的信号线肯定有穿过器件底部的可能,例如可预置计数器的控制线。输出线就更不用说了,使用总线方式的话穿来穿去就更频繁啦,没有不交叉的。

至于0805,中间走线我会控制在0.508mm,而将0805的两个焊盘稍稍各拉开0.05mm,这都是没什么困难的布线方式。

网友:
主要是怕干扰,不信就在ECL电路下吗走两道开关电源的线试试,人生灰暗。

网友:
修到过一台液晶电视电源,布线和你图示一样,烧了前级芯片更换了芯片和相关元件还有异常,查了好久发现低压侧帖片电阻底下走线漏电,拆下电阻保护漆腐蚀,处理清洗后把帖片电阻架空焊接故障修复

网友:
辐射辐射,电线周围是有磁场的,会把元件射坏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