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711,用手接触底板(铁架子),噪声明显降低,属于正常吗?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6-05):
手碰触底板,噪声降低明显,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网友A:
语焉不详,什么噪声?
噪声有很多种,比方无线干扰噪声、交流噪声、热噪声……

网友:
220v的插头反一下呢

网友B:
接地点检查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语焉不详,什么噪声?
噪声有很多种,比方无线干扰噪声、交流噪声、热噪声……

有点儿像高频干扰噪声,声音不是很大,不好判断。声音不干净,手摸后电台声明显干净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地点检查检查

接地是指底板接变压器屏蔽层吗?

网友:
所有的接地点检查一遍

网友:
感应接地?

网友:
我的也有这个情况,我接了一根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