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计算机AT电源磁心变压器数据

楼主(2020-06-05):
变压器共8层由内向外排布:初级共40匝,次级5伏双3匝,次级12伏双7匝,屏蔽层与初级最外引线相连。

初级(1/2)内层绕组:21匝        0.64mm

屏蔽层1

次级(1/2)5V绕组:3匝        3*0.64mm

次级(2/2)5V绕组:3匝        3*0.64mm

次级(1/2)12V绕组:7匝        0.74mm

次级(2/2)12V绕组:7匝        0.74mm

屏蔽层2

初级(2/2)外层:19匝        0.64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是好奇还是想改个什么呢?

手头有一些电源,是想利用一下,先收集些参数

网友B:
磁芯怎么拆开的??

网友A:
拆开是好奇还是想改个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简单,加热就行了~

烧炸了两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芯怎么拆开的??

电烙铁加热磁心边条用刀片翘下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磁芯怎么拆开的??

电动车充电器改12V电瓶充电拆过不少,整个变压器放在老式电饭锅里干烧,然后拆解,没有一个拆坏的。

网友:
电烙铁+一大坨焊锡

网友:
能不能上个变压器绕组图,直观些。

网友E(2024-08-29):
引用 网友D:
电动车充电器改12V电瓶充电拆过不少,整个变压器放在老式电饭锅里干烧,然后拆解,没有一个拆坏的。

请教:要改12V电瓶充电器,需要改变压器吗?要重新绕吗?只是改调压可以吗?

网友:
改成300B电源400V一组,5V两组,6V一组,有数据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要改12V电瓶充电器,需要改变压器吗?要重新绕吗?只是改调压可以吗?

调一下电压可以,不需重绕变压器。

网友:
调一下电压可以,不需重绕变压器。

你实际做过吗?你确认这样可以吗?

(48伏充电器输出电压56伏。60伏充电器输出电压72伏)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一下电压可以,不需重绕变压器。

如果原本的电动车充电器是48V的,从59V调到14.8V,跨度有点大吧?是不是也可以直接调压?不需要其它地方的改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