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二天最新完成的木盒式半磁环场管矿石机

楼主(2020-06-05):
矿石机做了许多只,电路也试验了好多个,这阵子反复试验半磁环场管矿石机,最好综合各个电路的特点,采了半磁环双调谐场管矿石机电路,天线调节采了天线线圈抽头和电容串联抽头相结合的办法,更好的兼顾了灵敏度和选择性,以及想办法减少分布电容对调谐电路频率范围的影响。

电路特点:(1)采用二个半磁环结构的双调谐电路,采用开口空间电磁耦合的方式。通过调整开口之间的间距达到最佳耦合。这种耦合真有良好的灵敏度和选择性的兼顾性,同时具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因为调谐电路之间的耦合依靠近距离电磁耦合,外界干扰信号通过调谐电路后,已经受到抑制,通过耦合后,干扰信号的影响已经减少到很小的程度。
                 (2)采用天线线圈三档高中低三档抽头设计。半磁环耦合电路,在试验时,同样有高端灵敏度强过低端的情况,为了兼顾高中低灵敏度和选择性的兼顾性,天线采用了高中低三档抽头,采用四或五分之一,六或七分之一,八或九分之一调谐线圈匝数的抽头设计。在低端或灵敏度较低时,天线线圈采用较多的匝数,信号强时采用较少的匝数,
                  (3)采用电容串联抽头设计。如果仅采用天线抽头设计时,天线线圈还是跟外接天地线直接连接的,天地线的分布电容还是对调谐电路有较大的影响,天线线圈的匝数越多,对调谐电路的影响越大,造成接收频率范围变小,频率往低端移动,高端往往就不收到应该出现的电台。如果天线线圈采用较少的匝数时,影响减少。但因为是直接和天地线连接的情况下,总的分布电容的影响还是较大,而且天线在风吹摇动等情况下,天线的不稳定会造成分布电容的不稳定,造成电台不稳定漂移等。所以,为了防止或减少这种情况,采用了二只100P的电容串联形成三档抽头,分别是直通,100P。50P。中低端可以采用直通或串联100P的电容,高端频率较高时,可以采用50P档,电容小了,抗干扰能提高,分布电容减少,对频率接收范围的影响减少

采上面三方的特点结合起来,在实际使用时,可以根据接收地的电台分布和强弱,通过调节选择开关还兼顾灵敏度,选择性,频率接收范围等。达到相对满足的接收效果。

在调整双联电容的同步性和频率范围的调整时,通用的办法是在双联各并联一只微调电容,一个是调节同步作用,另一个是满足高端电容量的要求,并联微调电容的优点是调节方便。缺点是即有调节就是有变化和不稳定,在使用中有意无意的会把微调电容碰变形或触碰造成失调。我采用的是并联固定电容的办法,并联一个10P到20P的固定电容就行,由于是固定电容,稳定性是电容本身的品质决定,不要因为是可调的原因而变化。当然,微调电容和固定电容各有优点和缺点,看各人喜欢采用。
不多说了,上图观看。

网友:
祝贺许版主的又一力作完工!许版主是一个非常勤快的人,作品数量非常多,给初学者带来许多实用的装机知识,为普及矿石机制作以及丰富矿坛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网友:
这个外壳的油漆应该是虫胶漆,(洋干漆)

网友:
一如既往的坚持,一如既往的漂亮。机子好看,图也漂亮。

网友:
llllllxing版主的新矿机更为漂亮,更为新颖,更富有創意。赞赞赞

网友A:
许版主又有新作品。请问磁环是什么规格的?如何购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许版主又有新作品。请问磁环是什么规格的?如何购得?

淘宝上有圆磁环和半圆磁环现成的买,也可以买了圆磁环自己切成半磁环,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516d8sl4dbf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516d8slf030

这个现成的半磁环性能也相当好,,不过一对要160元,有点贵了,不如买一百元的圆磁环自己切成二半,不过切 时候也要注意,

为什么要尽量大一些的磁环呢,因为闭合的磁环同样的电感量需要绕的匝数最少,如果  锯个缺口,则电感量要减少到原来的一半以上,需要增加一倍 的匝数,如果再切成半磁环,又要增加约一倍 的匝数,就是匝数相于闭环的四倍 ,所以过小的磁环只能采用更细的线来绕制了,磁环大了,可以适当采用更粗的线来绕制。过小的磁环切开了往往就不太够绕了,只能用更细的线了。

网友:
许版主又出矿机新玩法。

网友:
很漂亮的机器 加分 点赞

网友:
llllllxing版主老师又一力作。
榫卯结构的木盒,半磁环场管矿石机制作的太漂亮了!
感谢分享!

网友:
外观古香古色,非常怀旧!内部电路极富创意,性能不俗,非常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上有圆磁环和半圆磁环现成的买,也可以买了圆磁环自己切成半磁环,

谢谢许版主提供信息,这个磁环86mm直径,够大的,也不算便宜。但效果不错,值得尝试。

网友:
理念越来越清晰!制作越来越精美!
学习中。有时间 要向楼主学习制做!

网友:
啥玩意 好像二战科技

网友B:
要是能做成两线圈间距可调的,是不是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能做成两线圈间距可调的,是不是更好?

好想法,期待你做有间距调节机构的,那样可以调整到更精准 的状态,我这个只能手动调整一下,因为扎的时候有余地的,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调整一下。

网友:
祝贺许版主又出新机!

网友C:
请教楼主,您的喇叭后面是什么发声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主,您的喇叭后面是什么发声设备?

你好,后面装的音头可以随意转换的,可以是压电片,也可以是舌簧耳机,也可以是动圈音头,有标准的螺丝接口,压电片的阻抗和舌簧耳机可以同等看待成600到1000欧姆左右的中阻抗,可以直接和场管输出匹配,动圈音头是低阻抗,需要另个加阻抗变压器。这样可以根据需要灵活使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后面装的音头可以随意转换的,可以是压电片,也可以是舌簧耳机,也可以是动圈音头,有标准的螺丝接 ...

谢谢楼主!我一直都想做一个喇叭,不知道那种效果更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我一直都想做一个喇叭,不知道那种效果更好一些

你可以买一个号角喇叭,然后分别采用不同的音头对比试验,中阻抗和舌簧耳机和压电片可以直接和场管检波输出匹配,灵敏度高,动圈音头,音质好,在信号强的时候用,不过要采用匝数比十比一的阻抗变压器,也可以用汽车上用的蜗牛喇叭也有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