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BK7代替ECC88

楼主(2020-06-05):
我自己做了个胆机,里面用的是ECC88推EL84,电路是网上的。前几天在闲鱼看到有6BK7这个管子说是双三极管,买了回来代替6N11声音还不错。请问各位老师长期这样用是不是安全?

网友A:
两个管参数不同,6BK7屏压较高,安全没有问题,有条件还是使用原设计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管参数不同,6BK7屏压较高,安全没有问题,有条件还是使用原设计管型。

谢谢白版指教。

主要是6BK7这个管子便宜不少,试过以后声音也挺好,如果可以长期用的话,现在这样也是不错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白版指教。

主要是6BK7这个管子便宜不少,试过以后声音也挺好,如果可以长期用的话,现在这样也是 ...

可以长期用,就这样用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长期用,就这样用着吧。

多谢海版,这样我就放心了

网友:
完全不同的管,调频机上代替85倒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