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管机磁棒线圈是不是也存在匝数比

楼主(2020-06-05):
各位前辈,我想着做一个单管机,是不是这个单管机的磁棒线圈也存在匝数比,也要匹配好这个电容和线圈的关系啊

网友:
有匹配匝数比的。

网友:
初级与单连谐振,与磁棒长短粗细有关系,决定了谐振频率大小范围是否符合你的要求范围,初、次级匝数常取10:1,具体情况可增加或减少次级匝数,你的收音机由你作主。

网友:
哎:这点都不懂,当然要有匝数比。

网友:
减少次级匝数,能减小次级负载影响到初级谐振回路的阻抗,提高选择性

网友:
扁磁棒或圆磁棒一样,配223p可变电容,初级103次级12。或者270p初级70次级7。双联只用多的那一联。一般你在淘宝上买的超外差收音机套件上的就是223p差容双联可变电容,原来配扁磁棒是初级100圈,但是实际使用时发现中国之声540千赫正好是最下面,有可能就覆盖不到了,因此我改成102或103圈,然后次级在10圈左右,如果选择性不好就减几圈或离初级线圈远点,如果灵敏度不够就加一两圈或离初级线圈近点,这也是中波收音机抗干扰的秘决,短磁棒初次级线圈离的太近不抗干扰,长磁棒能把初级次级线圈分开到没干扰声的距离就停下来。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