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1单端胆机输出牛咋制作

楼主(2020-06-05):
新人做的6p1单端胆机。买的山东小牛。想自作输出牛,用66/22,0,35片子,叠厚45,用线望大家伙给说说线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您的资料!

举例:如果功放管工作电流=45mA, 初级绕组的漆包线的电流怎样取?是不是45 ...

还是那句话、综合考虑。在满足电流的前提下线径只加别减就行,至于系数可以不用管它。

网友B:
纵观这几十年石机发展历史,跌下神坛的器件太多了,如**线,**电容,**喇叭,**发烧管,**发烧集成电路块......。胆机呢?让耳朵听的流油的电容,*00管,**牛,还有国外的月亮管,还能坚持多久呢?这些东东d都是怎么上的神坛的呢?

楼主:
制作输出牛的帖子看了不少,迷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纵观这几十年石机发展历史,跌下神坛的器件太多了,如**线,**电容,**喇叭,**发烧管,**发烧集成电路块.. ...

同感。发烧队伍中,有玄吹一派,正如你所说的,更甚者还区分火电、水电、火电、核电的声音,这种非理性的作派为多数人所不齿。理性、务实,或精心细作,精益求精;或低成本发烧、充分利用原有器件来制作;两类做法,各有千秋,都是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赞成楼上的这种做法,如果单纯的听声音,不需要效果,就失去了动手的意义,花了很多功夫。做出的声音不如 ...

这是因陋就简的做法,与费心费力精心制作是不同的门派啊。我用这个输出牛装的功放,也比商品化的入门产品(胆机输出牛)好听,比中级的石机好听了。这是实际比较过的感觉。

网友C:
我就用黑白电视机的C型铁心电源变压器,拆去次级保留初级(估算约1500匝),保留的初级作输出牛的初级,然后绕上次级,再加绕1000匝作初级,相当于2初夹1次级,做6P1和6P3P的输出牛,效果满意。铁心16X32X36。单C铁心单线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用黑白电视机的C型铁心电源变压器,拆去次级保留初级(估算约1500匝),保留的初级作输出牛的初级,然 ...

补上照片:

网友E:
建议还是用E76的硅钢片绕好,做好的话各方面都会比E66的好。E66的我也做了一对虽然,自己感觉还可以吧,又用E76的绕了个做试验感觉还是比E66的好听。想做 好一个输出牛感觉真的很难!数据方面上搜一大把同,难就难在分布电容和漏感上了,绕法上最主要我最近还一直在看各大师的佳作。有时感觉是不是我们把输出牛想的太复杂了!往往最简单的绕法说不定很好听呢

网友F:
我是这么绕的:66的铁片,叠厚42,初级用0.17线绕3300T左右,次级8欧姆0.67线143T,铁心顺插,间隙0.12

最普通的绕法,没有分段绕制,嫌麻烦,音质听起来还行。

听说初级分4段,次级分3段间隔起来绕,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这么绕的:66的铁片,叠厚42,初级用0.17线绕3300T左右,次级8欧姆0.67线143T,铁心顺插,间隙0.12

...

谢谢,我看的也是这个数据,怕绕不下,还不想绕完铁芯有太大空隙

网友G:
我绕的数据是:初级5K:次级4Ω+8Ω;
初级0.17线绕3200匝、分4组串联(分组随便、不需要等分):次级0.44线、98+40匝、三组并联。刚好绕满。
顺便说一下:为什么初级取3200匝而不是常见的取3300匝呢,因为我的喇叭是惠威的5Ω阻抗,所以次级5欧姆是109匝,0.44线正好两层绕满,8欧姆另起一层双线并绕29匝,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利用窗口。如果你没有5Ω喇叭还需要再斟酌......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绕的数据是:初级5K:次级4Ω+8Ω;
初级0.17线绕3200匝、分4组串联(分组随便、不需要等分):次级0.44 ...

太谢谢了,参考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绕的数据是:初级5K:次级4Ω+8Ω;
初级0.17线绕3200匝、分4组串联(分组随便、不需要等分):次级0.44 ...

再问一下,是层层垫纸吗,纸的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绕的数据是:初级5K:次级4Ω+8Ω;
初级0.17线绕3200匝、分4组串联(分组随便、不需要等分):次级0.44 ...

我的喇叭是克若特6.5寸全频,8欧的,我打算只绕8欧输出牛

网友H:
线细,新手不可能排线一层一垫的,建议还是初级分两段,夹一个次级就行了,乱绕。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绕的数据是:初级5K:次级4Ω+8Ω;
初级0.17线绕3200匝、分4组串联(分组随便、不需要等分):次级0.44 ...

请教分段和不分段,人耳能听出区别吗?

我嫌麻烦,没分段。

楼主:
引用 网友H:
线细,新手不可能排线一层一垫的,建议还是初级分两段,夹一个次级就行了,乱绕。

我57铁芯76铁芯都练习着绕了下,就是慢点,练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分段和不分段,人耳能听出区别吗?

我嫌麻烦,没分段。

硅钢片的好坏可能听出区别的,我想线的绕法应该也能听出区别的,山东牛听着还行,跟自己绕的一比就不如自己绕的好了,自己绕的音质更生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还是用E76的硅钢片绕好,做好的话各方面都会比E66的好。E66的我也做了一对虽然,自己感觉还可以吧,又 ...

76的片子做完跟电源变压器一比,外观协调吗。我的电源变压器也是76的片的,卧装的,66铁芯已经在路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还是用E76的硅钢片绕好,做好的话各方面都会比E66的好。E66的我也做了一对虽然,自己感觉还可以吧,又 ...

麻烦问下,76的片子有数据吗,望告知

网友E:
引用 楼主:
76的片子做完跟电源变压器一比,外观协调吗。我的电源变压器也是76的片的,卧装的,66铁芯已经在路上了

用76做电源会不会有点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76做电源会不会有点小?

76的叠厚是50,电源变压器不太热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76做电源会不会有点小?

开始买的76-叠厚40成品,热得不行,从新绕的叠厚50的0,35的片子,就看伏天咋样热不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问下,76的片子有数据吗,望告知

你最好自己算数据,然后在结合大师的数据一对比就出来了,打个比方E76的0.19的线一层可以绕140匝绕紧的话也可以绕到150匝一层,照22层来算就知道是多少匝了,问题是次级的匝数是根据初级来计算,和效率都有关系,效率可以影响到线径和匝数,效率取高取底都有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始买的76-叠厚40成品,热得不行,从新绕的叠厚50的0,35的片子,就看伏天咋样热不热了

我的电源牛是用的E86*50的夏天还是会热的,感觉你的E76的有点小了,用可能也可以用开个几个小时夏天就不好说了,开空调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E:
我打算把我的E66的输出牛换E76的,现在还在研究什么绕法好,上次绕了个只能做到15KH就上不去了,看来还是没有抓到搞懂!一直还在看资料和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打算把我的E66的输出牛换E76的,现在还在研究什么绕法好,上次绕了个只能做到15KH就上不去了,看来还是没 ...

我看效率公式上取0.85呢

网友:
76的线可以用粗点,好绕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绕的数据是:初级5K:次级4Ω+8Ω;
初级0.17线绕3200匝、分4组串联(分组随便、不需要等分):次级0.44 ...

你的数据(初级是3300,在100匝抽头做简单扼流圈)俺做过,我的是二夹一,就是把次级放在中间,里层和外层是初级。声音还是不错的。

网友I:
最近一直在看输出变压器的帖子,我个人认为输出5W功率的单端胆机,输出变压器铁芯采用66*40mm以上到76*45mm即可,最大用86铁芯也就到顶了,没有必要采用96以上的铁芯(利用手头现有大铁芯列外),也看到好多2A3单端胆机都用到了105或114铁芯来绕制输出变压器,大铁芯一定比小铁芯的输出变压器好声吗,我觉得也未必。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最近一直在看输出变压器的帖子,我个人认为输出5W功率的单端胆机,输出变压器铁芯采用66*40mm以上到76*45mm ...

上世纪60年代国产的牡丹牌911电子管收音机,其低音输出牛的铁芯是用114的,电子管是6P14......

网友:
上一个推挽输出变压器参数,和一个单端输出变压器参数,再此感谢原作者,一个是带超线性接头,在653匝抽头,一个不带。我都是按照这个绕的,

网友:
输出牛绕制,是整个机器最重要的环节,有些绕好能响的,凭感觉的不要误导新手,线径,按用管电流取,不是越粗越好,匝数越多,电感量越大,分段,最少也要三夹二,一般四夹三,垫纸,最好是层层垫纸,用0.02-0.05电缆纸,绝缘,用60度以上的精炼石蜡,加部分松香,一部机器,哪怕是名机,输出牛不行,声音绝对不会好,你就是用个电源牛当输出也可以响,不要告诉我效果多好,只是能响的,没做数据测试的方法,不要拿来误导新手

网友I:
引用 网友J:
上世纪60年代国产的牡丹牌911电子管收音机,其低音输出牛的铁芯是用114的,电子管是6P14......

看了牡丹911收音机文档,我觉得文档铁芯数据有误,其标注的铁芯截面应为线包的长和宽,而非铁芯的截面积,有两个证据可以支持以上结论。一、从变压器绕制的数据看,线径较小,不可能采用这么大的铁芯,二、看了实物图后两个输出变压器要比电源变压器小的多,电源变压器功率在100W左右。可见不可能才用114的铁芯绕制低音输出变压器。

网友:
我的6p6p的输出变压器用的是E78的片子,但中心柱宽22的,厚45,用初四0.17夹次三0.51线绕起来很轻松,感觉效果挺好。次三段并联。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请教分段和不分段,人耳能听出区别吗?

我嫌麻烦,没分段。

自己绕输出牛就别嫌麻烦了。分段与不分段肯定不一样。否则成品牛就没有工艺可言了。
其实分段也不麻烦,次级分组绕然后并联、可以使用较细的线,绕制时比单根粗线还要省力。
例如我们绕一个初级3300匝的6P1牛,分四段、第一段绕750匝(22.5%)、这个就是超线性抽头,后面的2550匝可以随便分三段,绕完第一只牛做好记录、第二只按照第一只做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自己绕输出牛就别嫌麻烦了。分段与不分段肯定不一样。否则成品牛就没有工艺可言了。
其实分段也不麻烦, ...

请教  您这个5K的牛 铁芯多大的?每层垫纸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再问一下,是层层垫纸吗,纸的厚度。

我绕的是EI66x35的牛,初级采用的是“隔层垫纸”,如果层层垫纸这个数据绕不下。垫的是“临摹纸”、厚度约0.02mm,网上有卖的很便宜100张6元包邮。这是我绕的牛,供你参考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839556&extra=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自己绕输出牛就别嫌麻烦了。分段与不分段肯定不一样。否则成品牛就没有工艺可言了。
其实分段也不麻烦, ...

好吧,抽空分段绕一对试试看,就是看网上说,分段用串联效果更好,并联的话因为不能保证每段都完全一直,会存在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绕的是EI66x35的牛,初级采用的是“隔层垫纸”,如果层层垫纸这个数据绕不下。垫的是“临摹纸”、厚度 ...

请教,层层之间不垫纸,段段之间垫隔离纸,这样行不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好吧,抽空分段绕一对试试看,就是看网上说,分段用串联效果更好,并联的话因为不能保证每段都完全一直, ...

初级只有串联没有并联、匝数差个3~5匝也没关系,次级是多组并联的必须匝数相同、不能有差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初级只有串联没有并联、匝数差个3~5匝也没关系,次级是多组并联的必须匝数相同、不能有差错!

新人在这里感谢大家了,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了牡丹911收音机文档,我觉得文档铁芯数据有误,其标注的铁芯截面应为线包的长和宽,而非铁芯的截面 ...

具体情况俺不太清楚,按照你的图片与资料也和手册也有一些出入。手册上说的低、中音喇叭是安装在面,高音装在机箱的两册......按道理是已实物为准.....

网友:
自己做必须分段,这样效果要好很多,我试验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问一下,是层层垫纸吗,纸的厚度。

这个小牛不用层层垫纸

楼主:
还想问一下,我66铁心,初级用0.18,次级用0.31的线能绕的下吗?再次感谢各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自己绕输出牛就别嫌麻烦了。分段与不分段肯定不一样。否则成品牛就没有工艺可言了。
其实分段也不麻烦, ...

思前想后,决定用你老人家给的数据做输出牛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思前想后,决定用你老人家给的数据做输出牛了

您太客气了,我还称不上“老人家”、刚刚62岁。
绕输出牛初级最好层层垫纸(我是隔层垫纸),垫纸不是为了绝缘问题、主要是为了减小分布电容,分布电容大了对高频损耗很严重。我绕的66x35牛初级是3200匝,层层垫纸怕绕不下、于是采用了隔层垫纸,不垫纸的那层只在窗口以外位置垫一条8~10mm的纸条(对面都垫)、目的是能看清是否“叠线”。隔层垫纸也应该比不垫要强点。
你计划的初级0.18线正合适。次级0.31线不太合适。起码需要6根线并联才能满足次级要求,不管是双线并绕再x3、还是单根绕6组再并联都给绕制增添了麻烦,而且6根线必须匝数相等、不许有误差!
我的经验是:变压器初步设计好匝数后还需要做相应的调整。首先考虑骨架宽度对应的次级线径合适不合适,最理想是正好绕满两层。绝不应该出现差半层的现象,否则下面的初级就很难绕平了,再往后就会越来越难绕!  所以说还需要适当调整。假如差1匝绕不下、可以减少初级匝数(重新计算),如果差的多需要改变线径 、直到合适为止。假如剩余1~2匝的空间、可以用棉线填充、保证下一层平整。

网友K:
乐潘牛用的是66片叠厚33,通电时电感28H,低频略差点,商品牛是从成本考虑很正常。自己初绕用66片可能绕不下,建议用76片叠厚30MM,Z11或H14片子0。35MM都可以,计算结果电感38H,初级绕组用0。17MM线绕3082匝;次级用0。41线绕145匝,但采取双线并绕,目的是降低次级铜阻从而提高阻尼系数。为了减小难度用初三夹次二,次级二部分共四根0。41线头对头尾对尾并联。因为6P1是五极管用标准接法,对分布电容要求比较高,因此初级用Z字绕法来降低分布电容。选择耐温高一点的漆包线,没必要层层垫纸,初次之间垫纸就足够了。好像某版主说过,中国人就是太勤劳,把绕牛搞得太复杂反而绕不好牛。

楼主:
引用 网友G:
您太客气了,我还称不上“老人家”、刚刚62岁。
绕输出牛初级最好层层垫纸(我是隔层垫纸),垫纸不是为 ...

整整大我十岁,哥你这么一说,我心里更有底了,绕牛是急不得的,好好算计算计

楼主:
引用 网友K:
乐潘牛用的是66片叠厚33,通电时电感28H,低频略差点,商品牛是从成本考虑很正常。自己初绕用66片可能绕不 ...

谢了,乐潘的牛我也看过,就是鼓捣鼓捣,想综合综合大家的好经验

网友D:
不赞成楼上的这种做法,如果单纯的听声音,不需要效果,就失去了动手的意义,花了很多功夫。做出的声音不如2030,会使新人对胆机产生误解,哪怕你一个月做好一对输出牛,也要用心,花精力做好,最低要3夹2.4夹3更好,外壳可以差点,输出牛太差的话,电路。元件再好,声音也是垃圾,牛差神仙也做不了好声音

网友:
楼上说得很好,DIY的目的是做出来的东西达到或好于厂机才有意义。如果只是用些烂零件搞响就失去DIY的乐趣。我做的6P1噪声电压做到了2MV以下而且韵味很好,除了功率小没办法外,其它都很好。

楼主:
请问你的铁芯片厚是多少呢,跟z11比怎样啊

网友:
66-76  叠厚30-40  mm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因陋就简的做法,与费心费力精心制作是不同的门派啊。我用这个输出牛装的功放,也比商品化的入门产品 ...

支持低成本玩法!低成本也能做出好机子,也能出好声。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谈一下我绕牛的粗浅经验,根据你手头上想用的音箱是多少欧的,可直接按此阻抗把次级阻抗定下来,不用抽头 ...

你的做法好,有开创性。先定次级,再定初级,确保次级整层满层,从而使到整个变压器层层平整。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谈一下我绕牛的粗浅经验,根据你手头上想用的音箱是多少欧的,可直接按此阻抗把次级阻抗定下来,不用抽头 ...

您的经验是宝贵的,让我少走不少弯路。

网友M:
最好的输出牛是u形的,初级与次级分开,不要小看这个分开的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最好的输出牛是u形的,初级与次级分开,不要小看这个分开的意义。

是c型铁芯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M:
最好的输出牛是u形的,初级与次级分开,不要小看这个分开的意义。

请教朋友:什么是u形输出牛?初级与次级分开是不是各占一个骨架,不重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朋友:什么是u形输出牛?初级与次级分开是不是各占一个骨架,不重叠呢?

两个U重叠出来的,这种比较老款,过去电源变压器都有这种,重叠意味着初次级信号存在杂散偶合,而且始终一个线圈不能紧密偶合磁路。

网友K:
理论上66片*33可以做出来,但新手最好用76片*33,用Z字绕法。

楼主:
引用 网友K:
理论上66片*33可以做出来,但新手最好用76片*33,用Z字绕法。

谢谢了,能给仔细说说吗

网友K:
5K/8欧 5W牛,
初级电感L1=Z1/2*3.14*FL*根号M平方-1=5000/6.28*20*根号1.41*1.41-1=40H
铁芯面积S=1.4*根号牛的承受功率,按6P1最高输出5W、牛的效率按25%算,牛的承受功率=5/0。25=20W
S=1。4*根号20=6。26CM2,选择66片叠厚33,S=2。2*3。3=7。26合格,如果选择76片叠厚30,S=2。54*3=7。62完全没问题。76片窗口更大,好绕线。
牛次级匝数选择145匝,则初级匝数N1=N2*根号(Z1/Z2)*η=145*根号(5000/8)*0.85=3342匝,匝数比23。05,上次回贴公式算错了。
初级线径d1=0.02*根号屏流=0.02*根号45=0.134MM,选择0。16MM,如果用QA-2线,其实际外径0。194
次级线径d2=0.7*根号*根号(输出功率/8欧)=0。7*根号*根号(5/8欧)=0。62,
工艺:6P1是五极管,一般是标准接法,它对漏感要求不高对分布电容要求高,因些用Z字绕法,为减小难度用骨架并初三夹次二。76片,窗口12。7*38。1,除去骨架实际窗口11。7*36。
一层可绕36/0。194=184匝,3342匝需要绕19层,占高19*0。194=3。69,但Z字绕法回拉线16层占高3。69,初级共占高7。38MM。
次级选择0。63线,实际外径0。704。一层绕36/0。704=50匝,需要绕3层,占高2。2MM。

总线包高=7。38+2。2=9。58,窗口高11。7,余量2。12MM,可垫53层0。04纸,全绕得下。当然选择0。15或0。14线好绕一些。

0。16QA-2线耐温约180度,在100度下可通过600MA电流,完全没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K:
5K/8欧 5W牛,
初级电感L1=Z1/2*3.14*FL*根号M平方-1=5000/6.28*20*根号1.41*1.41-1=40H
铁芯面积S=1.4* ...

一层可绕36/0。194=184匝,3342匝需要绕19层,占高19*0。194=3。69,但Z字绕法回拉线16层占高3。69,初级共占高7。38MM。
您讲解计算的很好、很详细。只是上面这句话有待商榷。Z子拉线会占用窗口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G:
一层可绕36/0。194=184匝,3342匝需要绕19层,占高19*0。194=3。69,但Z字绕法回拉线16层占高3。69,初级 ...

占窗口高度。从初级铜阻考虑用0。16线比较合适。

网友G:
引用 网友K:
占窗口高度。从初级铜阻考虑用0。16线比较合适。

你说的不对。Z子拉线从窗口以外的部位拉线是不会占用窗口的、你仔细想想。所以EI76片子初级线径0.19mm最合适,初级匝数3000左右、初级铜阻在330~350Ω之间,按你说的0.16mm线径同样绕3000匝初级铜阻接近500Ω,而且窗口剩余4mm多。
EI76铁芯平均匝长0.185米,3000匝大约用线550多米。0.16mm漆包线每百米87.2Ω。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说的不对。Z子拉线从窗口以外的部位拉线是不会占用窗口的、你仔细想想。所以EI76片子初级线径0.19mm ...

从右向左回拉,整根线在绕好的线圈之上不占高度?最多下次在另外一面回拉,总回拉没19层而已,计算麻多算一点防止绕不下,0。19线可能绕不下,没测算,除非用S型绕法。

网友:
上面计算次级少算了一部分,实际次级是二部分占高4。4,初级7。38,总高11。78MM,用该线Z字绕法绕不下。次级减少一点匝数,初级也减少一点,才能绕得下,要麻是高手不用骨架也许绕得下。

网友G:
看来你没绕过Z子走线的变压器。所谓Z子走线只有往一面拉、哪来的“下次往回拉”一说?只要计算好了、S走线能绕的下的、Z子绕法一样能绕的下。
Z子拉线在窗口以外的位置  。   Z子拉线在窗口以外的位置,也就是说斜拉线正好埋在垫纸的叠合部之间。你应该知道垫纸的叠合部不能安排在窗口位置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G:
看来你没绕过Z子走线的变压器。所谓Z子走线只有往一面拉、哪来的“下次往回拉”一说?只要计算好了、S走线 ...

请教   输出牛的初级绕组用【Z子绕法】,那么 次级也要  Z子绕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来你没绕过Z子走线的变压器。所谓Z子走线只有往一面拉、哪来的“下次往回拉”一说?只要计算好了、S走线 ...

我没绕过Z字,看其它人发过图如何斜拉过来.我想明白了你的绕法,回拉部分放在窗口以外的线包两端就不占窗口高度。这样就绕得下了。谢了。

楼主:
没绕过z字走线啊???z字走线的部分是高一些,但不在窗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说的不对。Z子拉线从窗口以外的部位拉线是不会占用窗口的、你仔细想想。所以EI76片子初级线径0.19mm ...

请教老哥,次极我用零点四四的线正好绕满两层,反算初极线圈不到三千圈,两千八百圈能行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请教   输出牛的初级绕组用【Z子绕法】,那么 次级也要  Z子绕法吗???

次级不用Z子绕法。平绕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绕过z字走线啊???z字走线的部分是高一些,但不在窗口里!

Z子拉线的部分其实高不出来多少。拉线的“拐点”相互错开点就行了。其实它根本就不可能摞在一起。拉线的拐点临时用棉线绑固一下、等到下一层绕线临近时再抽出去棉线、改绑下一个拐点。抽棉线时一定要慢,过快会烫伤漆包线皮!

网友:
引用 网友G:
次级不用Z子绕法。平绕就行。

以下问题  向您请教:

1.层层垫纸  为了减小分布电容?
2.Z型绕法   为了减小分布电容?
3.四加三绕  为了减少漏感?
4.增加初、次级线径为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次级不用Z子绕法。平绕就行。

谢谢您的指教!

您在 5楼里讲:
我绕的数据是:初级5K:次级4Ω+8Ω;
初级0.17线绕3200匝、分4组串联(分组随便、不需要等分):次级0.44线、98+40匝、三组并联。刚好绕满。。。

次级0.44线、98+40匝、三组并联。其中 0~98匝是4Ω,0~138匝是8Ω绕组, 对吗??请问  初级3200匝 和次级98匝、138匝 是通过怎样的公式运算出来的呢?谢谢先!

网友N:
引用 网友A:
谢谢您的指教!

您在 5楼里讲:

坛里一搜就有许多这方面的帖子和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N:
坛里一搜就有许多这方面的帖子和知识

顽童50 坛友有理论又有实践,而且知识面较宽,所以想向他请教这几个问题。

网友:
对,这些都是老师感谢他们!

网友O:
你要是不嫌麻烦的话,可以采用5夹4方式绕制。初级分五组,每组660匝,先绕660匝,然后包一层高频用的黄色带子。接着绕一层次级,大概在144匝左右。如果要抽头,那么在100匝左右抽头,当作4欧接头。按此方法绕初级,缠黄色绝缘带,绕次级.......
绕制过程中尽量平绕。五组初级的抽头串联,四组次级抽头并联。初,次级漆包线都是0.17mm的线。另外,每个次级绕完后,测一下线包电阻值。越向外的次级绕组,由于线路不同,电阻会略有不同。视测量的电阻值,酌情减少次级绕组的匝数。我在制作时,第一个次级绕组是150匝,逐次减少10匝。
最好使用成品骨架。缠黄色绝缘带时,骨架边缘部分不能有空隙。每个线圈绕组要充分隔离开。
做好绕组之间的绝缘后,就没必要浸漆了。不使用真空浸漆工艺的话,线圈内部很难充争浸漆的。结果就造成层与层之间的介电系数不同,反而劣化了输出变压器的性能。
电子管毕竟是以前的产品,管子性能不可能像现在的晶体管一样均衡。所以输出变压器的电感量,电阻值差不多就行了。反而是电路图是的阻容元件,需根据实际情况细心选值。
如果条件允许,就采用固定偏压。如果是自偏压,那么就多注意一个帘栅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O:
你要是不嫌麻烦的话,可以采用5夹4方式绕制。初级分五组,每组660匝,先绕660匝,然后包一层高频用的黄色带 ...

高频用的黄色带子?真正的名子 叫什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谢谢您的指教!

您在 5楼里讲:

刚刚看到您的帖子,回复慢了、抱歉!

回复茉莉银毫网友:你问的1、2、3,完全正确,第4条可以理解为、在有限的窗口内必须充分利用!在满足载流量、绕线匝数的条件下尽量用较粗的导线,(1). 降低制作难度,线越粗越好绕;(2).线粗直流电阻小,降低铜线损耗、提升效率。

你问的:初级3200匝、次级8欧姆138匝是怎样算出来的?
我的计算方法很简单:阻抗比的比值开平方就等于匝数比。不过在这里需要乘个系数,由于现在的铁芯质量都不错,所以一般较大的(EI96以上)变压器这个系数取95%,而EI66或76的铁芯取90~95%之间应该就行。

以上面实例计算如下:5000Ω/8Ω=625;625开平方=25;25x0.925(这里取90~95之间、92.5%)=23.125,那么8Ω匝数就是:3200/23.125=138.3; 同理:4Ω算出来=97.86匝。其实就这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刚刚看到您的帖子,回复慢了、抱歉!

回复茉莉银毫网友:你问的1、2、3,完全正确,第4条可以理解为、 ...

谢谢您在百忙之中  细心指教!      谢谢您提及的系数,以前夕钢片质量差  系数常取0.8~0.9.。。。

另外 请教:
1.您知道 硫酸纸  有0.02 毫米 薄的吗?
2.您讲的【临摹纸】韧性好吗?这种纸 是植物纤维的吗?
3. 为了能层层垫纸,可以适当减细一点初级或次级绕组的线径吗?(四川 X潘 的成品牛似乎线就细一些)
4.为了能容易绕制,能用EI76片子  来代替EI66,而初、次级匝数还可以和EI66的数据一样吗?(按说  初、次级匝数可以减少)

网友G:
回复网友:
硫酸纸好像没有太薄的。我用的临摹纸不知道是不是植物纤维。我只是把临摹纸叠成32层后用卡尺测得单张厚约0.02mm。不过、临摹纸虽然很薄但不太好用。因为它横竖的强度不一样,也就是说、横着用强度够、可以用力拉紧而不容易断裂,可惜横着用往往不够长需要粘接一段;竖着用够长但用力拉就会断。最好还是买专用的变压器绝缘纸。
至于铁芯的选用、我觉得还是需要综合考虑。不能把前面的EI66数据完全用于EI76铁芯上。这样浪费窗口是很不合理做法!当然、也不能用增加匝数来填满窗口!匝数过多分布电容随之增大,也会损失高频的。根据前辈们的经验数据来看,6P1单端牛初级匝数最好不要超过3300匝。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回复网友:
硫酸纸好像没有太薄的。我用的临摹纸不知道是不是植物纤维。我只是把临摹纸叠成32层后用卡尺测 ...

谢谢您的指教!

您采用隔层垫纸,请教   为了能层层垫纸,可以适当减细一点初级或次级绕组的线径吗?(四川 X潘 的成品牛似乎线就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