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电话机没有交换机可以直接连通通话吗?

楼主(2020-06-05):
两个电话机没有交换机可以直接连通通话吗?电话机好像是50V外供电,线路上加个50V供电行不?用来楼上楼下使用。

网友:
一夜回到解放前,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怎么会出自VIP会员之口。。。

那就你这个VIP给楼主好好上上课呗,俺们都来蹭着听听课嘛。

网友:
楼主是闲着没事干,现在闲鱼上买个二手两对讲机也几十元的事,比用有线座机通话方便多了,在半径1公里范围内都可以通话畅谈,座机早就退出历史舞台了,再闲不过,可以自己组装对讲机,用两组无线话筒+两个收音机就行。

网友:
用银行的室内外对讲话筒多简单,我以前地摊10元买过一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找两个电话机先试一下

我依稀记得90年代末期《电子报》还是《北京电子报》有作者发表过讲自动电话改直通电话的文章,好像还用上了日光灯电感镇流器做音频阻流圈,年代太久记不太清了。
给楼主点提示不知道有用否?电话机无外乎里面有4种基本电路:送话电路、授话电路、铃流发送电路、消侧音电路。后来的来电显示等功能可以不考虑。电话机平时挂机时从进线看进去是直流高阻状态,内部通过一个大点的电容隔直流后接通振铃电路,早期的振铃是靠接收交换机送来的25HZ90V交流直接驱动极化铃的,后来的振铃电路五花八门,有整流后送专用集成块产生模拟铃声驱动喇叭的,有通过光耦送CPU的,这些也都可以忽略,只要给它送内阻较高的交流信号就行。通话时电话机呈现一定程度的恒流特性,给它供电的电源要(软)才行,还要注意这个直流电源的交流内阻要大,用平时电源的概念应该有滤波电容的,但这里的需求却恰恰相反,要求电源的交流内阻很大才行,不然话音信号就被短路了,所电源要串联个大电感器。
楼主可以设计成这样的框架,两个电话机都是独立供电,电源电压20-48V短路电流小于50mA,这样的电源里再串联一个8W的日光灯镇流器,另外搞个90V交流变压器串联一个1K电阻在需要呼叫对方时接入电话线,线路就当成公路就行,理论上可以多个电话并接互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怎么会出自VIP会员之口。。。

不了解电话哈,这个不奇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了解电话哈,这个不奇怪

一根线上并几部电话机,拿起来以后都能听到,可以当做对讲机群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怎么会出自VIP会员之口。。。

目测这兄弟比较年轻,40以下。

网友:
从原理上讲应该是可以的,两个电话线路连接,加上直流电源,电源要串联一个隔离音频的电感。

网友:
有线电话局端是-48V供电,电流很小,末端座机摘机时线路电压降到12V-20V,呼叫时铃流信号是叠加到对线上的25Hz 90V vp-p的交流电压,故来电话时线路电压比较高有一定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话交换技术要是这么简单的话就称不上技术了,你说的这种是楼上楼下用2个易拉罐的通话技术。。

看来此路不通,只有买一对可以互相通话的电话机,类似于通话门铃,但几十元一对的价格,我比较担心通话质量是否清晰。

网友B:
通话电压是12伏,振铃电压是40伏交流即可。两根电话线接入12伏,电话线两端所接电话机就可以相互通话,当电话线两端电话机挂机状态,此时电话线接入40伏交流电后俩电话机振铃都响,这时有一个电话摘机振铃声立刻减弱知道对方摘机断开40伏交流电摘机即可通话,记住!这两个电源它们必须串联电阻限流不怕短路。

网友:
手摇电话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话电压是12伏,振铃电压是40伏交流即可。两根电话线接入12伏,电话线两端所接电话机就可以相互通话,当电 ...

谢谢,看来可用通话,要对方振铃需要临时用交流,是工频吗?但铃声是低频交流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