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电子管配对,烧15分钟,电子管能稳定下来否?

楼主(2020-06-05):
正在做6C19单端胆机,买了10只来配对,请教通电15分钟是否可以测试参数了?

网友:
电子管只要是同批号的,根本就不需要配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懂了一些,画外音,问一下元老,我咋换不了头像呢

再混点积分你就能换了

网友:
没必要配对,非要配对就把两个放大器输出部分接好假负载,用信号发生器送信号后测量输出的差值即可。没几个机器是配对完美的,这个东西差不多就行了,不信测测人耳朵很多人耳朵也不配对。

网友:
时间应该够了

网友C:
真要吹毛求疵就是天塌下来的大事,新管配对,半寿时是不是还能配对尤未可知,是自欺欺人的用下去还是重新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真要吹毛求疵就是天塌下来的大事,新管配对,半寿时是不是还能配对尤未可知,是自欺欺人的用下去还是重新配 ...

大孔元老的意思是不用管他,同型号同年出厂的就没事了,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
DIY普通胆机,不要太纠结配对了,除非搞高端推挽胆机外,配对才有意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孔元老的意思是不用管他,同型号同年出厂的就没事了,可以这样理解吗

当然不是,甲类不需配对,而甲类又占相当大的比重,需不需要配对要自己掂量

电路如果是甲类,或者是引入较深的负反馈,配不配对问题不大,当然精益求精的话配对也可

非甲类或者电路中引入的负反馈很少或者干脆没有明显的负反馈,能配对还是配对的好

使用中养成好习惯,配对的管子听一段时间不妨对调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当然不是,甲类不需配对,而甲类又占相当大的比重,需不需要配对要自己掂量

电路如果是甲类,或者是引 ...

明白了,懂了一些,画外音,问一下元老,我咋换不了头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混点积分你就能换了

还得混点积分啊

网友:
我认为甲类是不用配对,装机后量一下栅负压相差不大就行。

网友:
单端只要是差的不离谱就可以但是推挽就不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要吹毛求疵就是天塌下来的大事,新管配对,半寿时是不是还能配对尤未可知,是自欺欺人的用下去还是重新配 ...

大孔一针见血,再说,耳朵要不要测一下,做个配对!真是吹毛求疵!

网友:
做过并管推挽,配对真头疼

网友:
6C19 必须配,这个型号离散型很大,配对很大程度决定于,厂家的生产技术。北京80年代左右的6P14 就不用配没意思。上海的就要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