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脉冲干扰如何减少或消除

楼主(2020-06-05):
插电源未启动时有脉冲电压
正常使用探头输入不并0.1μF和10μF电容的插电源未启动时有脉冲电压  开机时有脉冲电压
小白一个看到插座没有EMI不知道电路板中带不带
请教各位老师这个电源如何处理减少干扰,谢谢!

网友A:
搞软开关的电路否则无简单解。

网友B:
这个又不影响用吧?

带10A电流后再看看?

这是空载波纹吧?
还是不错的

网友C:
1.电磁波干扰:用足够厚的硅钢盒子予以屏蔽。
2.输出波纹:LC滤波。

网友D:
对一般的开关电源,这些测量结果还真不算大。开关电源所提供电源的对象,除了数字电路没有影响之外,模拟电路一般的结构都可以抵消电源纹波的影响,特别是采用差分结构的放大器。
如果不是用于十分精密的模拟电路,这点纹波还真不算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软开关的电路否则无简单解。

谢谢,就是电脑开关电源有一个软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又不影响用吧?

带10A电流后再看看?

谢谢,是空载测量的,手头有电子负载一直没有用,用没有加到10A,测量5A和8.6A测量波纹变大了,把时间变短看到波纹了,原来测量的是工频干扰的大波纹。
连接线不并联电容串联空载带载
连接线并联电容串联空载带载,终于看到这个开关电源的波纹
谢谢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是空载测量的,手头有电子负载一直没有用,用没有加到10A,测量5A和8.6A测量波纹变大了,把时间变 ...

谢谢分享!
这种应该是设计人员去考虑的吧(如这是出厂就有的?那很难搞定,也不影响使用),这方面不也不懂,看来你研究的深了。

我喜欢修理,只有在碰到难题时才会去研究原因。
如你这电源我最多测,各组输出电压、带载电流、带载后的波纹电压(不超200mV吧,高了会干扰电路吧,而维修者更多是关心滤波电解发热等),
实际在电脑上用时,打开网页在线视频、选能看的最高清。看看没啥问题也就OK。

另外我感觉电脑电源接在主板上波纹会小(应该是主板各处还有电解的原因吧,是在主板上测12、5、3.3V的波纹)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电磁波干扰:用足够厚的硅钢盒子予以屏蔽。
2.输出波纹:LC滤波。

谢谢,加整体屏蔽,输出加滤波,这两天通过对比加0.1μF和10μF测量波纹和不加就不一样,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一般的开关电源,这些测量结果还真不算大。开关电源所提供电源的对象,除了数字电路没有影响之外,模拟电 ...

谢谢longshort 老师指点,原来是测量基准电压源噪音的,方法不得当,退而次之测量电源波纹吧,没想到波纹测量也有测量要求,一直测量结果干扰比较大,也是最近看帖搜索才知道如何测量,对波纹大小脉冲大小没有感性认知,也就是这段时间就是在电源波纹和噪音测量发现开关电源干扰,所以发帖请教如何消除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
这种应该是设计人员去考虑的吧(如这是出厂就有的?那很难搞定,也不影响使用),这方面不也 ...

我是设备买了不会用 懵懵懂懂才把电源波纹测量弄通,对波纹多大好坏范围不清楚也谢谢你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加两级LC滤波波纹会小很多,但电感的直流电阻产生压降,导致负载电压随电流波动。
加一级线性稳压也能 ...

就是想减少开关电源干扰,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做过一个实验:
开关电源直接接收音机
开关电源加两级LC滤波器接收音机

谢谢,看来要减少干扰,最稳妥办法是关掉开关电源。我看论坛有帖子介绍比较差劲的开关电源加EMI能有效抑制开关电源对电网的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