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设计了一个毫欧表电路,大家指点

楼主(2020-06-05):
制作电路有时候需要测量小电阻,购买一个毫欧表上百块也不合算。我设计了这么一个电路:
由两节干电池供电,稳压二极管D2提供2V的稳定直流电压,R4为D2的限流电阻。被测电阻为R,由于R5远大于R,所以
电流近乎是恒定的0.1A。R两端产生的电动势乘10就是电阻值。后面设计了运放,放大倍数为10,然后送到毫伏表表头,显示的数值就是电阻值。

鄙人才疏学浅,也不知道这个电路是否可行,还望大家多多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错字了,是500毫欧。

你设计这个太麻烦了。既然想做毫欧表,干脆用LM317接成恒流源电路,电阻用15欧姆固定电阻并联一只多圈电位器、调整到恒流100mA就行了,用四位半数字表2V档测待测电阻上的电压,分辨率能达到1mΩ。电源用9~12v左右。
没有高级标准表可以用精度0.01以上的1Ω电阻校准、调整到1V即可。最大量程2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教科书上的电路,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误人子弟的电路,问题大了。

网友B:
那还不如直接用个恒流源电路来得好吧。不过咋样都行,就是要看表的刻度了,要线性还是非线性。

网友C:
这个恒流稳定吗? 电池耐用吗
再放大10倍
搭个电路玩玩看

317+玩具表直接测,二种方式楼主可对比那个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还不如直接用个恒流源电路来得好吧。不过咋样都行,就是要看表的刻度了,要线性还是非线性。

恒流源怎么做,有电路吗?

网友D:
反向放大,运放能有输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恒流稳定吗? 电池耐用吗
再放大10倍
搭个电路玩玩看

电流1A怕发热量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反向放大,运放能有输出吗

这是教科书上的电路,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E:
电路纵使可行,怎么校正也是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流1A怕发热量大

你这电池+稳压管是1A?

317:100mA、10mA,因为玩具表毫伏档分辨率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路纵使可行,怎么校正也是问题

业余使用,精度要求不高,一次调好无需每次校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电池+稳压管是1A?

317:100mA、10mA,因为玩具表毫伏档分辨率可以

我这个是0.1A,被测电阻上的电压加了10倍放大,直接显示的就是电阻值。要是要lm317,0.1A或者0.01A是可以的,但是读数需要换算。如果lm317设置1A,我怕限流电阻发热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误人子弟的电路,问题大了。

愿闻其详。

楼主:
引用 网友F:
lm317+1.25偶电阻 做1A恒流源 加上毫伏表做4线测试

1.25欧姆的限流电阻,测量毫欧级的电阻没问题,要是测量超过500毫欧以上的,就误差大了呀。我要的量程是最大到1欧姆。

网友:
R4,R5,再测1欧,已经分压为1.5Ⅴ,稳压管是皇帝的新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