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老化问题

楼主(2020-06-05):
公元2000年前D的一台前胆后石,那年代是兴大声的,后级用了LM12,一直放乡下老人家用。以前是放CD机放碟输入,声音够大的,后来接液晶电视声频放大,输出同样声箱。这也是老人家要求,他听出液晶电视机出来的声音比不上胆机出来的。
现在是接网络电视盒出来的音源,发现胆机调到最大,输出音量也比以前小了。
计算一下,当年的管装上机就已经不是首用的,就算从2000年算来,也二十年了,没有什么测量工具,觉得会不会是胆管老化了呢?
翻了一下,还有备用管,换上试试。
今晚全部换了,但是…………
音量没有半点增加!!!!
调下机顶盒音量,调最大输入,才达到以前放大的效果。看来应该是输入信号电压过小了。

回到主题,看来电子管老化,真是不容易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版主指教!我的是四个小管,两个6N3,两个6N1作前级,现在不能知道跨导问题,先用着吧。

这两个管,本身跨导就不高,放大倍数也低。所以正常使用 老化比较缓慢。

有个一般性规律:

大功率的比小功率的老化快
大电流的比小电流的老化快
高电压的比低电压的老化快
高跨导的比低跨导的老化快
高增益的比低增益的老化快

网友A:
管子 正常使用老化,一个特征是 跨导会非常缓慢的降低,到最后,跨导降低到 这个型号管子的规定下限,管子从“官方”角度说就报废了。
但是人耳就这么回事,有些许的跨导降低,或者别的参数老化,一般也听不出来的。
而且前级小管,工作中 电压和电流都远离最大限制,所以工作环境比较“宽松”,也就不容易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子 正常使用老化,一个特征是 跨导会非常缓慢的降低,到最后,跨导降低到 这个型号管子的规定下限,管子 ...

多谢版主指教!我的是四个小管,两个6N3,两个6N1作前级,现在不能知道跨导问题,先用着吧。

网友:
凡事好的东西, 老化就是快。

网友:
我觉得南京的大管比北京的小管老化的慢。

网友:
过去上班的时候,用电子管测试仪,把一根根铜棍插在仪器面板,厚纸模板上,指针低于板流区,低于跨导区,就不再使用了。其实,还能用。

网友B:
小管老化的很慢一般十几年都没事再加上你不可能每天都是十几个小时的听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管,本身跨导就不高,放大倍数也低。所以正常使用 老化比较缓慢。

有个一般性规律:

非常理解了!我这四个刚好是老化最慢也种,难怪换上新管没有半点改变。之前那四只可以继续留下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管老化的很慢一般十几年都没事再加上你不可能每天都是十几个小时的听着

明白了,本身是跨导低的前级小管,再几十年都不用换了。不过说到使用,虽然不可能一天用十几个钟头,但七八个钟基本固定,老人家看电视抗日剧,比小孩看动画片还入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