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0-06-05):
我最近学习运放电路,很难理解。这个是传感器放大电路,图中的R3和R5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不要它们直接连起来不行吗?

网友A:
把书好好读一下,把附图上最底下那一行下面的文字好好读读。

网友:
不行,读书马虎!运放输入特性的对称极其重要。

网友B:
这个电路是运放双端平衡输入的工作方式,图纸表示的很清楚,R1是输入电阻,输入电流在它上面产生的电压从运放的正负两端输入经过运放的放大以后在运放的输出端输出放大以后的信号。电路配置R3和R5并且和R2和R4取值相同是为了改善运放的共模抑制能力,稳定运放的工作状态。你可以查看一下书里面关于运放基本原理的描述就可以理解了。

网友:
这是基本的差分减法器电路,先查查书吧。。。

网友:
看来,看书还是要用心的!

网友:
差分减法器是经典电路,不容改动。看看书,里面有详细的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是运放双端平衡输入的工作方式,图纸表示的很清楚,R1是输入电阻,输入电流在它上面产生的电压从运 ...

谢谢指点,我大概明白了:这是为了使电路对称,提高精度。因为传感器电路精度要求高,那么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精度低的场合可以省略这两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书好好读一下,把附图上最底下那一行下面的文字好好读读。

闻到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我确实是看不懂呀,请大师赐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闻到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我确实是看不懂呀,请大师赐教。

你的 ‘术业’ 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 ‘术业’ 是什么?

我是做数控加工的,根基薄弱,都是自己买书看。

网友B:
谢谢指点,我大概明白了:这是为了使电路对称,提高精度。因为传感器电路精度要求高,那么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精度低的场合可以省略这两个电阻?

运放的基本应用分为正向输入,反向输入,双向输入三种基本情况(可能有的地方叫法不一样)。为了维持电路的共模抑制能力稳定电路的直流工作点,在正向输入(正向输入时没有R3),反向输入的电路里都要求R5等于R2和R4的并联值(分析运放工作条件的假设是运放的输出端通过低负载接地,信号源是低内阻),这样的条件下运放的两个输入端对地直流负载相同,温度或者其他变化引起的输入端直流变化也相同,那么输出端的直流变化趋近于零,那么运放的直流工作点就是基本稳定的。当然这是理想的情况,实际变化只是足够小而已。对于双向输入的情况就是你现在提供的电路的配置,目的也是通过电路的配置使运放具有良好的共模抑制能力,稳定电路工作点来取得好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运放的基本应用分为正向输入,反向输入,双向输入三种基本情况(可能有的地方叫法不一样)。为了维持电 ...

了解了,谢谢您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