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做台卡带录音机

楼主(2020-06-06):
买了个TN-21S全自停双声道录音机机芯,想自己DIY一台录音机,但对电路部分不太了解,磁头均衡放大电路无相关资料,另外这个机芯电机是自稳速的,是不是可以不用稳速电路了,只要给电机供电可以了?希望有懂的朋友帮助提供磁头放大电路,稳速电路,交流抹音电路等资料,最好是用现代器件制作,不拘于老器件,比如磁头均衡电路用运放电路,稳速用集成等 。

补充内容 (2020-6-13 21:29):
周末花一天功夫,录音机己做好,接功放试听,音质还是很不错的,对的起10元钱的机芯,没有大家说的那么差,磁头放大用的KA22241,7809T稳压,电机稳速还行,听感 上不会有变声,用耳机接听和CD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补充内容 (2020-6-13 21:32):
录音机图片见44楼,

网友:
典型的捡个鼠标为了用上又配了台电脑。哈哈!祝您玩的愉快

网友:
这个机芯太垃圾,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芯还是电控轻触的好

电控机芯电路搞不定啊、]

网友:
全自停机芯,名字很好听,实质是铁皮机芯,太差了
我估计单噪音这一关就够你有得修改线路无数次,更别说其他了。

楼主:
车机机芯是不是会好点

楼主:
ta7668和ka22241做磁头放大哪个更好些

网友:
这种机芯真的很普通,可玩性不太大吧,不如搞到好点的机芯再动手。
非要玩,搞个小的单放机的线路板接上就行了。

网友:
再说磁带基本也找不到了,有打火机,没有烟,抽个啥呢

楼主:
玩不就是图个乐吗,图省事,网上二三十就能买个新的录音机

网友:
录音机机芯我30年前组装过一个,那时没有MP3,储存卡什么的,只能听磁带,和唱片。现在玩已经没有意思了,没有磁带买。可以玩芯片播放器。音质也好。

网友:
你别把磁头放大器看的太神秘,就是一个放大器加上几个电阻电容的负反馈。找个车机的电路图看看就清楚了。
稳速电机直接供电就可以了,速度不对调一下他屁股上的电位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ta7668和ka22241做磁头放大哪个更好些

感觉KA基本都是日系改标,7668不错还有LA3220

网友:
BA328+HA1392,小时候玩过~~~

网友:
机械机芯关键的地方是,电机的稳速,主导轴上的惯性轮要大要重,皮带质量要高,磁头的磁隙要细小高频特性好。

网友:
找本录音机电路图琢磨一下,很简单的。现成的录放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KA基本都是日系改标,7668不错还有LA3220

己买了7668放大板,后续慢慢研究录音电路,到时可以己录磁带,只是美好的想法,录音功能不知能不能实现

网友:
DIY我觉得配套机壳最难弄,不如花几十元买台车机或收录机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楼主是没有接触过录音机啊,楼上有好多坛友说得很对,在就是个很普通的机芯,连你说的全自停都不是,看 ...

说对了是真没过录音机,功放玩的多,看图实际来的是这货,边的上绿色本以为是抹音磁头,但发现不像,不没接线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你开始图上的是直立机芯,这层现在的图是倒立机芯~

永磁抹音,那就是说不需要供电不要接线,难怪我找不到接线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你开始图上的是直立机芯,这层现在的图是倒立机芯~

还有一个问题求教 ,我记的盒式机芯背面都有一个接触开关,按下播放键,接通电源电机转动,这货背面没有一个开关和播放键连动,我如何控制开关了,有点不懂。

网友D:
我也打算弄个卡 做个电路玩玩,不要求效果,最好差音跑调因为小时候没玩过,光看电子报中缝广告了,没钱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打算弄个卡 做个电路玩玩,不要求效果,最好差音跑调因为小时候没玩过,光看电子报中缝广告了,没 ...

来,一起做,不就是玩嘛,要图听,四十元可买个新的收录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这个位置少一个机芯开关~

就像这个一样

少个开关,小东西大麻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才是全自停机芯,边上绿的是永磁抹音磁头,平时有磁带放在里面情况下,就是不通电也不要按下去,否则会 ...

还有一点,像此机芯有抹音磁头,原则上这个放音磁头应该是可以录音的吧,分不出录放磁头和放音磁头的区别,这样推断不知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才不是麻烦呢,某宝上搜:录音机机芯微动开关,多的是,想办法安装上就是了,后面麻烦多的是,还不怎 ...

还要什么仓门,不就是为了看磁带转吗,电路装机壳里,杨芯直接架外壳上,要的就是裸

网友:
放音玩个高兴吧。
录音?免了吧;就这恒磁消磁头?

楼主:
找了一个大飞轮机芯,旋转磁头,看着不错。

网友E:
这个好像是放音机芯,不能录音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找了一个大飞轮机芯,旋转磁头,看着不错。

我正在想办法弄一个机芯,一切从头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正在想办法弄一个机芯,一切从头开始

可以考虑如图这个大飞轮机芯,旋转磁头质量看着不错,最近了解了一些知识,录音方面要实现比较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好像是放音机芯,不能录音的。

带有一个很小的永磁抹音头,应该可以录

楼主:
磁带有磁带的韵味,没有让人失望,磁带是DAC解码转录的音乐。有空录段视频上传大家有个直观的印像

楼主:
图中少了的微动开关实在找不到,没办法了拆了一只继电器,用其两个触点做微动开关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中少了的微动开关实在找不到,没办法了拆了一只继电器,用其两个触点做微动开关用。

恭喜,出声了

网友:
我有同样的机蕊,一直扔着没用,后来把电机拆下来做小电扇了

网友F:
我也拆了只机芯,想做,后来还是放弃了,因为自家有低端卡座,磁头放音还可以,但录音不理想,加上磁带贵,后来转玩录像机。

网友:
换个三磁头音色会更好

楼主:
交流抹音的机芯几乎都是拆机旧货,很少有新的,最近也学习了一些录音电路,录音交流偏磁电路不复杂但振荡线圈和磁阻线圈很难搞,看了看交流抹音和偏磁还是做罢。

网友:
电控机芯电路复杂。

网友:
在专业卡座上修磨,比此机强

网友:
就用这个机芯做,前置放大用ba328,简单好用

楼主:
两个机芯都己制做成功,原来是洞洞板最近在画电路准备加上2030功放,做成一台完整的机器

网友(2020-07-23):
几十年前曾经做过一台电控机芯的录音机,还加上了选曲电路,除了可以向前和向后选曲外,还可以跳选最多8曲,因为单个LED数码显示最大显示的数字是8,电控机芯比机械机芯好玩多了。

楼主:
做了这个磁头放大和2030功放,用那个大尺轮机芯实际试听,噪声较大,开始以为地没处理好,经过多番折腾后,发现是电机问题,噪声是由电机带入,给电机单独功电放音没有一丝噪音,这个大飞轮机芯没有第一个便宜机芯的电机好,可能电机质量不行,但放音高音细节和稳定度比那个便宜机芯是要好些。

网友:
玩玩传统磁带,当然远不及CD。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拆了只机芯,想做,后来还是放弃了,因为自家有低端卡座,磁头放音还可以,但录音不理想,加上磁带贵, ...

  〝磁头放音还可以,但录音不理想,加上磁带贵,后来转玩录像机。〞

你这想法和我一样,我查过录象机性能,频宽和CD一样,高/低音都优于专业卡带,丝毫没抖音,更严重的是其噪

音低,声场动态范围大,比电子管的大开卷带还优秀.儿时一直涶涎交电批商场摆放的进口大开卷带 ,现在录象

机轻易可录到如此高音质,所以留下录象机,可惜有些机机械部分坏了,剩下的不是最优秀的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了这个磁头放大和2030功放,用那个大尺轮机芯实际试听,噪声较大,开始以为地没处理好,经过多番折腾后, ...

电机和放大器并联有噪音?电机串联个电感器试试,空心线圈不行就弄带铁心的,磁棒那种铁心不行就用硅钢片或一段铁棒。        放大器的电容也并联一枚瓷片电容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