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安表能否并联无极性电容解决指针反转的问题?

楼主(2020-06-06):
微安表并联10μa左右的电解电容,再串入耳机回路,会出现指针反针的现象,能否并联无极性电容解决问题?

网友:
串个检波二极管试试

网友:
电容充放电,电流方向相反,没有专门的放电回路,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情况,仔细描述一下,有检波二极管怎么会反转。

用的3DQ检波。

网友:
小手一抖 积分拿走

网友:
只需将uA表两线交换就行了。